有人能对忘记密码的压缩文件进行解密吗?好奇问下。

楼主(2023-10-09):
试验一下,下面zip压缩文件,哪位超级高手能解密?

种种迹象表明,压缩文件是无解的。很多网站号称能交钱找回密码,老衲高度怀疑。

网友:
这玩意一般只能靠猜,注意“一般”这个词。

无论人猜还是软件猜,没有本质分别。很多人不懂软件破解,平时凡是联网的设备,任何密码都会进数据库,常用的密码没有多少,因为都有规律,否则容易忘,软件就是按照使用频率去一个个的尝试。如果是没有任何规律的密码,字母大小写加数字加特殊字符这些组合稍微长一点,暴力破解的时间是地球末日。

常用的另一种破解方法是利用软件漏洞,比如早期的Office文件密码,把后缀改成ZIP或者RAR,然后解压,就是一推扩展的XML文件,找到SHA256的位置,清空,然后保存,再压缩回去就好了。后来MS封堵了这个漏洞,把SHA256和数据存在一起作为一个二进制文件,这下普通人就没辙了。

上面说了“一般”这个词。

Office密码微软肯定能解,只是不给你解,ZIP压缩软件的程序员肯定能解,只是人家不给你解。

如果不是这种单个文件,而是联网有关的密码,比如银行账户,手机密码,微信密码等等,都能解,就存在人家数据库里,而且都是明文,只是普通用户不给看而已。不要指责公司明文存放,为了应付有关部门检查的,有权力的人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权力再牛B也只是局限于本国P民,更厉害的是克拉客了,那种人就喜欢搞破解,能力也分高低。比克拉客更厉害的就是能看懂二进制的那帮人,掐指可数,地球上也没几个,人家不屑干这种事。想想懂编译器核心技术的人,肯定能看懂二进制啊,否则还编译个毛线,你这点小儿科对人家来说,哪里还有什么秘密嘛...

网友:
穷举法破解密码,看你的电脑算力和密码复杂程度

网友:
时间 电脑算力和密码复杂程度

网友:
想起刚开始使用加密软件时的问题,卸载软件或重装系统后加密文件就找不到或无法再用,之后不再使用所谓的各种加密软件,改用修改文件后缀名来保存一些特别文件以防君子

网友A:
压缩文件是无解的。很多网站号称能交钱找回密码

+++++++++++++++++++++++++++++++++

这个和算命差不多,比如我穿越回唐朝,就在家门津口摆摊“铁口直断”专算你老婆生男还是生女,算对了也不贵只要你要给我一两银子,算错了分文不收,你说我这生意是赚是赔

这还是真随机,而绝大多数加密压缩包取的密码都不是为了“打不开”而取的,所以这些密码往往有规律,这就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一些网站搜集了常用密码做成字典,破解的时候先用字典里的密码匹配,不行再随机匹配,那么如果你正好你要解密的压缩包在字典里,恭喜你,人家可以赚你的钱了,就好像我成功预言你老婆生男还是生女

匹配不上有有啥问题,不收你钱就是了嘛,反正我也不亏。

网友:
多年前知道几种思路,1:硬算2:有些网络资源有密码,但是由于某些缘故,密码忘了,而解密码者早年收集了一些密码,3有压缩包中的一个文件的情况下,貌似有漏洞可以搞密码

网友:
用john提取hash值,用hashcat穷举破解,需要割个好显卡。看运气,密码简单的话几分钟,复杂的话几个小时到几天,太复杂的可能你几个月。

网友B:
某网站诱导下载的软件,是rar压缩包,下载下来才提醒要付费才提供密码,一怒之下尝试破解,运气比较好,一位数字加三位小写字母,暴力破解,用了一个半小时,显卡很老,GTX960。

网友:
只要密码长度不是特别长,一般穷举法是可以破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某网站诱导下载的软件,是rar压缩包,下载下来才提醒要付费才提供密码,一怒之下尝试破解,运气比较好,一 ...

大神, 用的什么软件啊 , 我也要爆破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 用的什么软件啊 , 我也要爆破个

他说的那俩就是工具啊,一个叫做 John the Ripper,获得要破解的压缩文件(RAR 或 ZIP)的哈希值,通过哈希匹配的方式节省算力
https://github.com/openwall/john

一个就是用来暴力破解的 hashcat
https://github.com/hashcat/hashcat

网友D:
基本不可能,我做过实验。12为密码,有大小写英文有数字。专门不关电脑。3天大约30小时不能破解,然后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不可能,我做过实验。12为密码,有大小写英文有数字。专门不关电脑。3天大约30小时不能破解,然后放弃 ...

暴力破解的话,和运气以及一些其它东西有关,比如 8 楼的荔枝,首先他估计知道这个密码只有 4 位,那么破解的时候可以设置规则,只用 4 位去匹配;而且匹配规则还有字母、数字、符号...等等,都可以做出规则限定,这样就很快。

如果你根本不知道密码多长,可能有哪些内容,你说怎么匹配 那就算到天荒地老咯。

网友E:
说起这个都是泪啊,N十年前很流行的岛国爱情动作片,下载了好多好多,然后加密,,,然后再想看的时候已经忘记密码了,,,然后丢弃了,,,最后成了纯正的爱国青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起这个都是泪啊,N十年前很流行的岛国爱情动作片,下载了好多好多,然后加密,,,然后再想看的时候已经 ...

N年前我也曾把几段爱情动作片“加密”作长期保存,方法是把一个视频文件分10段压缩,9份保存在网盘,1份留自己电脑。不用密码就是怕自己忘记,谁知在一次重装系统时忘记保留那几小节压缩文件被灭掉。网盘上的大部队也跟一命同体沉默了。

网友F:
Office密码老版本是能秒解,新的没试过,所以重要敏感信息不要靠office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缩文件是无解的。很多网站号称能交钱找回密码

+++++++++++++++++++++++++++++++++

图片是60年前的柳州?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基本不可能,我做过实验。12为密码,有大小写英文有数字。专门不关电脑。3天大约30小时不能破解,然后放弃 ...

你是用WinRAR密码破解软件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Office密码老版本是能秒解,新的没试过,所以重要敏感信息不要靠office密码。

你可以试试 Office 2013 或之后的版本,用 8 位强密码(随机大小写字母加符号加数字)看看暴力破解要多久 我的电脑,4 位强密码能算老半天(8 位要几十年) 这还是确定密码长度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用WinRAR密码破解软件破解?

记得是。网上下载的,

网友:
我花钱在网上破解过,不管是人家咋弄得,也就十几分钟。winrar的文件

网友H:
未知的压缩方式,真的是zip?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未知的压缩方式,真的是zip?

不同软件的 zip 还真有点不一样,比如 7(8)楼的 john 就对付不了 WinRAR 生成的 ZIP

网友:
以现有的算力,如果能够同时拿到源文件和加密后的文件,恐怕是有可能完全破解的。如果没有对照,只是瞎猫碰死耗子式的碰运气,大概是永远无法破解吧?

网友:
如果把密码看做是门锁,那么可不可以不开锁,直接从窗户进去

网友:
现在不是很多网盘下载的更新电影,有些人就把它压缩加密,然后要付款给密码。这个可以破解吗?

网友I:
如果加密文件设定3次输错密码就自动锁定文件。或者每天只允许尝试3次。这样是不是就无法通过暴力破解了?

网友J:
所谓的密码破解,其实就是  穷举法,复杂密码或者位数多的,就算是高配电脑甚至也要10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所谓的密码破解,其实就是  穷举法,复杂密码或者位数多的,就算是高配电脑甚至也要100年

此类密码算法适合用FPGA处理,效率应该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起这个都是泪啊,N十年前很流行的岛国爱情动作片,下载了好多好多,然后加密,,,然后再想看的时候已经 ...

也像李宗盛喜欢饭岛爱吗^_^

网友(2023-11-14):
一般都是暴力破解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2024-01-05):
一个例子(不知道密码长度,不知道密码类型,显卡GTX970):

命令及参数:
hashcat -a 3 -m 13000 $rar5$16$7599c58a3a8d035b2c0db5a8a9a735a1$16$aeb4f8e1949f11b2512c696ffab92769$8$c7eb1eeb117cbd26

结果:
$rar5$16$7599c58a3a8d035b2c0db5a8a9a735a1$16$aeb4f8e1949f11b2512c696ffab92769$8$c7eb1eeb117cbd26:ktv993

Session..........: hashcat
Status...........: Cracked
Hash.Mode........: 13000 (RAR5)
Hash.Target......: $rar5$16$7599c58a3a8d035b2c0db5a8a9a735a1$16$aeb4f8...7cbd26
Time.Started.....: Thu Jan 04 20:29:53 2024 (18 hours, 39 mins)
Time.Estimated...: Fri Jan 05 15:09:24 2024 (0 secs)
Kernel.Feature...: Pure Kernel
Guess.Mask.......: ?1?2?2?2?2?2 [6]
Guess.Charset....: -1 ?l?d?u, -2 ?l?d, -3 ?l?d*!$@_, -4 Undefined
Guess.Queue......: 6/15 (40.00%)
Speed.#1.........:     7789 H/s (6.27ms) @ Accel:4 Loops:64 Thr:1024 Vec:1
Recovered........: 1/1 (100.00%) Digests (total), 1/1 (100.00%) Digests (new)
Progress.........: 522362880/3748902912 (13.93%)
Rejected.........: 0/522362880 (0.00%)
Restore.Point....: 8413184/60466176 (13.91%)
Restore.Sub.#1...: Salt:0 Amplifier:13-14 Iteration:65536-65567
Candidate.Engine.: Device Generator
Candidates.#1....: k7ema1 -> kcw208
Hardware.Mon.#1..: Temp: 69c Fan: 45% Util: 82% Core:1328MHz Mem:3004MHz Bus:16

Started: Thu Jan 04 16:34:29 2024
Stopped: Fri Jan 05 15:09:25 2024

专门对付那些欺骗引诱你辛辛苦苦下载后,解压缩时才告诉你要到另一个网站扫码付费才能提供解压密码的下载网站!

网友:
这个也主要看有多大利益关系吧,就是我所知道的工业设备里面使用的PLC和触摸屏,很多厂家出厂会对程序设置密码,没有密码无论如何都没法下载。或者厂家在程序内部设定定时器,一般主要用来收取尾款。

西门子,三菱,欧姆龙早期的一些型号,基本上都可以找到破解程序,当然有很多是付费的,相对于几百块钱来说,破解以后那就是几千。

肯定也不是所有的都能破解,上面的那几款,基本上都是读取到内存中,找到对应值直接反编译显示出来。

比如常用的电视机顶盒,很多都是高安全性的盒子,硬件和软件做多重限制。有利益存在,就会有人破解。电信,移动,广电这些运营商送的机顶盒,目前不能破解的型号很少很少。

网友:
自己有一个重要文件,加密压缩,密码是数字键两边的Shift+1、自己常用的密码、Shift+0,后面怎么都解不开了,文件放在那里,看哪天运气好,能弄回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某网站诱导下载的软件,是rar压缩包,下载下来才提醒要付费才提供密码,一怒之下尝试破解,运气比较好,一 ...

rar压缩包用密码破解软件暴力破解,对电脑的显卡要求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加密文件设定3次输错密码就自动锁定文件。或者每天只允许尝试3次。这样是不是就无法通过暴力破解了?

同问同求

网友:
rar特别难解密。
我曾经有一整套解密软件,但必须在XP上运行,几乎所有的类型我都玩过,就是rar的索花时间最长。
密码的构成可以从数学上解释,所用到的字符品种越多,位数越多,难度就越大。暴力(穷举)法就是最后的路。我试过,把键盘上能够出现的标点符号参加到密码组成里去,20位的密码需要运行到地球毁灭还出不来,而当时解密用的电脑已经是每秒钟举出3000万个密码了。
一般的Office文件很容易,纯数字的秒破,26个字母的几秒也够了,其他字符加字母加数字的20位,需要个把小时。
设置密码的技巧是多层加密,我用的密码一般都是二重加密甚至三重加密,一般人破译不了。

网友K:
量子计算机实用化的话,这都不是问题。

网友:
  2G的加密文件,使用hash  几分钟就解决了。这几天解密了网上卖电视剧的视频文件。

普通J1900处理器

cd john-1.9.0-jumbo-1/
cd run/
./zip2john /ttt/tmp/21+22.zip  > a.txt

root@192.168.1.191:/ttt/tmp/john-1.9.0-jumbo-1/run#./zip2john /ttt/tmp/6.zip  > a.txt
6.zip/1-6/ is not encrypted!
ver 2.0 /ttt/tmp/6.zip/1-6/ is not encrypted, or stored with non-handled compression type
ver 2.0 6.zip/1-6/01.mp4 PKZIP Encr: cmplen=684980569, decmplen=686535117, crc=95502B1B
ver 2.0 6.zip/1-6/02.mp4 PKZIP Encr: cmplen=687378966, decmplen=688883780, crc=B42F9605
ver 2.0 6.zip/1-6/03.mp4 PKZIP Encr: cmplen=686372144, decmplen=687879740, crc=AD7D0CFB
ver 2.0 6.zip/1-6/04.mp4 PKZIP Encr: cmplen=619693617, decmplen=621223761, crc=D01A6099
ver 2.0 6.zip/1-6/05.mp4 PKZIP Encr: cmplen=622567805, decmplen=624120363, crc=C5973636
ver 2.0 6.zip/1-6/06.mp4 PKZIP Encr: cmplen=622915927, decmplen=624458124, crc=4F4CD3C5
NOTE: It is assumed that all files in each archive have the same password.
If that is not the case, the hash may be uncrackable. To avoid this, use
option -o to pick a file at a time.
root@192.168.1.191:/ttt/tmp/john-1.9.0-jumbo-1/run#./john a.txtUsing default input encoding: UTF-8
Loaded 1 password hash (PKZIP [32/64])
Will run 4 OpenMP threads
Proceeding with single, rules:Single
Press 'q' or Ctrl-C to abort, almost any other key for status
Warning: Only 3 candidates buffered for the current salt, minimum 8 needed for performance.
Warning: Only 6 candidates buffered for the current salt, minimum 8 needed for performance.
Warning: Only 2 candidates buffered for the current salt, minimum 8 needed for performance.
Warning: Only 5 candidates buffered for the current salt, minimum 8 needed for performance.
Almost done: Processing the remaining buffered candidate passwords, if any.
Warning: Only 4 candidates buffered for the current salt, minimum 8 needed for performance.
Proceeding with wordlist:./password.lst, rules:Wordlist
Proceeding with incremental:ASCII
941117           (6.zip)
1g 0:00:00:44 DONE 3/3 (2024-01-04 17:58) 0.02227g/s 15351Kp/s 15351Kc/s 15351KC/s 940ly5..941697
Use the "--show" option to display all of the cracked passwords reliably
Session completed
root@192.168.1.191:/ttt/tmp/john-1.9.0-jumbo-1/run#

密码:94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G:
rar压缩包用密码破解软件暴力破解,对电脑的显卡要求高吗?

看你的需求吧,另一方面看运气。密码越简单花的时间越少。看我上面的例子,密码是字母还是数字,密码长度,什么都不知道,花了一天时间。当然GTX970也是很老的显卡了,换成3080估计2个小时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量子计算机实用化的话,这都不是问题。

能对付量子计算机的只有量子加密,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哈希加密法,对量子计算机就是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