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咏梅748-6收音机垫整电容器容量

楼主(2023-10-10):
收到一台咏梅748-6收音机,垫整电容器被拆掉了,现在要恢复,求高手支持容量多大?谢谢!

网友:
三点统调的垫整电容均为振荡电容的1.06倍,借鉴一下这个资料看看
中波统调时,整垫电容最佳值与可变电容之比
【出自:矿坛】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回复。这个收音机是网上收来的,修响后的现象是应该出现在最低端的电台跑到900多kHz,振荡线圈也已经调的很靠上了,由于没有线路图,所以不知道是上家换错了双联,还是拆掉了垫整电容器。从读盘上看,应该有垫整电容器。与图纸有差异。

网友:
电路图来了!

电路图来了!

电路图来了!

网友:
从二楼天缘坛友发的电路图看,该机没有使用垫整电容啊?

网友:
请楼主看看实物是否用的差容双联?若是差容那就不会有垫整电容。

网友:
这个没有垫整电容

网友:
此图无垫整电容
坛友分享的电路图很清晰,处理了下收藏,顺便分享。

网友A:
从电路图和PCB上看该机没有垫整电容,PCB板图上的R2(1K电阻)对地有误,不知实物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图和PCB上看该机没有垫整电容,PCB板图上的R2(1K电阻)对地有误,不知实物怎样?

这个机器和说明书有的差别,说明书的输入变压器是5个引脚,机器是六个引脚(无输出变压器)。机器R2的接法与印刷版图相同,与振荡耦合电容器并联接入振荡线圈抽头,与电路图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和说明书有的差别,说明书的输入变压器是5个引脚,机器是六个引脚(无输出变压器)。机器R2的接 ...

这个电路确实没垫整电容,一般垫整电容270--330P的容量,你说的是否是双联上的可调电容没有了,这个输入变压器都是6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确实没垫整电容,一般垫整电容270--330P的容量,你说的是否是双联上的可调电容没有了,这个输入 ...

那两个可调电容器在的。垫整电容器是串在回路里的。小机一般100-150PF。我的这台机器双联是127X2的,可能被上家换过。这个双联是需要垫整电容器的。

楼主:
R2机器上用的是1.5K,色环:棕绿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图和PCB上看该机没有垫整电容,PCB板图上的R2(1K电阻)对地有误,不知实物怎样?

R2和反馈电容并联也是通用方法,可以提高本振强度,防止本振受潮后停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个可调电容器在的。垫整电容器是串在回路里的。小机一般100-150PF。我的这台机器双联是127X2的,可能 ...

上家换的可能是443DF型,电整电容用120P-130P都行,不必太认真。这样高端不太拥挤,如感觉天线联容量不够加一组调频联。

网友:
你买个CBM223替换就行了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回复、意见、建议。特别是天缘等提供的电路图。按照电路图,把原来等容的双联拆下,换上CBM-224Q,统调,除了最低端还有点啸叫现象,现在基本恢复正常。最低端啸叫,应该调小混频级的偏流能够解决。再次感谢各位坛友!

网友:
低端啸叫,可能是中频高了,一般本振低端弱,高端强,低端啸叫和本振关系不大。

楼主:
是不是把所有的中周都往下调半圈到一圈?

网友(2024-04-15):
电路图收藏使用了,谢谢坛友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