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万20倍海康球机,支持手机萤石云

楼主(2023-10-10):
200万20倍海康球机,支持手机萤石云

20光学变焦,200万相素,支持手机萤石云远程。二手物品难免有瑕疵,只简单试了一下,可以出图像,手机可以萤石云,可以解除绑定,
    另外网线头比较短,我是试机器时临时卡的水晶头,如果短,可以把水晶头去掉,直接像接电线一样,把网线和另一端网线连接,另外机器是换下来的,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基本上可以转头,变焦,别的我也没有试过,型号是海康威视DS-2DE4220-AE3
   260元,支持萤石云,微 pds-chy

补充内容 (2023-10-10 19:05):
AC24 或者  国标POE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部手机也能各自接入吗?

这个我还不知道,百度搜了一下
萤石云可以同时登录一个手机,一台设备只能添加到一个萤石云账户,一个账号支持多个手机或电脑同时登录。

网友:
有没底座?

楼主:
全新的也是这样

网友B:
查了一下还是不懂,这种是还要接录像机才能手机上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还是不懂,这种是还要接录像机才能手机上看吧

不用,可以直接手机远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还是不懂,这种是还要接录像机才能手机上看吧

介绍说了支持手机萤石云,如果通过硬盘录像机就会说不支持,要通过录像机才会远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介绍说了支持手机萤石云,如果通过硬盘录像机就会说不支持,要通过录像机才会远程

就是只要插上网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只要插上网线吗?

通电,插上网线,手机下载萤石云APP,就可以手机远程控制球机,不需要硬盘录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线插哪里?老板,需要一个

网线插路由上,这个网线短,你可以网线接长些

网友:
要是带红外灯就好了

网友A:
几部手机也能各自接入吗?

网友:
带安装支架吗

网友:
不知道咋安装  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