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辨率的显示器能够把分辨率设置为物理分辨率的1/4吗?

楼主(2023-10-10):
比如2560x1600的显示器,分辨率设置为1280x800,这样就不用缩放字体了。

网友A:
你调整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整试下就知道了

我没有这种显示器,win7下分辨率都是固定的档位,怕不能设置到想要的数值

网友B:
我试过,不同笔记本表现不同,有些的确可以做到4像素合一显示非常清楚,有些则不行
怀疑和操作系统或显卡相关,没有进一步测试

网友C:
大部分不可以,我用过的显示器中,只有一台 LM300WQ5 面板的显示器可设置为 1280x800 且清晰

其它都不可以,包括 M270WQ1 面板的一台 2.5k 显示器,以及之后的所有 4k、5k 显示器都不可以

*不可以的意思是可接受但不清晰

网友D:
一般不行,显示效果奇差。

网友E:
WIN7的显示很难调整到自己合适的。我的夏普56寸电视机,最大是1920*1080P。但用这个分辨率的话,桌面大到左右都丢失一列图标。最后用1400*1050,左右又有黑边,调整电视机本身的显示才能勉强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7的显示很难调整到自己合适的。我的夏普56寸电视机,最大是1920*1080P。但用这个分辨率的话,桌面大到左 ...

这不是 Windows 的问题,是电视机的问题,基本上见于国产电视中

我用索尼 KD65 电视无任何问题

网友:
但另一台52寸康佳反而没有问题。就是最大分辨率时,图标字体都太小了,看着累

网友F:
我把电脑连接到电视机上,win10默认缩放为150%,可以手动设置到200%,当然也可以100%,不过文字太小了,
电视机物理分辨率1920*1080,sony48寸非智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WIN7的显示很难调整到自己合适的。我的夏普56寸电视机,最大是1920*1080P。但用这个分辨率的话,桌面大到左 ...

用电脑做播放器和电影仓库,用大屏幕液晶电视当显示器,用此方式看电影,一直由此设想,看了你的帖子后,有点沮丧,五味杂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用电脑做播放器和电影仓库,用大屏幕液晶电视当显示器,用此方式看电影,一直由此设想,看了你的帖子后, ...

没问题的,很多人都那么干,主要是国产电视机兼容性太烂而已,建议用索尼或 LG 的电视机(后者主要是用 OLED 电视),试过都没问题,支持得很完美

另外,比较新的电视(索尼,其它大牌应该也支持)还支持 Wi-Fi Direct,也就是说,可以不用 HDMI 线,以无线方式把电脑上的画面投屏到电视机上(不过你的电脑也要支持 Wi-Fi Direct,我的微软 Surface 就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的,很多人都那么干,主要是国产电视机兼容性太烂而已,建议用索尼或 LG 的电视机(后者主要是用 O ...

我的这种方式看电影,对电脑显卡的要求高吗,最低级别得是哪个对位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的,很多人都那么干,主要是国产电视机兼容性太烂而已,建议用索尼或 LG 的电视机(后者主要是用 O ...

电脑也要支持 Wi-Fi Direct,我的微软 Surface 就支持

这个是软件还是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这种方式看电影,对电脑显卡的要求高吗,最低级别得是哪个对位的显卡?

这个要看你的电影编码格式,你的显卡必须支持电影的编码格式,才能用显卡硬解,具体我没有关注,不过只要不是太老的都能支持常见的 H264 等格式的。

可参考:
https://zhuanlan.zhihu.com/p/559028359

Wifi Direct 是软硬件都支持才能用的,我的台式机就不支持(废话,没无线网啦

网友H:
高分屏不清楚,我咋觉得是自己不懂瞎赖呢...

Win7不行,更早的XP更不行,只能大比例,Win8.1不清楚。Win10开始,除了大比例100% 125% 150% 200%这类,文字比例可以单独调整,例如98%, 122%等等。

E文系统有这一项,中文系统不会没有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不同笔记本表现不同,有些的确可以做到4像素合一显示非常清楚,有些则不行
怀疑和操作系统或显卡 ...

和显卡+驱动有关,要支持“整数缩放”

Integer Scaling的中文名为“整数缩放”,它的原理是将屏幕上的图像从一个像素缩放至4个或更多像素,从而让玩家在重温复古游戏或尝试运行20年前的流行游戏时也能体验到较为清晰的游戏画面。此外,如果玩家使用的是4K显示器,这项功能还可以让游戏在1080p分辨率下运行时获得更清晰的游戏画面,所以这项功能对于那些使用4K分辨率的游戏玩家来说也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不同笔记本表现不同,有些的确可以做到4像素合一显示非常清楚,有些则不行
怀疑和操作系统或显卡 ...

可以设置的笔记本是几代核显或什么独显、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不可以,我用过的显示器中,只有一台 LM300WQ5 面板的显示器可设置为 1280x800 且清晰

其它都不可 ...

设置为1/4分辨率,不一定是1280x8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行,显示效果奇差。

效果肯定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7的显示很难调整到自己合适的。我的夏普56寸电视机,最大是1920*1080P。但用这个分辨率的话,桌面大到左 ...

可能跟电视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把电脑连接到电视机上,win10默认缩放为150%,可以手动设置到200%,当然也可以100%,不过文字太小了,
...

我不是指缩放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分屏不清楚,我咋觉得是自己不懂瞎赖呢...

Win7不行,更早的XP更不行,只能大比例,Win8.1不清楚。Win ...

我指的不是缩放,是设置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和显卡+驱动有关,要支持“整数缩放”

Integer Scaling的中文名为“整数缩放”,它的原理是将屏幕上 ...

整数缩放时分辨率还是按物理分辨率设置吧?对老游戏整数缩放是自动进行的还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置为1/4分辨率,不一定是1280x800

4k 设置为 1920*1080,以及 5k 设置为 2560*1440,这些事我都做过

没一台能“清晰”,也就是 4 像素合并一个像素,全部都是模糊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指的不是缩放,是设置分辨率

你没有明白什么是缩放。

屏幕是个物理面板,像素数是个定值,调整分辨率就是缩放。至于怎么称呼,那是文字游戏,为了便于普通用户理解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置为1/4分辨率,不一定是1280x800

屏摄对比,因为距离近,哪怕是 5k 显示器其实都能看到像素点,可见像素点是清晰的

但 设置为 2560*1440 画面是非常模糊的

设置为 5120*2880 就非常清晰,极致清晰

网友I:
引用 网友C:
4k 设置为 1920*1080,以及 5k 设置为 2560*1440,这些事我都做过

没一台能“清晰”,也就是 4  ...

显卡不支持整数缩放,无法真正实现4个点缩为1个点,还需要在显卡驱动打开功能

网友I:
引用 楼主:
整数缩放时分辨率还是按物理分辨率设置吧?对老游戏整数缩放是自动进行的还是怎么做到的?

好像是打开这个功能,就可以了,碰到4k 切换到1080p就会自动生效

比如N卡,其他家也有同样功能,当然首先显卡要能支持这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没有明白什么是缩放。

屏幕是个物理面板,像素数是个定值,调整分辨率就是缩放。至于怎么称呼,那是 ...

如果设置1/4分辨率,老程序就是4倍(2x2)放大,跟屏幕缩放效果不一样,老程序缩放有些部分会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摄对比,因为距离近,哪怕是 5k 显示器其实都能看到像素点,可见像素点是清晰的

但 设置为 2560*144 ...

字体效果肯定会差很多,主要是为了老程序能显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像是打开这个功能,就可以了,碰到4k 切换到1080p就会自动生效

比如N卡,其他家也有同样功能,当 ...

意思是4k屏幕设置为1080p分辨率才自动生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设置1/4分辨率,老程序就是4倍(2x2)放大,跟屏幕缩放效果不一样,老程序缩放有些部分会错位。

这跟显示器无关,是程序兼容性的事。运行老游戏经常遇到。

当时写程序时就没有这么高分辨率的显示器和这么强的显卡,程序调用的底层库函数跟现在不同,能不能正常运行都不一定。

你试试以兼容模式运行比如Win7,如果还不行,只能用更古老的系统,比如Win7或者XP。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卡不支持整数缩放,无法真正实现4个点缩为1个点,还需要在显卡驱动打开功能

我以前那台 30 寸显示器不需要显卡支持,1280*800 时自动就是 4 像素合并 1 像素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跟显示器无关,是程序兼容性的事。运行老游戏经常遇到。

当时写程序时就没有这么高分辨率的显示器和 ...

我记得 2002 年的时候三头鸟就发布了一个 3840*2400 的显示器

当时连 WinXP 都没,难为苦哈哈的 Win2000 怎么支持那么高分辨率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意思是4k屏幕设置为1080p分辨率才自动生效?

整数嘛,至少2倍,当然要是2560*1440屏也可以整数缩放到1280*72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设置1/4分辨率,老程序就是4倍(2x2)放大,跟屏幕缩放效果不一样,老程序缩放有些部分会错位。

其实说来还是你的老程序太聪明

如今 Bug11 里仍然残留一些不支持缩放的老系统设置程序,比如网络适配器设置

你看,它在 200% 缩放的显示器上就是正好 4 像素合并 1 像素显示的 也不会错位。

我又找了一下我二十年前发布的一个计算热敏电阻的小程序(下图左)显然,Windows 也是这样处理的,也不会错位

辣么为毛有的老程序缩放会错位呢?因为啊,编写它的程序员太聪明啦

网友I:
把1080p显示在4k屏上,涉及软件放大的算法,因为算法关系,实际效果不会等同1个像素对应4个像素

这个可以做个简单实验

比如下图的黑白方格图片

如果在ps里放大2倍,很明显黑白边界出现模糊,不支持整数缩放就这样

整数缩放的1变4,边界依旧清晰分明

打开整数缩放,相当于不再经缩放算法,直接1个像素对应4个像素,还更简单

如果有5760*3240屏, 还可以实现整数1像素变9像素,变成1920*1080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整数嘛,至少2倍,当然要是2560*1440屏也可以整数缩放到1280*720

整数缩放是在系统分辨率(4K)不变的情况下运行老程序时发生的,还是调整系统分辨率时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说来还是你的老程序太聪明

如今 Bug11 里仍然残留一些不支持缩放的老系统设置程序,比如网络适配 ...

如果用VC6编写,怎样聪明才可以支持高分辨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说来还是你的老程序太聪明

如今 Bug11 里仍然残留一些不支持缩放的老系统设置程序,比如网络适配 ...

你右边的图其实有点错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1080p显示在4k屏上,涉及软件放大的算法,因为算法关系,实际效果不会等同1个像素对应4个像素

这个可 ...

明白你的意思了,如果是矩形,整数缩放效果更好,如果是一个圆就不一定了,整数缩放看起来锯齿更明显,所以图像处理插值算法有很多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用VC6编写,怎样聪明才可以支持高分辨率呢?

问题是我不是大聪明啊,所以我不知道,因此我以前写的程序不支持高分,在 200% 缩放时系统的处理就是 4 像素合并 1 像素 既不错位也不模糊。

btw. 右边那个和左边那个已经不是一个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我不是大聪明啊,所以我不知道,因此我以前写的程序不支持高分,在 200% 缩放时系统的处理就是 4  ...

有的老程序不是原样放大200%的,可能跟布局有关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了,如果是矩形,整数缩放效果更好,如果是一个圆就不一定了,整数缩放看起来有锯齿。

我以前用像素工具处理过围棋棋子图片,发现程序中棋子看起来总是不够圆,后来发现人家棋子边缘处是有颜色过渡的,不是全黑的,这样视觉上看起来就比较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和显卡+驱动有关,要支持“整数缩放”

Integer Scaling的中文名为“整数缩放”,它的原理是将屏幕上 ...

整数缩放只是一个系统设定对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 2002 年的时候三头鸟就发布了一个 3840*2400 的显示器

当时连 WinXP 都没,难为苦哈哈的 W ...

显卡和显示器不配套,发挥不了最大作用而已。

你电脑装个古董显卡,最大支持1080p,外接8K显示器一点问题也没有,显示器最大显示1080p,无非轻飘飘的打酱油而已。

如果你显卡最大支持8K,显示器最大1080p,早期的系统你调高了,显示器黑屏。后来的系统更智能了,检测到显示器最大能力1080p,根本就没更高选项,显卡打酱油而已。

网友J:
比如2560x1600的显示器,分辨率设置为1280x800,实际画面只有原尺寸的四分之一。老旧的大屁股显示器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比如2560x1600的显示器,分辨率设置为1280x800,实际画面只有原尺寸的四分之一。老旧的大屁股显示器例外。

高分屏老程序画面小,缩放字体又容易错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显卡和显示器不配套,发挥不了最大作用而已。

你电脑装个古董显卡,最大支持1080p,外接8K显示器一点 ...

VP2290 发布的时候是有可支持的显卡的,不过是要占两个 DVI 口而已 --- 当然这样的显卡很少

其实我的 5k 显示器也一样,要两个 DP 才能上 5k --- 当然这样的显卡还是很少(当时)

但 5k 显示器发布的时候,Windows 已经能支持高分,Win2000 可咋办啊

网友:
显示跟显卡驱动也有关,我同一电脑同一显示器,板载显卡用XP克隆系统时用VGA线1920*1080分辨率显示器可以满屏,用HDMI线就有黑边。后来换温7系统、温10系统用HDMI线都可以满屏显示。

网友:
这基本就是模数转换的问题,VGA是模拟信号,HDMI是数字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VP2290 发布的时候是有可支持的显卡的,不过是要占两个 DVI 口而已 --- 当然这样的显卡很少

其实我 ...

操作系统有公版显示驱动,总不能黑屏下装系统吧。别说Win2K,就算Win11,不装显卡驱动,正常显示没什么问题,玩下游戏就露馅了。

显卡能发挥几成功力全靠显卡驱动,能发挥几成功力还不行,到底有多少用武之地则是显示器的事。

网友K:
讨论半天不如实际试试;发一张您所喜欢的印象派的画吧,雷诺阿《弹钢琴的少女》。可以试试用低分辨率直接看的效果,如果差不多,那就可行。 Auguste Renoir -Young Girls at the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讨论半天不如实际试试;发一张您所喜欢的印象派的画吧,雷诺阿《弹钢琴的少女》。可以试试用低分辨率直接看 ...

画得不错~
有高分屏再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画得不错~
有高分屏再试

谢谢鼓励!高分屏在画画上用处比较大吧?有的画甚至达到25600x33280,即便是jpg体量也有一百多兆,如果用Photoshop,大概是1个g大小,太恐怖了!可能这张雷诺阿的画太有点印象作派了吧?不是很清楚,斗胆再来张个人的作品:编号202300096的美女吧,有污清目,还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鼓励!高分屏在画画上用处比较大吧?有的画甚至达到25600x33280,即便是jpg体量也有一百多兆,如果用 ...

个人自画像不错,也是美女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个人自画像不错,也是美女

哈哈!把我的作品形容为《聊斋》里的“画皮”了!也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聊斋_画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把我的作品形容为《聊斋》里的“画皮”了!也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作品不是来自现实在内心的投射?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作品不是来自现实在内心的投射?

带有很深的哲学意味!在这里啰嗦一下,哲学家大卫▪休谟说过:“观念是由感觉印象得来,还是从反省印象中得来的?如果是得自我们的感官,是从哪个感官传来的?如果被眼睛所知觉,它必然是一种颜色;如果是耳朵,那么这种观念必然是一种声音;如果被味觉所知觉,那么它一定是一种滋味。但我坚信,任何人都不会说:实体是一种颜色,或是一种声音,抑或是一种滋味。如果实体真的存在,它一定是在反省印象中得来;.........反省印象被归纳为情感和情绪两种,而两者都不能被用来表象实体。---引述结束”。而艺术(尤其是作为色彩代表的绘画)恰恰是一种反省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带有很深的哲学意味!在这里啰嗦一下,哲学家大卫▪休谟说过:“观念是由感觉印象得来,还是从反省 ...

很高深的理论~

网友L:
直接搞一台低分辨率的显示器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直接搞一台低分辨率的显示器不就得了?

现在低分辨率的笔记本都很少

网友L:
引用 楼主:
现在低分辨率的笔记本都很少

也有,淘宝上有些二手笔记本是1366*768或1024*768的,不过配置不太高,酷睿二代或三代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也有,淘宝上有些二手笔记本是1366*768或1024*768的,不过配置不太高,酷睿二代或三代

我现在用的就是,想买个新一点的,八代以上的

网友K:
我这也是现学现卖!现在工作节律太快,所以没有人有功夫看书了,所有一切都成了快餐文化,就连艺术也不例外。而来自美国最成功的现代艺术代表---Andy Warhol,也是我喜欢的画家之一,他的反对艺术保护主义的说法,我非常赞同!来幅仿波普(Pop)艺术的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这也是现学现卖!现在工作节律太快,所以没有人有功夫看书了,所有一切都成了快餐文化,就连艺术也不例 ...

麦当娜?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想买个新一点的,八代以上的

这个得想点办法了,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得想点办法了,不容易!

也可能买高分屏的,毕竟高分屏也是主流了

网友F:
先看看显示器能支持什么分辨率,不然设一个不支持的自定义分辨率,大概率会黑屏,即使没黑屏,也会全屏飘“不支持的分辨率或输入不支持” 屏幕截图 2023-10-19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看看显示器能支持什么分辨率,不然设一个不支持的自定义分辨率,大概率会黑屏,即使没黑屏,也会全屏飘“ ...

不支持 960x540 ?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支持 960x540 ?

没有的话,通过显卡控制面板,看看能不能添加自定义分辨率,我试了,nvdia控制面板可以创建960*540,但是显示效果不如缩放的,笔记本是xe核显,找不到创建自定义分辨率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的话,通过显卡控制面板,看看能不能添加自定义分辨率,我试了,nvdia控制面板可以创建960*540,但是 ...

那Intel核显只能用缩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Intel核显只能用缩放了

不同的核显可能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