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谁能指导一下这个收音头怎么修理

楼主(2023-10-10):
AM收音正常,FM无声音,频率显示,但FM及MHZ不能正常显示,已知高频头到HA11225的1脚前信号正常,现在怀疑静音控制部分电路有问题,
图里的Q354  E极为0.5V,C极为0V,反过来了,正常C极为0.5V才对,请各位老师帮分晰一下,谢谢

网友:
先切到MONO模式下看看是否有声音。也就是不要设置成立体声模式。

网友:
不懂,但Q354是Pnp类型的管子,E极为0.5V是饱和状态,按图所标数值,应该正常

网友A:
我有个疑问:既然Q354的C极是接地端,他的0.5V是怎么来的?无论那种情况都是0.0V才对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修好了,Q11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疑问:既然Q354的C极是接地端,他的0.5V是怎么来的?无论那种情况都是0.0V才对吧!

发射结正偏导通,三极管才能饱和呀,基极接近0V,发射极0.5V最少了,再低发射结不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