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路的空气开关能不能分别接火线与零线?

楼主(2023-10-10):
就当作双回路的空气开关用,可以吗?标称都是C32的,不是同一个品牌的,能用的话就省买一个双路的空气开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零保护是非标术语(淘汰的苏联术语),现在叫 TN 系统,其中 TNC 是中性线保护,系统中性线不可断开 ...

现实很骨感

我就见过多次使用了4P空开而烧坏大量用电器的事件。我现在维护的就有一栋办公楼每层一个4P总空开,几年前有一层就烧了大量电器,原因是4P空开的N路内部断路了。见过的几回有端子松动烧焦的,有N路直接烧焦断路了的。也许是空开质量差过热保护不好过热不跳闸。
我维护的见到这种非漏保4P空开都得把零线直接压死直通。

网友:
可以,也可以把零线直接连接,火线接断路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很多人说零线先跳闸会危险呢?无论谁跳闸了,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检查漏保或者空开,继 ...

这才是正解!

楼主:
今天新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找“几十年前的闸刀“说事,那时全国年电器事故死亡数千人以上,有一年达万五/有一年万三死亡。

...

技术固然重要,安全意识更为重要。当然,对于安全意识不强的一般居民,只能通过技术手段来降低触电事故的后果。

话说,在这里逛的能有几个没被电老虎咬过?一次都没?但,即使被电,也都疾速摆脱,终究是蛰一下而已罢了,因为大都有心理准备。

回归主题:两个单路的空开代替一个2P空开,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形下,建议L线接的空开选择C16/C25/C32规格,N线接的空开选择动作电流高一两个等级的规格,如C32/C40等,防止跳零不跳相的隐患。

个人陋见,不当请指正

网友D:
还是按照规范使用吧!

网友:
不能,会产生切零不切火情况带来危险,1P开关直接切断L线即可。

网友E:
几十年前的闸刀,不也接了两条同规格的保险丝吗?不管熔断哪一条保险或者两条都熔断,没听说附近因此发生意外的事儿,因为没电了,先看看邻居们电灯是不是亮着,若是,势必检查电路是否出了问题,哪里出了问题。

所以,两个1P代替一个2P,一般的没问题。当然,既然有了2P,还是优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两个单路空开串在同一电路中使用时,跳闸的时候可能是会有先后的。有可能是两者先后跳闸。也有可能 ...

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很多人说零线先跳闸会危险呢?无论谁跳闸了,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检查漏保或者空开,继而排除故障,为什么会有危险呢?难道停电后就想当然的认为没有电了,而去接触电路吗?

网友:
火线没断断零线,在检修时是很不安全的,要么用2P空开,要么1P接火线,零线直通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国产大牌(比如德力西,正泰)空气开关非常便宜啊,一包烟钱而已,重要的事说三遍:

这这些地方千万别省钱!!!这这些地方千万别省钱!!!这这些地方千万别省钱!!!

网友G:
照明电还是按规范干,出点差池不是省一包烟钱的事。在印度做项目的时候,一个阿三把项目部的零线断开了,结果整个项目部的电脑电源都洗白了,印度魔笛的故乡居然配不齐电脑电源,导致项目进度滞后,隔了两天国内紧急采购让轮休人员带到现场,在印度机场还被怀疑是走私犯。

网友H:
可以用一个塑料U形槽把它们连接起来,一开就全部开,一关就全部关。以前经常这么用。只要一过载,自动掉的话就一起掉了。也可以找根自行车铜线,加热压下去。也能达到要求。

网友I:
我家和老婆姐姐家同期自建房子,都是三层,我用铜芯护套线,姐姐家用铝线,十几年后换了铜芯线

网友J:
小品牌不行!到电流不跳

网友:
如果是单刀控制零火线,建议零线直通,空开控制火线即可,

网友F:
我认为,两个单路空开串在同一电路中使用时,跳闸的时候可能是会有先后的。有可能是两者先后跳闸。也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先跳,另一个没跳:这种情况如果先跳的是零线那个空开,是危险的,因为电路还带电。因此我认为这不是个好办法。
我总是不放心单路空气开关,总觉得不安全。所以装修时必须上双路空开,否则检修时总觉得还有一根零线连着不安全,实际是没有问题的,但心里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品牌不行!到电流不跳

一个是德力西的,德力西还有一个是C25的,另一个C32的是正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品牌不行!到电流不跳

C32的是德力西与正泰的,还有一个德力西C25的

网友:
绝对不可以,原因看4楼。

要么只用一个,接火线。要么用个标准的2P。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一个塑料U形槽把它们连接起来,一开就全部开,一关就全部关。以前经常这么用。只要一过载,自动掉的 ...

有铁片轨道槽架,两个开关可以并排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按照规范使用吧!

因为不懂规范,所以请教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不懂规范,所以请教大家

各位师傅;安规规定;在接零保护供电电路系统中,零线是绝对不可以断开的

与漏电保护开关不能相提并论。

所以;两个单路空气开关不允许分别接火线与零线

省下一个吧,更安全,更合乎电气安装国家安全规定

网友:
理论上过载保护起作用,二个同时跳开概率不高,如零端跳开,设备带电

二个起的,内有机械联动机构, 二个同时跳开概率低,而二个同时检测比一个概率高

要省?
听版主的
用一个更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位师傅;安规规定;在接零保护供电电路系统中,零线是绝对不可以断开的。

与漏电保护开关不能相提 ...

就是说:只在火线上接一个单路的空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只在火线上接一个单路的空开,就可以了?

做过大电力工程的电工,天天安装共无数控制箱,全部零线整排齐齐整整接在零线列柱上。

安装使用后数个星期,经数十次使用大电流通电后,安装队长还要派队里一等一技术最高的老师傅

对新工程回检复查,一般每三五十个零线压接点会有一个因大电流强热铜/铝线变型稍松,就是

电箱火灾隐患。有经验的老电气安装工程队从来重视这个复查步骤,数十年不会出电箱过热事故。

对于铝线电箱,还会有二三次的地线压接口小心复检。

随着技术/仪表的进步,现一般都使用热红外成像仪完成零线接地发热点的寻找,使消灭事故更有效

网友:
接口压紧、螺丝选紧、各种触点质量等等

我做电工时
可惜没有红外成像测温和今天的玩具表
红外仪要带载保持一定时间后才能判断
今天的玩具表可带载后即刻可知好坏和发热趋势

网友:
生命安全重要,不要省那几个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各位师傅;安规规定;在接零保护供电电路系统中,零线是绝对不可以断开的。

与漏电保护开关不能相提 ...

接零保护是非标术语(淘汰的苏联术语),现在叫 TN 系统,其中 TNC 是中性线保护,系统中性线不可断开;TNS 是三相五线制的,有一条专门的 PE 线,和 N 线不重复,TNS 系统的 N 线可以和 L 线同时断开。

所以空开也有 2P 和 4P 的,就是 TNS 专用空开,TNC 用的就是 1P 和 3P 空开

在我国,集中式居民供电往往采用 TNS 系统,因为它最安全,不过缺点是造价最高,所以除了集中式居民供电,其它场合还是 TNC 系统较常见。楼主的是什么系统,这个不搞清楚就不知道要用哪种空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照明电还是按规范干,出点差池不是省一包烟钱的事。在印度做项目的时候,一个阿三把项目部的零线断开了,结 ...

神奇的国度,贪小便宜吃大亏.双P开关才几十元钱.但用两个单P开关代替会出现只断零线的现象.会很不安全.如果是三相电总零线断开就跟您说的一样,带开关电源的用电设备极有可能会烧坏.损失巨大.我朋友家烧了一次总零线接头,损失超万元.这还不是发生在工厂或单位,只是发生在他自己家里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实很骨感

我就见过多次使用了4P空开而烧坏大量用电器的事件。我现在维护的就有一栋办公楼每层 ...

从前空都有严格抽检制度。但一切向钱看后某个城乡上至99岁老人家下至岁半儿童全民大炼钢式

制造/拼装空开,而且是冒全国质量优秀奖的几大名牌,出货价只原装厂十分之一。所以我从来不买

这些名牌空开。只买名声不大,外观/模具极差的[广州电器四厂]的空开,从没假货,从无事故。

我们校化学糸老师背着学校管理系统自行购不锈钢泵和空开,老师得到“劳力士“ 表回扣。

结果开实验课首课空开无故合不上,或合上粘烧死无法断路

我拿他们买的空开测量;标称15A的实际1.8A跳闸!

实际上2P/3P/4P这样的并联空开每批要抽样作百万次实验,才可出厂。

网友:
关键双路是联动的,两单个不联动,只装火线比两单好

网友:
省不得,安全最重要

网友:
要是饭堂厨房的设备还是用2p的好。用1p断了火线,维修时如果零线碰到外壳会跳上一级的漏保。还有一些情况是零线带电,断了火线也电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实很骨感

我就见过多次使用了4P空开而烧坏大量用电器的事件。我现在维护的就有一栋办公楼每层 ...

4p空开用做单一设备的开关,不做总空开。

网友:
还是听版主的,正规配电箱里的零线都是接零线桩或直通的,或者用2P联动的开关,两个单片开关,遇上短路或过流跳闸总有先后,零线跳闸,对检修人员还是有不安全的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很多人说零线先跳闸会危险呢?无论谁跳闸了,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检查漏保或者空开,继 ...

零线跳了你家还有电怎么办?你不会隔时时一两分钟去看一下空开吧?不能这样用!!!不是省一个空开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十年前的闸刀,不也接了两条同规格的保险丝吗?不管熔断哪一条保险或者两条都熔断,没听说附近因此发生意 ...

几十年的前家电也没这么多,负荷也小,那时候也没走地线的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零保护是非标术语(淘汰的苏联术语),现在叫 TN 系统,其中 TNC 是中性线保护,系统中性线不可断开 ...

不管TNC还是TNS,中性线都要可靠接地不可断开,唯一区别是TNS五线制接地是到配电房高变低压侧接地,所有PE线系统上是物理线相连的,而TNC系统中性线是通过就近可靠埋土接地来提供保护的,终端配电用户也是必不可少的保护接地线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实很骨感

我就见过多次使用了4P空开而烧坏大量用电器的事件。我现在维护的就有一栋办公楼每层 ...

4P空开很少采用了,一般性用4P都是漏保类型的,或是独一大型用电设备之类采用,行内复合用电区一般不提倡4P开关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前空都有严格抽检制度。但一切向钱看后某个城乡上至99岁老人家下至岁半儿童全民大炼钢式

制造/拼装 ...

这样啊,那岂不是要翻车了?我单位都是采用以正泰为标准使用。不过一般都能符合要求,空开就怕安装工艺不过关及电箱受潮。

网友:
零线怎么会跳呢,接不接无所谓的

网友:
只接一个火线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几十年前的闸刀,不也接了两条同规格的保险丝吗?不管熔断哪一条保险或者两条都熔断,没听说附近因此发生意 ...

不要找“几十年前的闸刀“说事,那时全国年电器事故死亡数千人以上,有一年达万五/有一年万三死亡。

所以要制订国家安全用电规范,及在所有有技术力量的全国城市推行先进/优秀的接零保护系统。

推行接零保护系统后,全国年电器事故死亡率下降百倍以上

网友K:
我家配电盒中的零线(没有通过开关)就是统一接在一块紫铜排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家配电盒中的零线(没有通过开关)就是统一接在一块紫铜排上的。

这是好办法!
我家差不多也是这样,五线入户,三根相线经空开接电器,所有的零线接在紫铜排上,所有的接地线(供插座)也接在一块紫铜排上。
入户端的第一个断路器是4P的40A漏电保护开关(电表输出侧只有40A的3P空开)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照明电还是按规范干,出点差池不是省一包烟钱的事。在印度做项目的时候,一个阿三把项目部的零线断开了,结 ...

电脑开关不就是 471压敏电阻炸了吗  接上保险丝  临时先用2天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脑开关不就是 471压敏电阻炸了吗  接上保险丝  临时先用2天电脑

电容也爆浆了,确保用不了了 ,当时阿三落后,做项目干基建全靠柴油发电,现场全是柴油机发的电,估计线压400v有多

网友:
今天 看了看 外面的配电箱,竟然 有三个开关  两个并排 63A和80A的  这个 小的应该是火线  80A的是零线(这两靠在一起 都是单独的空开 )   旁边是63A的双开  。所以  你零线 可以用大些的电流空开

网友:
这样使用容易造成误判,还不如只用一个接火线,,2P和1P的区别不单单是一个和两个的区别,2P开关之间有一个内联动装置,这个装置是用来保证无论那个开关跳闸都会2P一起断开,如果只是把两个1P安在一起,或者只是两个手柄固定一起,如果没有内部的联动装置,可能会只跳一个,手柄连在一起有时会带不动两个同时跳,我以前也有这个想法,还做过实验,后来放弃了,多掏几元钱买了2P,毕竟,万一零线跳闸,火线没跳,这样用电器同样没电不工作,容易造成误判,如果有人误触就会造成危险,别说不可能,但这是安全规范,就是为了防万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很多人说零线先跳闸会危险呢?无论谁跳闸了,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检查漏保或者空开,继 ...

这个问题对有经验的电工来说是常识,但安全规范是防万一的,毕竟谁也不能保证一辈子没有犯迷糊的时候,或者有个不太懂电的人去操作,所以接两个1P,还不如只接一个控制火线安全度高,毕竟只要进线零火没接错,就不会出现电器不工作,但是还带电的情况

网友(2023-11-18):
引用 网友I:
我家和老婆姐姐家同期自建房子,都是三层,我用铜芯护套线,姐姐家用铝线,十几年后换了铜芯线

十几年了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