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推荐一款标签打印机

楼主(2023-10-10):
因工作需要,想买款标签打印机。平时有时候做网线做标记用,有时候给照明开关贴个标签之类的。请教高手,哪款比较方便和两者都能兼顾。谢谢

网友:
bother啊。 很多价位的,丰俭由人。

不过你要能做大批量的那种还是比较贵的。我们有台过1W了,高速批量。但是个人用的话,不到1K,我家里就有1台,不过只能打直的标签。

网友:
兄弟牌,能用的兼容色带很多,骗多多上非常便宜,效果与原装色带无差别。某些国产品牌,买了机器后一定要用专用色带,不能用兼容色带,原厂色带价格不便宜。所以买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机器是否一定要用原厂色带。
最好买有打印网线标签功能的机器

网友:
贴博士,号码管标签兼备

网友:
精臣B3S 最宽可以5cm  也可以打刀型标签。就是原装标签纸很贵。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预算是多少了。我买了一个是可以打印15宽的打印纸的,不过只能用他自己专用的,实际上是在打印纸上有一个RFID标签,而其他的没有话就不能被识别,这个方便的地方是不用人工设置纸张类型,但不好的地方是要用专用的纸。我现在是买了用得上的几种标签纸,如果用完了要记得把这个RFID标签留下来,只要以后买了其他牌子的贴上这个RFID也是一样用的。

网友:
用精臣B3S吧,可以联接手机,可以直接用Excel表格,在手机上先做好要打印的信息,直接导入。

网友:
先擘桌面标签打印机很好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宝贵的建议,想买台通用标签纸的,毕竟标签纸是个易耗件。

网友:
上月60多买了台,最宽50mm,手机APP蓝牙使用,还行

楼主:
承蒙各位好友指点和建议,已购精臣B3S款。还没到货,期待使用效果。谢谢各位

网友:
不要买热敏打印机, 这东西的字很容易消失. 最好是买碳带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