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短的USB延长线,解决长久的问题

楼主(2023-10-11):
找这东西找了很久了,一般的延长线,最少也有50cm,对我来说还是太长了

thinkbook的一个A口,插口很紧,频繁插拔怕不好,平时会用到U盘,手机,数字功放,和机械移动硬盘,之前一直用C转A母的线,占据宝贵的C口,而另一个M2移动硬盘只能屈就用5Gbps的A口,因无法接到C口而白白损失性能

所以特别需要短的USB延长线(不想用hub,因为我很少同时使用多个设备),  多多搜到后立马下单,这条线做工很不错,2头外面还用铝壳包围,线只有13cm,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太短的延长线是没用的,不过鉴于我的情况,正好

线很软,据介绍是用了FPC排线,也就是柔性电路板,难怪可以做的很软,不过这种fpc也有缺点,就是铜箔很薄,线比较细,可能这个原因才做成13cm的短线,别看线短,一点不便宜,15大洋呢,可以说很贵了

介绍说是10Gbps速率,不过当我把M2移动硬盘连到电脑的C口链路,测得读写900MB+, 如果中间加入这条短线,速度就会降到400MB左右, 多次测试均如此,所以我判定它只是5Gbps的线,连到电脑的A口还是没问题,不会引起性能损失,毕竟A口本来就是5Gbps

有了它,M2移动硬盘可以直连C口,发挥最大性能,而短延长线连A口,供多个设备公用

网友A:
不太懂楼主的需求,C口的扩展坞很多,带3.*的A口和C口,我试过,用扩展坞接电源都没问题。

网友:
线好多啊,我的习惯就一个电源线。

网友:
thinkbook的一个A口,插口很紧,频繁插拔怕不好,平时会用到U盘,风大大的顶你了。
何出此言?风的灵越情况类似,USB 口虽多,你是紧,风是近,入一妨碍二,二进不了啊。长的多了去,如主说有损。风还加上难看。

网友:
这么短的确实少见,既然是延长线,那肯定是得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楼主的需求,C口的扩展坞很多,带3.*的A口和C口,我试过,用扩展坞接电源都没问题。

麻烦,拖个小尾巴,再加电源不方便啊

网友:
这线挺实用,做工还可以

网友B:
不久就会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久就会接触不好!

你买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买过?。。。。

类似的延长线买过多次,从以前的蹭网卡延长线到后来的usb延长线,不久都会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的延长线买过多次,从以前的蹭网卡延长线到后来的usb延长线,不久都会接触不良。

延长线质量有好有坏,不可同日而语, 我之前用的C口转A口母,绿联的,质量非常好,速度毫无损失,也没出现你说的接触不好

但便宜的延长线肯定不好,我这根短线15块算很贵了,从价格上说算很好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比较新的情况下紧,拔插的次数多了应该就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延长线质量有好有坏,不可同日而语, 我之前用的C口转A口母,绿联的,质量非常好,速度毫无损失,也没 ...

买过山泽等品牌,也买过一个绿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比较新的情况下紧,拔插的次数多了应该就松了。

同一台本本,一个A口正常,另一个A口就很紧,每次插拔都担心会把口搞坏,网上反映也是如此,不是我这台机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拖个小尾巴,再加电源不方便啊

支持PD协议的C口

网友:
扩展坞也是这个尺寸

网友:
楼主的移动硬盘太牛B了,读写900MB/s,我的读取还行,写入大文件也就600MB/s水平,小文件龟速

网友:
我想,大概不是达不到10g,而是你中间又多了个白色的移动硬盘线。接口触点也会增加传输损失,也就是即使不考虑其它线材的传输质量,断点越多,损失越大;所以,线材本身高质量的传输全被断点和低质量的其它线材给抵消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