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老师讲一讲电磁炉锯齿波形成原理

楼主(2023-10-11):
那个老师讲一讲电磁炉锯齿波形成原理,如图红色图框部分。

锯齿波形成电路

锯齿波形成电路

锯齿波形成电路

锯齿波形成电路

锯齿波形成电路

锯齿波形成电路

网友A:
这样:第一步假定339输出了个"0",低电平,那摩 +5V R31 给电容充电,电容左零右正,直到339输出一个“1”高电平,于是电容开始放电,注意电容电压可比电源还高,左边的0都到了正电源了,右边只能从二极管放电了。这样电容上就有了锯齿波。这里大家互相学习,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不必言称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第一步假定339输出了个"0",低电平,那摩 +5V R31 给电容充电,电容左零右正,直到339输出一个“1”高 ...

谢谢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