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为什么外差式收音机本振频率多是高一个中频

楼主(2023-10-11):
转发:为什么外差式收音机本振频率多是高一个中频
为什么常见的外差式收音机本振频率多是高一个中频,很少是本振低一个中频?
从理论上讲本振频率低一个中频也是可以的,而且效果也是一样。

但在实用时就会有问题,我们举例说明:
假设中频为465k,本振高465k,接收频率535-1650k的话
则振荡频率1000-2115k,本振频率变化范围约2115/1000=2.1

同样中频为465k,本振低465k,接收频率535-1650k的话
则振荡频率70-1185k,本振变化范围约1185/70=16.9

看出问题了吗?
低本振频率70-1185k,作一个70k的振荡线圈,电感要比1000k的大许多,材料更多、体积更大。本振频率变化范围也大很多,这就需要可变电容变化范围大很多。根据公式计算,可变电容变化范围是频率变化范围的平方。如本振变化范围是16.9,则可变电容变化范围就要289以上。制作本振频率70-1185k的振荡器,可变电容要10-300p,而高本振频率的可变电容只要10-60p。相比之下低本振收音机制作成本要高很多,所以绝大多数商品收音机不采用低本振设计。

但超短波情况又有所不同
假设中频为10.7m,接收频率88-108m,本振高10.7m的话
则振荡频率98.7m-118.7m,本振变化范围约118.7/98.7=1.2

中频为10.7m,本振低10.7m,接收频率88-108m的话
则振荡频率77.3-97.3m,本振变化范围约97.3/77.3=1.26

这样比较高本振和低本振相差不大,考虑频率低对元件要求也低些,所以早期国内外有一些低本振的调频收音机。

网友A:
好像记得有本老书里面提过,高中频的叫外差式,低中频的叫内差式,所谓内差式好像早期的收音机用的多,那本书叫《实用无线电读本》,应该是解放前的书,里面基本上讲的是无线电发射类,也有收音机,甚至里面还提到了调频和晶体管了,还有汽油机发电机的维修

网友B:
学习了!

另外请教各位老师,哪里有最简单的超外差收音机电路图?

整明白了单管机现在想学学超外差了。

网友C:
这作者也是稀里糊涂。

网友:
高本振中频干扰应该少于低本振中频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作者也是稀里糊涂。

稀里糊涂的作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记得有本老书里面提过,高中频的叫外差式,低中频的叫内差式,所谓内差式好像早期的收音机用的多,那本 ...

说明那本老书质量堪忧,哪来什“内差”,不过是看着外差(heterodyne)这个词的汉语翻译望文生义。
本来最初的汉语翻译者是理解了原理的,想表达:“用来自外部的另一个新频率,所驱动出的差异”的意思,缩成“外差”,结果被理解成频率高低了,让人哭笑不得。

网友:
讲解的非常到位

网友:
低一个465的化,本振会经过465自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像记得有本老书里面提过,高中频的叫外差式,低中频的叫内差式,所谓内差式好像早期的收音机用的多,那本 ...

《实用无线电读本》作者:潘人庸著;蔡寿祺校阅 页数:420 出版社:新华无线电社 出版日期:1939.0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用无线电读本》作者:潘人庸著;蔡寿祺校阅 页数:420 出版社:新华无线电社 出版日期:1939.09

是这本书,我给朋友拿走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本书不错的,里面什么都涉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用无线电读本》作者:潘人庸著;蔡寿祺校阅 页数:420 出版社:新华无线电社 出版日期:1939.09

这本书我没有,但有 潘人庸先生著的《实用无线电讲话》好像不是你说的《实用无线电读本》,能不能将你的《实用无线电读本》发我一份我的邮箱:sz-cxm@126.com,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另外请教各位老师,哪里有最简单的超外差收音机电路图?

看这两个,下面为锗管机,上面是硅管的,用9018也行。
两级中放,典型电路,灵敏度很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这两个,下面为锗管机,上面是硅管的,用9018也行。
两级中放,典型电路,灵敏度很可以。

感谢老师帮助!收藏了。

看着这么多管,感觉太难了。。。。超差有没有少点管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老师帮助!收藏了。

超外差的,就这么复杂。要是管子想少,只能换低放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