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必须带调谐是一种错误观点

楼主(2023-10-11):
“给六管机加上K596,灵敏度爆棚”这个帖子里,好多人在说高放调谐的这个事。其实高放带调谐这个本来就是旧机器才有的做法,现在市售低噪声放大器无一例外都是宽带的。虽然低噪放会放大噪声,但是信号也同等地得到了放大,所以低噪放带不带调谐和灵敏度无关。
老式收音机,各个部件的性能都很一般,加一个调谐可以让后级少接收一点宽带噪声,这样混频级能好一点。但是务必注意老收音机混频器是所有混频器里性能最拉胯的那一种,论增益比不过模拟乘法器论隔离度比不过平衡混频器。这就导致高放很尴尬:放大倍数大了噪声进混频器混出来一堆怪东西,放大倍数小了灵敏度还不行,就只能带个调谐解决这个矛盾;中放还要承受混频器的噪音,有一些噪音在465k附近根本无法过滤,最后进了检波级成了底噪。
另外的话其实说高放不带调谐本身就是错的,收音机高放都是接的天线调谐回路,何来没有调谐一说呢?

网友:
我本不想在矿坛再认真谈技术了,见楼主的钻研精神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就简单说几句吧:
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涵盖信号与系统,高频电子线路相关知识,所以长话短说。Smin(dBm)=TN(dB)+10lgBW(MHz)+NF+SNR。
这个是接收机灵敏度计算公式,TN(dB)是25℃的热噪声,BW不用多说了是带宽,NF是接收机噪声系数,SNR是解调一个信号需要的信噪比。我们玩收音机看10lgBW(MHz)这项就行了。

当然了您可能会说,高放的BPF没用,中放的BPF有用,其实既然是变频,就不是单一的点频变换而是一坨,教科书为了方便理解只拿单一正弦信号举例。其实输入侧信号是一大坨,多大一坨由高放BPF的幅频特性决定。因此通频带越宽,变频出来的信号越乱,实际的混频器不是matlab里那种混频器,不理想化。过多的噪声串入进去了,肯定会影响变频效果(干扰可以理解成信号叠加,就比如正弦波叠加高频信号示波器波形变粗,这能好的了吗?)而变频器恰好就处在收音机的前几级,上梁不正下梁歪,收音机亦是如此。
而大多数收音机都不是很注重调谐输入侧的选择性,那噪声肯定趁虚而入了,再夸张些,镜像干扰也来了。
再者,收音机的高放,中放,低放是分别独立的系统。这句话您如果明白了,说明也就领悟了。

加油吧,收音机只是个契机,入门的必经之路,但入门不代表它就容易。也许将来您会成为射频工程师,会有更深的理解

网友:
好像沒聽到哪個人强調說“高放必须带调谐”,樓主誤會了吧?

网友:
噪声功率只是一方面,调谐高放更大的意义在于,使IP3比较低的放大器或者混频器,能够正常工作而不至于阻塞(即三阶互调产物功率大于等于信号功率),新手往往忽略这一点,而抗阻塞(动态范围)对于接收机来说,是比灵敏度更重要的指标。因此IP3在非线性高频放大器中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搞明白了IP3的意义,很容易就能理解为什么传统构架混频器往往需要前端窄带滤波,而现代混频器往往不用,因为现代混频器具有很高的IP3指标(比如无源平衡混频器,抗过载能力很强),随着PIN器件的广泛普及,无调谐的LNA式高放,也很容易实现前端的深度衰减式AGC(变相提高LNA的动态范围),以保证进入LNA的信号水平非常低以避免阻塞。

网友:
“高放必须带调谐”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吧。

不然天线放大器还怎么活

网友A: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唯一的设计思路。比如零中频收音机,比如相干检波,这些技术就不需要高放带调谐。

你说不是唯一的设计思路,这个没错。
但标题说的是  这是个错误。 显然这不是个错误。更关键是,没人说高放必须调谐,只是说高放带调谐性能更好。

网友:
1、没说必须带。
2、不能只从信号强度来评价吧。还要看看选择性等其他指标。

如果你这个说法全对的话,2连空气连的效果应该和4连的一样喽?

网友:
没有调谐的高放很多

网友:
噪声大了一点,和多收到很多电台相比,相信大家都会做出同一个选择!

网友:
各项指标都要求高就用多路调谐和低噪声器件、各种高性能电路等。要求不高随便玩,自己满意就可以。
当玩到一定程度后,又有专业仪器后就会因为提高一点点指标弄一大堆电路才达到时就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多路调谐了。

网友B:
现在是电台数量少了,所以不觉得

像以前电台数量多,许多电台混在一起,大家一起唱,你就知道高放调谐的好处是什么了。

矿石机就是没有调谐,大合唱全凭谁嗓门大就听谁的。

一级高放可以不调谐,还有两级高放的呢,三级的呢。

网友:
选频高放可以降低后级压力,但不一定降噪,能提升选择性也许是真的,或者说,能维持原来的选择性指标

AM段收音机,频率范围522~1710KHz(步长按9KHz),设中频455KHz
预接收频率540KHz,本振995KHz;如果此时有个1450KHz的信号(镜像),混频后一样可得到455KHz的中频信号,所以才有了跟踪联选频
如果把中频提升到10.7MHz呢,预接收频率540KHz,本振11.240MHz,镜像21.940MHz,输入端简单的带通既以解决,跟踪联没用了

还有FM段,设中频10.7MHz,预接收88MHz,本振98.7MHz,镜像109.4MHz,接近FM段高端,不用选频高放还真不行,如果把中频提升到45MHz呢,预接收88MHz,本振133MHz,镜像178MHz,输入端简单的带通解决问题

当然,还有收音机的混级动态范围小,小信号可能淹没,选频高放可改善,为什么不用大动态混频器;一中频455KHz/10.7MHz,既不是规章也不是制度,更不是法律;现代收音机,既看不到笨重的双联也看不到易碎的磁棒;加,要回到当时的年代看问题

接收机或电台应该比收音机好吧,没有所谓选频高放,高中频,分段带通滤波;选频高放只是无柰之举

网友:
高放有调解电路,信噪比高,有调解电路是高级电路。是高级收音机,是高级收讯机。

网友C:
这只是你个人观点。在电台多的地方,你试试就明白前人为啥在高放要调谐,这不是你主观认为不需要就不需要!

网友:
沒講選擇性的,什么放大率都是胡説八道。試想,唱片頭的輸出低到只有1mv,前置一樣放成上2伏去推后級?那是不是直接放礦石机便比美六管机?想當以前所有人部是儍子?

网友:
了解下 交互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你个人观点。在电台多的地方,你试试就明白前人为啥在高放要调谐,这不是你主观认为不需要就不需要!

老收音机高放带调谐确实有必要啊,可是现在有哪个电台或者芯片是这样设计的吗?

楼主:
说选择性不好的,为什么要用高放来提升选择性?是因为中放矩形系数不够。所以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老收音机为了减小中放和混频的设计难度选择了高放带调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唯一的设计思路。比如零中频收音机,比如相干检波,这些技术就不需要高放带调谐。

网友: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给收音机划分了等级,不同等级的收音机有着不同的各项性能指标,一级收音机或特级收音机的抗中频干扰和抗像频干扰指标,采用双联很难达到,所以一级和特级收音机要采用带高放输出调谐的三联可变电容,实现抗中频干扰和抗像频干扰达到一级或特级收音机指标,这样做要比采用二次变频要简单。
    抗中频干扰和像频干扰,中频选择性再好也无能为力。

网友:
低中频机器加非调谐高仿不违法,商品机也有只是比较少。

网友:
带调谐,提高选择度,顺便匹配阻抗,何乐不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调谐的高放并不会多收到很多电台,因为选择性低的话所谓“多收到”的电台会被周围的强信号电台压制住而 ...

多收到台,是我实践得出来的结果。是事实,而不是纸上谈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唯一的设计思路。比如零中频收音机,比如相干检波,这些技术就不需要高放带调谐。 ...

我支持16楼的观点!

本来高放是否带调谐是个人或厂家的一种选择,二者都可以,根据需要取舍而已,不能认为某种方法是一种错误。

如果是错误,难道以前生产的那些带调谐高放的收音机厂家的设计人员都傻?

我工作中也接触宽带射频放大器,那都是因为输入信号的带宽非常宽的原因,即便如此有条件也要在输入端加一个宽带的输入滤波器以消除带宽外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唯一的设计思路。比如零中频收音机,比如相干检波,这些技术就不需要高放带调谐。 ...

“高放必须带调谐是错误”等价于“高放带不带调谐都可以”,不等价于“高放不能带调谐”

楼主:
我发现好多回帖的都没明白我要表达什么,我没有否认带调谐或者不带调谐,我否认的是“必须带调谐”这种说法。逻辑关系要理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支持16楼的观点!

本来高放是否带调谐是个人或厂家的一种选择,二者都可以,根据需要取舍而已,不能 ...

我的标题没有说高放带调谐是错误的,我说的是高放“必须”带调谐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好多回帖的都没明白我要表达什么,我没有否认带调谐或者不带调谐,我否认的是“必须带调谐”这种说法 ...

关键是没人说   “高放必须带调谐”   这句话。

当然论坛是大家畅所欲言的地方。即便有人在有些帖子里有类似的话,也不是论坛主流或者主推的观点。
本来就几乎没有人认同 “高放必须带调谐” 这个观点。

也就是说本来大家就知道是错误的。

网友:
超外差收音机高放和中放任务各有侧重。高放主要任务是提高混频前接收信号幅度,提高灵敏度,虽然有选择性的需求,但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有一定的增益且稳定;中放侧重于频幅特性,矩形系数要好,带宽要兼顾选择性和音质,因其频率固定,因此高增益和稳定性更容易实现。因此说,加高放是主要还是为了提高增益,选频高放也是为了信号在谐振频率时增益最大化,它对收音机的选择性并不能起到关键作用,因为它谐振频率带宽远大于电台频率间隔;选择性是中放频幅特性决定的,矩形系数越好,频带越窄选择性越高,即,中频特性不好是不会有好的选择性的。直放机其实就是有选频高放的收音机,它的选择性大家都知道。

网友:
拿个同时期的R71e和77A或者70-2比一下,真不是一个档次的,就好像自然吸气的三缸奥拓和机械增压的V6红旗比一样,有点夸张了,不过就是这么个理。

网友:
分析问题应该先从概念入手。
调谐放大器是指以谐振回路作负载的放大器,即以电容器和电感器组成的回路为负载,增益和负载阻抗随频率而变的放大电路。当要求其中心频率能在某个频率范围内任意调节时,可由机械调谐(可变电容器或可变电感器)或电调谐(变容二极管)实现。
因此,从调谐回路输入的高放,不算是调谐高放。

网友F:
现代的收音机,加高放是一定要调谐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一般都是调容二极管,不用走线,只需在线路板上留一个二极管的位置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电台数量少了,所以不觉得

像以前电台数量多,许多电台混在一起,大家一起唱,你就知道高放调谐的 ...

谁说矿石机没有调谐?记得在矿石机的初期,矿石机就有单回路再生,双回路再生和三回路再生机。记得以前市面上能买到的就有美通338矿石机线圈这种线圈就有三回路的,就是带调谐的矿石机线圈。

网友:
这种观点如同:粗茶淡饭就能添饱肚子,何必要吃山珍海味。

直放式收音机,就能收下很多的台,何必要超外差,一样的想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谁说矿石机没有调谐?记得在矿石机的初期,矿石机就有单回路再生,双回路再生和三回路再生机。记得以前 ...

虽然不明白有些人回复的是什么,但是没有必要钻牛角尖。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明白有些人回复的是什么,但是没有必要钻牛角尖。

什么钻牛角尖?人家矿石机搞双调谐必定有搞双调谐的优点。上海台的790千周与杭州台的810千周都是两个强台,而两个台相距又较近,矿机又没有中周的选频曲线,在收听时这两个电台常混在一起。由于采取了输入回路的双调谐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输入经两个调谐回路来选频,结果这两个电台接收就隔开得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钻牛角尖?人家矿石机搞双调谐必定有搞双调谐的优点。上海台的790千周与杭州台的810千周都是两 ...

所以啊,你的这个观点正好解释了楼主的疑问

楼主不就是说高放不必要加调谐吗,你说的不就是加调谐的好处吗?

和我说的不冲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代的收音机,加高放是一定要调谐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一般都是调容二极管,不用走线,只需在线路板上留 ...

PL660电路图,请问高放的调谐二极管在哪里

楼主:
PL660高放,明显是宽带的无调谐放大器

网友:
高放是否需要调谐,是否有必要调谐,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仅考虑选择性,那么调谐高放必然比不调谐高放更好,然而调谐高放可变电容至少需要3连,调试难度也大。
        我说说“双平衡混频”与“中频干扰”、“镜像干扰”的事。所谓“混频器”有两个输入端,输入端分别注入RF和OSC——注意,实际接收的RF并不是单一频道,OSC波的频谱也并不纯净。所谓的“双平衡”指的是,无论从哪个输入端注入波形,另一个输入端如果没有注入波形,那么注入的波形在输出端会被完全抵消掉。中频干扰,就是从混频器RF端进入的频率落在中频放大器通频带内的干扰,中频干扰无需OSC波参与,直接通过混频器就可以进入中频放大器,但是对于双平衡混来说,中频干扰根本通不过,因此性能优良的双平衡混具有很好的中频干扰抑制作用。镜像干扰指的是频率比接收频道(RF中的有用信号)高两倍于中频的干扰,也就是比振荡OSC基频高一倍中频频率的干扰,这种干扰在进入混频器之后与OSC差拍变换出中频频率,同样会在混频输出端产生中频频率,而且对于镜像频率来说,“混频增益”与有用的RF是等同的,也就是说双平衡混频器对镜像干扰完全不起作用。
        因为平衡混频器对镜像干扰不起任何作用,当不使用高放或者使用不调谐宽带高放时镜像干扰比较突出时,调谐高放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比如说中频频率为465kHz的短波收音机。对于中波收音机来说,仅仅利用天线回路的选频作用就可以获得相对满意的镜像频率抑制效果,中波低频道对中频干扰更敏感,使用调谐高放就不是非常必要了。
        说说多连可变电容的问题。黑白电视机的UHF高频头是典型的带调谐高放变频头,从UHF高频头的结构看,这种高频头的可变电容动片(转轴)是多点接地结构,在相邻两连之间都设置有一个弹簧片以保证动片与金属外壳的接触,而且相邻两连之间是完全屏蔽开的,即使旋出的动片仍然完全被屏蔽罩包裹。之前论坛内有空气2连改3连或者4连的贴子,显然动片转轴没有这种多点接地措施,连间屏蔽罩也没有,这种结构的多连可变电容如果仅仅做成“LC集中滤波器”问题不大,但是用在调谐高放,放大器负载端与输入端很容易产生不可控的反馈,导致高放制作失败,为了能让高放正常工作,那么就只能降低高放增益,使负载回路与输入回路的信号幅度差距缩小,这样,高放放大微弱信号的作用就减弱了。其实以前的军用收信机,其调谐高放的增益也并不高。
        最后,说说商品收音机使用多连可变电容的难度。首先,带分隔屏蔽的多连可变电容体积不会太小,这就决定了板砖收音机使用多连可变电容的可能性不大,口袋收音机根本不可能。第二,多连可变电容对同步跟踪要求很高,UHF高频头的可变电容片数很少,而且每一连都有两组“花片”可调,因此可以做到“点点跟踪”,不过调试所需的人工成本仍然很高,收音机的可变电容片数多,即使每连也留两片花片,容量调整范围也非常小,且,塑料膜介质的可变电容调花片会使塑料膜磨穿,根本没有调整的余地。第三,收音机整机厂通常只能采购市场上现成的元器件,向电子元器件厂家定做所需的成本可能要比大批量生产的要高出10倍甚至更高,而且研发、生产周期长,实际并不太现实。无论是多连可变电容还是非常规谐振频率的中周,在商品收音机中都不大可能出现。

楼主:
我的态度都这样了,那个帖子底下还是有很多人看不懂

网友:
你所在意的问题几十年前就已经被研究透彻了,为什么不看书而是自己瞎琢磨?
带宽和噪声的功率成正比关系
为什么调谐高放对传统构架的超外差接收机来说很重要?你有没想过灵敏度和过载的矛盾?
宽带高频放大器为什么只适合非常非常弱的信号?你是否知道交互调对接收的影响?
现代构架的接收机为什么可以大量采用不调谐高放甚至无高放?你是否了解动态范围对接收机性能的影响?

所以,这些书本上都有的知识,与其自己琢磨或者放论坛上讨论,不如花点时间看书

网友:
好多天了,俺等著看“四論”,結果啥也沒等到。各位熱心壇友也說了不少,看起來樓主朋友還是一頭霧水,俺就弄點能聽懂的說一下吧。

假如接收頻段是535KHz~1605KHz,跨度1070KHz,慾接收的信號功率為0dB,頻段内的縂噪聲功率為-3dB,即信號功率是噪聲功率的兩倍,這是個很平常的典型例子。假設噪聲在整個頻段内分佈是均匀的,即所謂白噪聲,其噪聲功率與帶寬比的平方根成正比。

在寬帶的情況下,即使收到了這個信號,其巨大的噪聲干擾(信噪比3dB)會使可懂度嚴重下降,只知道有這個電臺而不知道内容是什麽。

若接收端加上一個20KHz的窄帶調諧網絡,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20KHz相對於1070KHz,佔比為1.87%,此時縂噪聲功率下降為1.87%的平方根即約13.7%,合約-8.642dB,加上基數-3dB等於-11.642dB;而一般的窄帶調諧大約最多衰減3dB,故信號功率為-3dB,信噪比變爲11.642-3=8.642(dB),比例約7.315,即信號功率增加到噪聲功率的7.315倍。

進一步的假設還可以知道,若窄帶調諧網絡的帶寬變爲10KHz,信號功率與噪聲功率的比值可以增加到10.345,即信噪比達到10.15dB,是不是很值得嘗試?

再換個目標,高放加上一個寬帶的前端濾波器,或稱爲預選器。為減小鏡像頻率的影響,通常預選器的帶寬都小於2。對於上述中波頻段,覆蓋比是3,可以分爲兩個預選器,每個的帶寬比例都是1.732。這樣頻段就變爲535KHz~926.65KHz和926.65KHz~1605KHz,中心頻率分別為704.1KHz和1219.54KHz,相對帶寬均為55.6%。

由於寬帶濾波器的損耗比窄帶濾波器的插入損耗要低得多,通常可做到0.2dB左右,所以按前述同樣的信噪比算,在濾波器輸出端的信號功率為-0.2dB,噪聲功率為-1.274dB,則信噪比為3dB+1.074dB=4.074dB。若高放本身的噪聲係數為1dB(這是個很差的指標),那麽高放輸出的信噪比變爲3.074dB,減去天綫輸入信號的3dB信噪比,信噪比實際上提升了0.074dB,等於把高放的底噪旁路了,這是不是也很有意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好多回帖的都没明白我要表达什么,我没有否认带调谐或者不带调谐,我否认的是“必须带调谐”这种说法 ...

“必须带调谐”改成“需要带调谐”不就可以了。带有调谐意味着是窄頻并且有匹配,匹配不多说是可以获得最多的增益,重点在于窄頻才能提高选择性,譬如,在兩台接收机有相同的感度,一台是窄頻的,另一台是宽頻的,在无杂波干扰时区分不出哪台比较优秀,但一旦在有杂波干扰时,宽頻的无法收讯,而窄頻的仍然可以收讯。因此我喜欢用超外差带有陶瓷滤波器的,而近乎零中频的性能实在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