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尘器换锂电池

楼主(2023-10-11):
吸尘器,6串18650锂电池,充电器26V,换好后充电,显示充满,为何测每个电池是4V,不是4.2V?

网友:
充满后再延长一段充电时间看看。比如说充一整天时间(二十四小时)再测一下。

网友A:
一般保护板不会让电池充满到4.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保护板不会让电池充满到4.2V的

正解  !!!!!!!!!!!!!

网友(2023-12-06):
  你这种电池组看上去属于简单控制,并非检测每个电芯的端电压以及各电芯的电压差。戴森的电池组又太复杂了。所以自己换就比较麻烦。弄不好保护芯片被锁死就玩完了

网友:
所有单体测一遍,总电压测一遍,如果总电压就是26,单体4,那是你的表不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