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飞利浦L4X25T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3-10-11):
如题,求一份这个版本的清晰的电路图,那种两张对一起的电路图好找,但与实物稍有不同。

网友:
http://www.umberto-alessio.it/Ra ... hilips%20L4X25T.pdf

楼主:
感谢 chllc 及 YRADIO,三楼的可能更接近我的机子,比二楼电路图多了一个GR3二极管,还多了R61、62、63三个电阻。
我这台机子的问题是各波段都收不到台,本振已经起振,用452千周的中频信号注入TS1(AF116)集电极能听到清晰的声音,后级应该都是好的。因图纸与实物不符就搁置的一段时间。问题就应该在输入回路,待我基于新图再研究一番。曾用3AG1替代过TS1,无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chllc 及 YRADIO,三楼的可能更接近我的机子,比二楼电路图多了一个GR3二极管,还多了R61、62、63三个 ...

加分鼓励,请继续努力。

另一参考版本:
https://elektrotanya.com/philips ... df/download.html#dl

网友:
25T,26T虽经典,但高频部分布线的确有点不敢恭维。但不影响其收藏乐趣。去年下半年陆续几个月晚上挑灯夜战,三天打鱼的那种。终于唱歌。
楼主加油。

网友B:
我有飞利浦26t,灵敏度太高了,晚上中波台密密麻麻的,很多台别的收音机收不到,并且抗干扰能力也很强,功率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飞利浦26t,灵敏度太高了,晚上中波台密密麻麻的,很多台别的收音机收不到,并且抗干扰能力也很强,功 ...

第一次听楼主说中波的灵敏度这样高的收音机,我几台德国出的电子管收音机,无论是调频还是调幅,收台是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分鼓励,请继续努力。

另一参考版本:

谢版主!这个就是以前下载过的,与二楼的相同,但与实物略有不同。

网友(2024-12-05):
变频管外壳接地,发现多次外壳与内部漏电,需将外壳与地断开,或经电容再接地。
用了3级双调谐中频变压器,选择性应该好些。。

网友B:
飞利浦25T详细介绍:https://17bb.cn/thread/8MjM03Ny5k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25T详细介绍:https://17bb.cn/thread/8MjM03Ny5k

感谢分享!
我觉得上海312的喇叭是4*6的,25T是5吋的吗?那可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