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零星雀斑的脸

楼主(2023-10-11):
女人鼻子周围零星长十余颗雀斑,倒是一种特殊点缀,看上去别有风致。扫描闲置多年320G硬盘准备装资料,看看这硬盘扫描,绿脸上长着红疹子,难看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一个软件,扫描有坏道的硬盘,会自动把坏道和正常的放在不同的分区,当然坏道多而且不连续,会出 ...

这个软件名称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几年前用的,是DOS界面下操作,名称忘了

mhdd有自动屏蔽坏道功能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盘很有些年了。屏蔽了13607柱面,计104G。肯定不会再用这块硬盘,但不把坏道处理了总觉得事情没有做完 ...

怎么屏蔽的?建立分区,但是不给分配盘符,是这么屏蔽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盘很有些年了。屏蔽了13607柱面,计104G。肯定不会再用这块硬盘,但不把坏道处理了总觉得事情没有做完 ...

一个柱面占用104G?

网友A:
用了多久的硬盘?坏道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多久的硬盘?坏道有点多

硬盘很有些年了。屏蔽了13607柱面,计104G。肯定不会再用这块硬盘,但不把坏道处理了总觉得事情没有做完。

网友:
有历史的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柱面占用104G?

首先,我申明我没有按你“反对”按钮。但是,我没有按反对键是因为我来不及按。尽管都知道一个柱面132MB,但我写出柱面只有数量没有带单位,让你误解为是柱面编号,我总有表述不清楚地方。所以,我给你顶格加分30分。还有,你别看我给别人加的分数,看了只有徒增烦恼。
一视同仁,给别人也是加30分呢。

补充内容 (2023-10-12 22:50):
喝酒误事,怎么说一个柱面132MB?该是一个G132个柱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屏蔽的?建立分区,但是不给分配盘符,是这么屏蔽么

以前用过一个软件,扫描有坏道的硬盘,会自动把坏道和正常的放在不同的分区,当然坏道多而且不连续,会出现很多分区,然后把有坏道的分区屏蔽,一个20G的最后只有10G不到,而且还是3-4个小分区,觉得很实用,关键当年硬盘贵啊

网友:
可以用DG先修复一下,看看能否修复,不行就只能分区隔离,这个分散程度,估计还能剩下一半容量吧,过去听说有种软件可以把坏道写入硬盘系统里屏蔽,不知道是什么软件,还有个笨办法,就是记下所有坏道柱面数值,单个分区,然后中间夹杂的好柱面的单独分区,然后再合并好分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名称叫什么?

10几年前用的,是DOS界面下操作,名称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