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台国产短波数字化接收机

楼主(2023-10-11):
     近日在二手平台上看到挺多退役的SSD系列带DSP的收信机,本着好奇心买了一台SSD024型,用了几天感觉性能没能完全发挥,应该是天线太简单了吧
       另外,有没有朋友有这台或713厂其他接收机的资料,方便我参考使用

楼主:
发上来清晰度怎么那么差?

楼主:
相比713厂上一代的SSD021,及其他厂商同时期的接收机,这台明显减配了,缺少FM、ISB模式,工种显示从点阵屏改回数码管,除了有从0.3-12K的带宽选择,其他方面似乎还比不过009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比713厂上一代的SSD021,及其他厂商同时期的接收机,这台明显减配了,缺少FM、ISB模式,工种显示从点阵屏 ...

同样觉得减配了,越做越不地道,网上很少能找到这机的资料,应该还是现役状态的机器。发现现在生产的国产君用接收机功能少、灵敏度低、耗电大,除了便携式接收机外大的机器基本都不能外接直流电用。技术和设计还是有差距呀。实践感觉,接收机用开关电源比用串联稳压电源的接收噪声要大灵敏度要低,同一机器用电池接收噪音最小灵敏度最高。为什么就不能设计出外接电池接口呢?

网友:
713和常州的数字机,面板造型山寨,型号众多,重量工艺可靠性都是垃圾啊

网友(2023-11-20):
常州厂还是有点东西的   不知道对022  和028 怎么看呢

网友A:
这东西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便宜啊!

价钱还过得去,进口的确实挺贵

网友(2025-02-28):
最近也入手了一台同型号机子,因为没有使用说明不会操作只能简单用用调谐和频率输入收听,网络上也没有搜到资料,不知哪里能够找到使用说明书及资料,如朋友能提供万分感谢。

楼主:
朋友你好,很抱歉我也没有此机任何资料,但可以在这里跟你讲解用法

网友:
抱歉,这几天没有上论坛刚才看到。非常感谢楼主的回复并愿意指导这个机子的使用,麻烦将操作说明发给我,谢谢!

楼主:
AF RF旋钮用于调整音量,射频增益 BW/MCH旋钮用于调整带宽及选择信道       MODE键:点击切换工种AM CW USB LSB     GAIN键:点击切换增益方式MGC AGC-F AGC-S MGC+AGC-F       PATH键:点击开启AMP前放 ATT衰减器 或NORN均不使用       TIME键:点击后输入扫描驻留时间,具体我不记得了,你注意单位是毫秒还是秒      ADR:遥控地址设置      STO:信道存储,点击后输入信道号00-99之间      CHAN和RCL两键同时按下进入信道调取模式,用BW/MCH旋钮切换信道      SCAN键:用于开始或停止扫描      BFO键:在CW模式下点击调节拍频,可输入频率或用调谐轮范围4.99KHZ       SQUE键用于静噪,门限本人也不知如何设定       TUNE点击用于切换步进    THLD键点击可输入扫描门限,范围00-99dBuv      UFL键可设置扫描终止频率,例如29.99表示终止频率为29.99MHZ     LOCK 用于整机锁定   扫描方法:  1.频率先调谐到起始频率,设置好工种,带宽 ,驻留时间,门限,步进后点击SCAN键开始      2.信道扫描,点击CHAN RCL SCAN三键开始扫描,其余设置与频率扫描相同。以上使用方法系本人摸索使用得来,有错请指正

楼主:
有坛友问022,028收信机的使用感受,以本人进几个月使用022 025和028接收机来看,022型功能最全,025型性价比最高,028型技术最为先进        022,025收信机均采用三次变频加IF DSP架构,使用了16位ADC和DAC,其中,022型有最小1hz步进,超过8种解调制式60个解调带宽,可算是一级接收机,025型体积、用料来得少点,指标功能与024型大同小异,其电路架构仿自美国WJ8711接收机,028型似乎是一次变频+IF DSP的机子,带有频谱显示功能,但论其工能选项数量却不及022型那么多,事实上专业的数字化短波接收机在功能数量,灵敏度等方面远不及民用业余设备它们只是在动态,抗干扰性上来的优越,本人已经出手了所有国产短波接收机,目前只留下一台ICOM R75接收机供日常使用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将摸索出来的操作方法及使用体验无私奉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