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做TA7642直放收音机

楼主(2023-10-11):
之前做了TA7642直放收音机,效果非常满意。
翻出一个闲置拆机复旦空气双联,准备继续做一个大号TA7642直放收音机,所有材料废物利用,准备完成后组装到一台凤鸣收音机木外壳里。
既然是大号机且电路简单,采用搭棚,大概布局明天继续。

楼主:
最近一直听直放机,我这环境直放机效果明显高于德生超外差机器,底噪小声音好听,刚好有一个闲置N年木制收音机空壳。

网友:
上瘾了朋友,双联充分立用加一级场管高放,双调谐。功放用DZL声一定好听。

楼主:
双联充分立用加一级场管高放,双调谐。功放用DZL

有没有图纸提供参考
不是上瘾,空气双联闲置好长时间,TA7642一次买了十来个,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一直听直放机,我这环境直放机效果明显高于德生超外差机器,底噪小声音好听,刚好有一个闲置N年木制收 ...

现在的环境不适合高灵敏度要选择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一直听直放机,我这环境直放机效果明显高于德生超外差机器,底噪小声音好听,刚好有一个闲置N年木制收 ...

楼主:
谢谢提供图纸,谢谢

网友:
磁棒离铁板太近,会受影响的。

网友:
        非常期待你的搭棚直放机外观养眼,声音清新悦耳。

网友:
那个中周有没有现成的?

楼主:
如果做双调谐需要自己绕,没有现成的,按照ta7642标准直放电路,不需要中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做双调谐需要自己绕,没有现成的,按照ta7642标准直放电路,不需要中周

那个不是中周是高频变压器,它的初级要跟磁棒线圈电感量一样,需要自己缠。加上它组成双调谐是为提高7642选择性场管用便宜的K596就行。

网友A:
最近也在做7642的机器,找了个老的教学教具把7642位置焊上插座测试了一下,发现刚网购的7642增益中等,最好的是90年代的TA7642,现在的卖家说是国产的,买过三家,昨天到货的居然也是国产货。国产的里面商标用三个E组成三角形的商标的声音最小,SUM TA7642音量中等,原装拆机的九十年代学校课件套件收音机里面的声音最大,可惜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做7642的机器,找了个老的教学教具把7642位置焊上插座测试了一下,发现刚网购的7642增益中等,最好 ...

谢谢分享,能否上图说明各个TA7642,以便以后甄别,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能否上图说明各个TA7642,以便以后甄别,谢谢!

好的,我要慢慢来,因为有的机器已经装上IC了,要拆开,有时间我上图

网友A:
昨晚有到货了一包7642,满以为这次买的是原装的,结果拆封一看清单也是国产的。今天插上一对比与其他国产的也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晚有到货了一包7642,满以为这次买的是原装的,结果拆封一看清单也是国产的。今天插上一对比与其他国产的 ...

发照片看看,我只买过一次,也不知道买的是国产还是接口,用了两个,也无法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晚有到货了一包7642,满以为这次买的是原装的,结果拆封一看清单也是国产的。今天插上一对比与其他国产的 ...

上图看看那个版本的?

网友:
请问hw*21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实验就是在这个简易收音机的7624位置焊上插座试的,结果最好的是那个老板子上的,国产的两家都有中等,最差的就是这个标志不太清楚的。

网友:
这是实验用的收音机,7642声音最小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发的图片都不显示了?

网友:
上面一包20只是在一家买的两次货,另外一包是昨天来的换了一家也是国产的,经过实验音量中等。那只最好的是多年前别人送我的没完成的板子上的。

楼主:
我就买了一次,和你最后一次买的一样,音量还可以,没有早期原装的也无法对比。

楼主:
你所说的最差的是这种吗,某鱼有售看封装是老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最差的是这种吗,某鱼有售看封装是老货。

我那个成品机器里面的与这个商标很相似,就是印字太模糊了,对比现在国产的的确音量小,插上我那个老的TA开头的音量最大。现在国产的我又搭了个电路实验也很不错,比插在这个机器上试机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最差的是这种吗,某鱼有售看封装是老货。

用这个实验板测试新买的7642灵敏度很高,选择性也很好,要调准一个台都有点困难,偏多一点没台了,同一地点超外差能收到的它都能收到。磁性天线是利用了原来成品收音机的调谐回路,7642用次级线圈输入的。实验发现7642的负载电阻阻值1.5K时强台过载严重,声音嘶哑,我已经调到头5K了强台还有点过载。估计是天线有载Q值为有了次级线圈耦合而提高,曲线很陡的原因,看来次级的圈数还可以减少,这样有可能做出Q值高选择性好的磁性天线来,正好弥补没有再生的遗憾。

用这个经典的电路实验选择性一塌糊涂,整个度盘被一个603强台霸占,中等强度的5个台听不清楚。感觉越是很小的磁棒反而好点,从前就发现用上长磁棒自激厉害。

楼主:
你最差的那个是华晶的,新买的7642还不错就好,反正现在只能买到这。

楼主:
我做过两台7642,都是使用拆机收音机磁棒线圈,次级匝数是多了,线圈腊封着不好拆就没有动。磁棒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效果差不多无区别。和你实验结果一样,10K可调电阻调到一半都不行,大于5K才可以。本地中波只能收到两个电台,和德生对比无差别,声音更好听底,底噪干净。

楼主:
大磁棒的原线圈次级还凑合,德生小机磁棒次级线圈太多了。抽空测下次级电感,看到底大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