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收的开盘录音机,很漂亮,可惜马达坏了,难搞

楼主(2023-10-12):
    10年前收的一台开盘录音机,很漂亮,偶尔拿出来把玩,近来发现马达不转了,拆开检查,有一组线圈不通,在线圈上有多个铜绿点,放显微镜下清理干净铜绿看到多处漆包线几乎霉断但并没有真正断掉,真正的断点可能在深处,没法找出来。
    绕制变压器对我来说轻车熟路,但没绕过电机,不会搞,难了。

网友A:
看样子,也就是普通的交流异步电机。采用这种电机的录音机性能指标也不会很高,重新绕制也不算很难,如果采用双层绕组,性能会有所提高。

网友B:
经常用用,电机有点发热,就可防止潮湿。

网友C:
某鱼,有时候有配件或配件机,可以试试。

这个开盘机的带速貌似是 取决于电源频率的。找电路图看看,很可能是3相电机,用电容移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也就是普通的交流异步电机。采用这种电机的录音机性能指标也不会很高,重新绕制也不算很难,如果采 ...

主要是没绕过电机,不懂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鱼,有时候有配件或配件机,可以试试。

这个开盘机的带速貌似是 取决于电源频率的。找电路图看看,很 ...

说得有理,某鱼看过了没有。
三条接线,有电容,看起来跟电风扇电机一样,我也不懂,但它肯定是靠电源频率稳速的,普通电风扇的不能稳速。

网友D:
可以从网上买直流伺服电机改造,调到适合转速就行,不过你都放了十年不用,显然利用率不高,直接当摆件放弃修理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用用,电机有点发热,就可防止潮湿。

只是偶尔拿出来玩玩,用得极少,环境也不是很潮湿,没想到还是躲不过霉变。看起来定子不是浸漆,更不是真空浸漆,只是涂刷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从网上买直流伺服电机改造,调到适合转速就行,不过你都放了十年不用,显然利用率不高,直接当摆件放弃 ...

还是想把它修好,知道它的绕法和接线就行,实在不行再考虑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磁滞同步电机,看起来和电容运转式单相交流异步电机差不多,但是转子是不同的,它不是靠感应电流转动 ...

谢谢!长见识了,之前没听说过磁滞电机,一眼看上去有电容跟电风扇差不多,但转子确实跟风扇不一样。只要有绕法教程,修好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没见过,长学问了

网友:
磁滞式电机,很多以前的需要精准时间的仪器仪表都用到这种电机,如记录仪,不同的是启动方式用一个类似棘轮的装置来启动,。电机一般需常年连续运行,可靠,一般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必要自己麻烦,直接找修电机的铺子,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去做,等你学会并工具材料都买齐费用远远超过外 ...

附近有几家修电机的,没有一百几十斤的个头,连看都不想看一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近有几家修电机的,没有一百几十斤的个头,连看都不想看一眼  ,

这个电机修起来费劲,没利润。

网友G:
测一下三根线的电阻,看看什么情况,不一定是绕组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一下三根线的电阻,看看什么情况,不一定是绕组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电容

其中有一根引线对应任何一根都不通,但对应个别铜绿锈蚀的暴露点通。
我开始也满以为是电容问题,因为肉眼直接观察很难发现铜绿。

网友:
它是上海LY-321录音机是前身机,LY321是直流电机

网友:
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俺支持尽可能修复原电机。

楼主:
网上怎么也搜不到关于这种电机的绕线教程。

网友:
拿到维修电机那就解决了

网友:
放着当摆件吧,这机器的音效也不哪么好。

网友:
南方潮湿。我的电脑天天用。有一天发现内存损坏了,内存的脚上有腐蚀的铜绿,把管脚腐蚀了。

网友H:
我拆过两个开盘,一个电子管上海L601,机芯带回来准备改胆机玩。一台和楼主的好像一样还在老家,型号时间长记不清了,板子和电机都在,年底回老家看看,还在的话送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拆过两个开盘,一个电子管上海L601,机芯带回来准备改胆机玩。一台和楼主的好像一样还在老家,型号时间长 ...

非常感谢!!出差一个星期,现在才看到你的贴子。
我的电机直径5.5厘米,长度5.8厘米,转速3000/分。因为这是我唯一的一台开盘机,还是想把它修复,不是图它的音质性能有多好,只是要有一台开盘形式的机器玩玩。

网友:
用脱漆剂把漆脱了,搞清楚电机绕组的接法,绕线圈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