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中频采用232KHz的收音机实验记实

楼主(2023-10-12):
              制作中频采用232KHz的收音机实验记实
     一、采用较低中频的优缺点
采用较低的中频232KHz与465KHz比较的最大好处是,对于中波而言,当中周有载Q值相同时,抗中频干扰和选择性明显高于465KHz中频。
缺点:中频选择低一些,可能会影响音质,因采集率由465KHz变为232KHz后,对于10KHz的音频来说,一个周期的采集数由46.5变为23.2。不过对语音不会有影响。
二、相关计算:
    采用低中频232KHz的方案,首先通过理论计算一下是否可行。
    1、调谐回路和本振同步跟踪参数计算:
    双联采用365-12p,经计算本振线圈电感171.52uH,垫整电容712.56pF,补偿电容26.98,估测本振线圈分布电容预计5p。
    调谐磁棒线圈电感239.08uH,补偿电容21.926uH,分布电容预计5p。
本振覆盖232+530=762  232+1602=1832   本振覆盖1832/762=2.4068,本振覆盖中频采用565KHz大一点。
三点统调点设计600,1000,1500。
    通过同步跟踪计算,采用232KHz中频的同步跟踪优于465KHz中频,可行。
2、中周参数计算:
   中频频率f=232KHz ,配振电容470p
经计算:
  B5 初级总匝数137匝,在45匝处抽头。
  B6 初级总匝数137匝,在9匝处抽头。
  B5 B6耦合电容12p
  B7 初级总匝数137匝,在45匝处抽头。
  B8 初级总匝数137匝,在9匝处抽头。
  B7 B8耦合电容12p
B9 初级总匝数137匝,在45匝处抽头,次级16匝。
   采用0.14毫米漆包线绕制。
      通过中频理论计算,只要空载Q值达到100,有载Q值分别是89、85、71,两级中放增益可达77分贝,通频带约6KHz,偏调±10KHz选择性可大于50分贝,可行。
    未完待续,直到制作成功,比较出接收效果为止

楼主:
      五、实验效果来了
     低中频232KHz方案可行,在白天地波时间段接收可显示接收灵敏度的高低,在午后1点多接收,可接收到40多个电台,经验估测,灵敏度可达到0.2mV/m。
     在夜间接收,由于环境干扰较重,电离层发射,电台密集,能否分离出弱台信号,关键在中频选择性,低中频232KHz的分出弱台的个数,我个人感觉,要比同有载Q值的465KHz中频要高。至于能分清出多少电台可听,有夜间收听的视频,有兴趣的坛友可播放自我感觉,这里不做描述,必定某些描述带自我感觉,免不了带有水分。
午后1点多接收视频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EwMDU2NTIyNA==.html
夜间接收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EwMzU2NDgwMA==.html
   实验装置图:
午后1点多接收视频

夜间接收视频

网友:
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软件与硬件相辅相承,一步步掰开了揉碎了讲的明白,期待常老师的大作!

网友A:
请教常老师,回路中的补偿电容、垫整电容值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求助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常老师,回路中的补偿电容、垫整电容值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求助计算公式。

  我采用的是自编的软件计算,手工计算难度太大。全国联合设计丛书中有统调的计算公式,发给你统调计算部分。

收音机联合设计试制总结(统调计算).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采用的是自编的软件计算,手工计算难度太大。全国联合设计丛书中有统调的计算公式,发给你统调计算部 ...

谢谢常老师!

网友B:
中周不要计算,我把200P的电容换成1000P的中频为208Khz

网友:
信号源内阻和输出阻抗是如何得出的?

网友C:
预祝老师新作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祝老师新作成功!

     谢谢版主鼓励,努力制作成功。

网友D:
预祝常老师新作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预祝常老师新作成功!

谢谢坛友祝贺!争取制作成功。

网友E:
CXA1600这个芯片中频是55k,内部RC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CXA1600这个芯片中频是55k,内部RC滤波

在这个坛子中看过这类芯片制作帖子,想了一下,认为即使中频在55k,如果在中波段,输入回路Q值高些,选择性做好些,一般用用应该感觉不到镜像信号有太大影响,当然刻意去注意,或接收非常微弱信号时应该能感觉到有影响的。

楼主:
       三、元件选择和制作
      上次制作高Q中周邮寄的雷达倒车中周10只,用去了4只,还有6只,正好制作232KHz中频中周,由于中放板现成的,所以,只绕制232KHz中频中周就可以了,制作到完成接收所用时间不会太长。
      1、由于本振补偿电容712p不太好找,采用680p云母电容和30p小瓷片电容并联代替。
     2、选择中周配振电容,手中有十多只耐压500伏的470p电容,只是个头有点大,从中选出5只接近470p的。

网友:
中频的频率降低后,中频放大器的增益增大,而且稳定性也好。使用低中频,缺点也不少:元件不通用,需要自制;中周和配谐电容的体积会变大;不适用于多波段等。

网友:
以前使用低中频是受限元器件高频特性指标,现代民用数字(或DSP)收音机使用低中频,是降低前级ADC采样部分成本
同一型号功能完全相同的芯片,分类为:民用级、商业级、汽车级(也许还有军用级、航空航天级);除了生产制造工艺,实质还是商业运作
选解决有无,再解决质量;先发展后治理

网友:
支持常大师的实验

楼主:
   3、中周的制作和测量:
    经过绕制和测量,采用0.08毫米两股漆包线绕制,能够达到空载Q值大于100。
   测量中周电感
  测量中周Q值

网友:
希望常老师出一个高中频的实践作品。

楼主:
   中周绕制完成,中放板已经焊接好,接下来进入调试阶段。

楼主:
   四、调试:
       中放电路图
   1、中放调试
静态电流调试:改变R67和R57,使一中放静态电流0.4毫安,一中放发射极电阻430Ω,对地电压0.175伏,二中放静态工作电流1毫安,发射极电阻1kΩ,对地电压1伏。
幅频特性调试:首先调试检波前的单中周,幅频曲线见下图:
   检波前单中周幅频测量装置图
   单中周测量截图
  测量与计算比较
发现跟计算的有载Q偏低,增大R75和R73来提高大中周的有载Q值。普通六管机的低放只有3只三极管,低放最前级输入阻抗很难做高,所以提高检波前单中周的负载阻抗来提高有载Q值较困难,此中放采用的是红灯745低放,最前级的输入阻抗有几十KΩ,输入阻抗主要决定于R75和R73

楼主:
   中放整体幅频特性:通频带约等于6KHz,偏调±10KHz选择性大于50分贝,与计算接近。
   接下来制作一个本振,同步跟踪统调,就可以测试接收效果了,敬请坛友耐心等待。

网友A:
看了视频,听出来四好:灵敏度好?选择性好、音质好(功放不知有什么电路)、收音环境好(细听也没听出电磁干扰声),万能表是显示哪里的信号。楼主若你将整机装在机架上,加上拉线频率牌,就更方便大家鉴赏了,最好能发一个完整的电路图供我们学习、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实验效果来了
     低中频232KHz方案可行,在白天地波时间段接收可显示接收灵敏度的高低,在午 ...

帶寬窄的效果確實出來了,低音頻部分很強,和清晰度相關的中高音頻部分被削弱了,多處口齒不清。

中頻頻率為原先的一半,中周Q值不變時的帶寬同步降爲一半。選擇性是以清晰度的損失為代價的。

网友:
精彩,常大师犀利

楼主:
    关于同步跟踪统调情况,经过掰花片,使得最大偏调控制在小于3.5KHz之内。

楼主:
      采用低中频232KHz之后,当有载Q值与465KHz之比,矩形系数和选择性得到很大提高。但抗像频干扰指标相比465KHz下降,像频干扰的频率范围落在中波的频率范围内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视频,听出来四好:灵敏度好?选择性好、音质好(功放不知有什么电路)、收音环境好(细听也没听出电磁 ...

   万用表测量的是一中放发射极对地电压,采用的是0.25V量程,一中放静态电流设计0.4毫安,发射机电阻430欧姆,所以无信号时电压为430×0.004=0.172伏,随着信号的增强,电压减小,所以用它来检测AGC动态。音频地方采用的是红灯735电路。

楼主:
    根据红灯745的短波采用4波段,计算一下若中频采用232KHz的短波各波段的同步跟踪统调的LC参数,计算结果是同步跟踪依然良好 ,只是垫整电容数值较大,上网查一下,数值较大的云母电容较贵,独石电容较便宜。不知采用火炬独石电容,对高频电路的Q值影响有多大。
   短波2和3的本振采用2次谐波混频
   先采用手中的火炬独石电容实验一下短波2的接收效果如何?

楼主:
     短波4.5—10MHz开始着手制作实验,绕制本振线圈和输入天线线圈,测量电感,本振的垫整电容采用两只火炬独石电容10n串联和一只2n2云母电容再并联,测得电容与计算很接近。调谐回路垫整电容采用100n的CBB电容试一试。

楼主:
    实验低中放232KHz的短波4.5-10MHz的本振和同步跟踪的统调结果出来了,本振输出电压在250—400mV,同步跟踪偏差小于20KHz,很理想。天线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在45—30之间。

楼主:
     实验短波4.5-10MHz接收效果达到了预计的效果,估计灵敏度和选择性达到了一级收音机的指标,像频干扰二级收音机指标。接收天线采用一米多长软线,采用10p电容耦合。
    接收频率在4.5—10MHz之间,可接收短波60米、49米、41米、31米广播波段。5MHz和10MHz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台含在其中,都可以收到,我用它来判断接收灵敏度。
接收效果视频网址: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EwOTYxNzI2NA==.html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实验短波4.5-10MHz接收效果达到了预计的效果,估计灵敏度和选择性达到了一级收音机的指标,像频干扰二 ...

選擇性非常好,美中不足的是中高音被削減得太厲害了,清晰度嚴重受到影響,而此時信號强度並不低。

建議可以適時加入二次AGC,有了足夠的信號强度,就可以把帶寬充分展開,以發揮廣播的音質優勢,而不是停留在通聯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選擇性非常好,美中不足的是中高音被削減得太厲害了,清晰度嚴重受到影響,而此時信號强度並不低。

建 ...

    追求选择性有点过,导致通频带有些窄,最好采用宽窄带切换开关,通过改变双中周耦合电容实现不同的带宽,哲宗的办法解决不好。
     计算一下,若采用8KHz带宽,把有载Q再降低一点,耦合电容加大一点,选择性也能达到46分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求选择性有点过,导致通频带有些窄,最好采用宽窄带切换开关,通过改变双中周耦合电容实现不同的带 ...

加大耦合電容的一個直接結果是通帶波紋增加,從而產生在兩個邊帶上各有一個同一電臺的鏡像,這不是好的解決方法。展寬通帶最合適的方式還是使用電阻損耗來降Q,并且是每一個LC囘路有一個獨立的降Q回路,這將使通帶曲綫保持既定的形狀。

网友:
太厉害了 我还没在短波里面听到过这么多台

网友:
别的不说
软件和那几个白色的盒子是真不错
这个有套件出吗?

网友G:
那个铜条检测盒子,有成品卖没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铜条检测盒子,有成品卖没

       回坛友,我使用的那个统调检测盒子是自制的。所以,此统调检测盒子,是没有成品可卖的。关于收音机的二手检测仪器,商家是很多的,可以在网上购买,那要看业余爱好者的“入坑”程度了。

楼主:
    对此次实验总结如下:
        此次试验制作就是尝试验证一下,在没有参数数据的条件下,通过自己的计算能否顺利制作成功,不指望能提高什么性能,必定465KHz中频专业的专家设计,国际公认使用的,一定是最佳方案。
       所说的参数数据是指中周的匝数比,涉及同步跟踪的本振和调谐回路的LC参数、匝数比等。实验的结果还是成功的,按着计算的数据,制作的很顺利。从接收效果上看,看不出有什么提高,在调试中的感受是调整增益和选择性胜出采用465KHz中频一筹。容易得到自己希望的幅频曲线。但以牺牲了像频选择性为代价。
      对于同步跟踪情况,无论是中波还是短波,都不比采用465KHz差,略胜于采用465KHz中频,但垫整电容数值较大,很难找到单只数值合适的电容,若再用云母电容,增加了造价。
     顺利成功说明自己的计算和自制的测量工具的精度已经满足了业余实际制作的需要。

网友H:
使用低中频,在中波段接收时,与使用标准中频相比较,像频干扰并不明显,但其稳定增益高的优点却很突出。在短波段使用低中频,像频干扰会变得难以接受,低中频的优点荡然无存。那密密麻麻的接收信号,可能一半都是像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此次实验总结如下:
        此次试验制作就是尝试验证一下,在没有参数数据的条件下,通过自己的计 ...

同步跟蹤肯定是有改善的,中頻越是低意味著本振頻率越是接近接收頻率,於是兩個調諧曲綫會越是靠近,同步狀況越能改善。

网友F:
這是對常規中頻和低中頻的試算比較結果,可見中頻頻率低了以後,跟蹤誤差並不能解決,反而有所上升,但絕對誤差降低,調諧的實際感受是同步跟蹤改善了。
(其中本振的墊整電容器都已是最佳值)

网友I:
常老师的数据采集软件和设备是自动化测量吗?
那么计算机通过什么接口和设备连接的?通信协议和数据格式都是自己制作的 ?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這是對常規中頻和低中頻的試算比較結果,可見中頻頻率低了以後,跟蹤誤差並不能解決,反而有所上升,但絕對 ...

此图出自哪里,先下载收藏。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此图出自哪里,先下载收藏。

是我的電子表格計算結果。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是我的電子表格計算結果。

脑师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此图出自哪里,先下载收藏。

這是其中復旦2x270p的175KHz中頻試算結果(紅圈内是誤差列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這是其中復旦2x270p的175KHz中頻試算結果(紅圈内是誤差列表):

快发完整表格,方便下载收藏。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脑师出品,必属精品。

言重了,只是一個比較接近實際的估算結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快发完整表格,方便下载收藏。
谢谢。

就是個統計表,沒啥太大的用處。輸出成pdf時,表格被分成了兩塊,只好請自己拼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個統計表,沒啥太大的用處。輸出成pdf時,表格被分成了兩塊,只好請自己拼一下了。

个人认为实验数据难得,有心人才做得了。

网友K:
二中放不宜加AGC。
装上中周外壳并接地会降低空载Q值。
22楼的幅频曲线矩形系数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選擇性非常好,美中不足的是中高音被削減得太厲害了,清晰度嚴重受到影響,而此時信號强度並不低。

建 ...

非常nice。挺有意义的探索,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很棒。在1分25秒时应该是授时台的镜像,好象有几个点啸叫,如1分50几秒的时。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使用低中频,在中波段接收时,与使用标准中频相比较,像频干扰并不明显,但其稳定增益高的优点却很突出。在 ...

其实在接收41米,49米,和60米的米波波段,我们用收音机收听时不论白天和晚上电台实际上是很少的,根本没有楼主能够接收到那么多的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使用低中频,在中波段接收时,与使用标准中频相比较,像频干扰并不明显,但其稳定增益高的优点却很突出。在 ...

    回版主:计算一下像频选择性,采用小磁芯绕制天线调谐回路,在10MHz高频端,有载Q值约30,测得同步跟踪偏调3KHz,采用232KHz中频,选择性9.19分贝,与采用465KHz中频比较,选择性是14.68分贝,两者的选择性指标,都超出二级收音机的像频选择性大于8分贝的指标。若采用磁棒天线,若有载Q值达到60的话,232中频像频选择性可做到14.8分贝,465中频可以做到20.6分贝。对于短波来说,看出了采用三联调谐的必要性。
     从10MHz的标准频率标准时间台,在9.536MHz又收到了10MHz的像频信号,说明接收中有不少像频干扰电台,但是若采用465中频,像频选择性相差14.8-9.19=5.6,即相差1.9倍,抗像频干扰也好不到哪去,若灵敏度够高,也会收到很多像频干扰电台。这是普通收音机接收短波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在接收41米,49米,和60米的米波波段,我们用收音机收听时不论白天和晚上电台实际上是很少的,根本没 ...

   在我这里早晚接收41米和49米,电台还是不少的。我制作的仿红灯745,带高放调谐,在短波2的4.5-10MHz,像频选择性大于26分贝。像频干扰很小了,接收电台的个数还是很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版主:计算一下像频选择性,采用小磁芯绕制天线调谐回路,在10MHz高频端,有载Q值约30,测得同步 ...

短波超外差还是把一中频搞高点,理论极限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二中放不宜加AGC。
装上中周外壳并接地会降低空载Q值。
22楼的幅频曲线矩形系数太低。

   坛友的这三点没有一点我认可的:
    二中放加AGC,就我知道的机型有红灯745,781、783和711—5b,  春雷3T2,海燕 T322和K103等等。看来“不宜加AGC”,还是可以加的。
   中周外壳接地是必要的,接地不会降低Q值。
  关于矩形系数,不知道坛友的定义是什么?矩形系数的定义是:当中频幅频曲线的幅度降低到0.1时的带宽与幅度降低到0.7时的带宽之比,22楼的幅值降到0.1时的带宽约9KHz,降低到0.7时的带宽约6KHz  所以矩形系数等于9/6=1.5,这个矩形系数对于使用中周来讲是非常好的,何来“太低”,坛友能否把你使用的中周的矩形系数高的幅频曲线发上来,让坛友们享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常老师的数据采集软件和设备是自动化测量吗?
那么计算机通过什么接口和设备连接的?通信协议和数据格式都 ...

    测量用的感容计和统调检测仪在本论坛中的DIY的板块中有详细介绍,坛友有兴趣的话可到此版块中看一看。

楼主:
     分析一下像频干扰在接收中产生的现象,4.5—10MHz的短波覆盖包含的31m波段,接收频率9.4—9.9MHz,对于232KHz中频,可以在8.935—9.435MHz的接收频率范围内收到31m的9.4—9.9MHz像频。41m波段,接收频率7.1—7.3MHz,可以在6.635—6.835MHz的接收频率范围内收到41m的7.1—7.3MHz像频。49m波段,接收频率5.95—6.2MHz,可以在5.485—5.735MHz的接收频率范围内收到49m的5.95—6.2MHz像频。所以接收电台的密密麻麻并不是像频干扰现象,只有31米的像频频率重合在波段内一点,即9.4MHz—9.435MHz,所以,像频并没对接收电台产生干扰,只是整个波段内接收电台的个数增多了,像频干扰基本都发生在米波段的带外,所以对于短波的电台重合现象,不是像频干扰问题。

楼主:
      短波接收调谐在没有减速装置的条件下,调准电台太费劲,采用变容二极管给本振加了一个微调,原来采用10p电容将调谐回路与天线耦合,下把它改为电感耦合,在调谐线圈框架上绕4匝,在连接天线,感觉灵敏度有所提高,接收视频:
    关于采用232KHz中频的实验到此结束。

网友L:
引用 楼主:
短波接收调谐在没有减速装置的条件下,调准电台太费劲,采用变容二极管给本振加了一个微调,原来采用 ...

我感到好奇怪的是你家里难道没有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感到好奇怪的是你家里难道没有电磁干扰?

   电磁干扰很严重,我家楼下老人使用的电动车充电,10MHz以下的频率根本无法收听,接收前的先看看本号楼有没有电动车充电,若没有方可收听,但干扰声依然淹没弱信号。停电时接收短波非常干净,不停电各种干扰难以避免。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中周不要计算,我把200P的电容换成1000P的中频为208Khz

这样改变中频频率,同时也让中周的输入、输出阻抗等比例降低了,虽然选择性可以显著改善,但是中放增益也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样改变中频频率,同时也让中周的输入、输出阻抗等比例降低了,虽然选择性可以显著改善,但是中放增益也 ...

     若是直接把中频的465KHz中周,通过加大配振电容降低中频,如把配振电容由200p加大到800p,可以得到232.5KHz低中频,若有载Q值还不变的条件下,谐振阻抗降低了一半,导致三极管的输出负载阻抗降低一半,增益降低了6分贝。
     但是自己绕制中周,就没有增益降低的说法了,是可以在465KH电感的基础上加大电感,那就不是谐振阻抗降低一半了,只要电感增大是原来的二倍,增益在原来的基础上就不会变了。中频增益的大小,是可以通过中周的匝数比来改变的,也可以通过改变中频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电流来改变,由于采用低中频,他的配振电容较大,所以,采用低中频能够做到的最大稳定增益要比高中频高。

网友G:
请问常大师,能否推出那个铜条仪的成品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常大师,能否推出那个铜条仪的成品出售

     "大师“真的不敢当,论坛中高手如云,我只是爱好一些制作而已,却作品粗俗。本人没有对出制作成品的意愿,不只是统调仪,所有作品都是这样。所以真的满足不了坛友的这个愿望,其实我制作的统调仪,也就是把频率计和扫频仪合在一起,通过软件计算,扫频仪能把测到的本振频率减去中频后,得到接收频率,扫频时,以测到的接收频率为中心扫频,就看出了偏调多少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