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坛淘的多功能充电器,怎么用的?

楼主(2023-10-12):
在坛上跟风淘了几个这种充电器,开机都有显示,可是无输出,不可调节。有坛友有啥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单片机没烧录程序,可能无法使用?

网友:
没见过,还有吗?

网友:
在那个里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再等等看。

网友A(2023-12-05):
右侧孔擦电池平衡线,我买了三个只有一个可以用,若果右侧插电按键无反应应该是坏的。能用的没法冲1s电池,电池压差大的也没法充,也就是说无平衡功能,鸡肋了

网友B:
都能充哪些充电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可以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侧孔擦电池平衡线,我买了三个只有一个可以用,若果右侧插电按键无反应应该是坏的。能用的没法冲1s电池, ...

确实吃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能充哪些充电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可以充吗?

LiPo, LiFe, HvLi,  NiMH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iPo, LiFe, HvLi,  NiMH

我测的没法充单节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的没法充单节锂电

可能还要设置电池的串并联数1s 2s 3s 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