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T550收音头调频正常,中短波没有声音

楼主(2023-10-12):
调频立体声灯正常,就是中短波一点反应都没有,波段开关不应该全部都坏,哪位老师有电路图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loop天线接了没

之前没有接,现在接了,中短波都能收二个台,声音很小,

网友B:
中短波,收台少,干扰大,不听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短波,收台少,干扰大,不听也罢

短波还是值得听听

网友C:
这种状况应该应该检查电路了,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状况应该应该检查电路了,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没有原理图无从下手

网友D:
若是集成块型号,或许 有迹可循,如果是分立件就麻烦了。

网友:
我曾经有一台这个收音头。搬家的时候,被快递摔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是集成块型号,或许 有迹可循,如果是分立件就麻烦了。

分立元件板

网友A:
你loop天线接了没

楼主:
査到中波板上有一个中周断线,没有参数不好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査到中波板上有一个中周断线,没有参数不好搞

考验耐心和小心的时候到了。
我遇到类似情况这样捣鼓的供朋友参考:首先,为了这个中周,买个旧板子拆零件不可能。其次,到网上搜,但最大可能只有整机线路图,详细到中周怎么绕的参数估计找到可能性为大海捞针。所以。唯一办法就是把断的那个腿接起来。动手之前,用手机放大照各个角度照片。然后用放大镜看看断线的尾巴有没有。运气好的话,漆包线结束端断线, ,挑起了拆掉一圈问题不大,重新焊一下即可。如果起始端断了(50%可能性)只有解剖重新绕。用笔详细记录拆掉的圈数以及绕线的方向。
细心+耐心+一颗热爱折腾无线电的心=成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査到中波板上有一个中周断线,没有参数不好搞

取一段漆包线接上就好了,我接过,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考验耐心和小心的时候到了。
我遇到类似情况这样捣鼓的供朋友参考:首先,为了这个中周,买个旧板 ...

我试过,匝数多的中周拆一圈影响很小,磁帽要稍稍调整,深浅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一段漆包线接上就好了,我接过,没什么影响。

二脚那个多少圈的,我想从外面绕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验耐心和小心的时候到了。
我遇到类似情况这样捣鼓的供朋友参考:首先,为了这个中周,买个旧板 ...

外面接口没有断线,可能是中间断了,二个脚的,我想从外面绕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脚那个多少圈的,我想从外面绕上去

没法知晓故障的中州是什么电路的,所以杂树不太清楚了,之前以为是断外面靠近引脚可以看得见。

网友:
之前我接好的中周断线是被电路板腐蚀(德生9700机型干电池漏液)和固态电容漏液(索尼7600)导致的,断的都是引脚根部,处理起来简单多了。

楼主:
咸鱼买了三个黄色的,管脚一样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换了中周好了多谢各位指导。順便做个天线配这个机收短波,效果不错

网友:
几年前朋友的一台山水550收音头要送给我,功能还好,就是调谐面板破裂了,我谢绝了,觉得家里没地方放了,也没时间玩收音机了,后来又有点后悔,后来想想短波电台除了中国之声啥也收不到了,又觉得不后悔了。

网友F(2023-11-12):
只找到类似的型号,你参考下。https://elektrotanya.com/showres ... =all&page=6#res

网友:
引用 楼主:
査到中波板上有一个中周断线,没有参数不好搞

拆开重绕,记住顺序、方向、圈数...

只要眼神好,加上细心做,肯定行...

网友G:
短波,听听单边带还行。电台的话,中国之声居多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有,调频立体声音质优美,中短波能收到台,就是调台旋钮不是原装的

网友:
仔细看了不一个型号,我的没有立着的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短波,收台少,干扰大,不听也罢

有没有跟不听是两回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短波,听听单边带还行。电台的话,中国之声居多

短波单边带我这里怎么一点信号都没有?大家都收听哪些频率告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短波单边带我这里怎么一点信号都没有?大家都收听哪些频率告知一下。

我一般在14.27mhz守候,周末要活跃很多。

网友:
哪位大师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求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找到类似的型号,你参考下。https://elektrotanya.com/showresult?what=sansui%20T-&kategoria=audio&kat ...

买了一个换上好了,多谢各位

楼主:
在里边断的,引脚没见断

楼主:
这个机还有二个版本,一个是立体声指示灯是红色的,没有静噪功能,一个是立体声灯绿色的,有静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