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高放和调谐高放的理解

楼主(2023-10-12):
看到论坛的帖子,觉得很多朋友对收音机基本概念和技术的了解并不清晰,总有一种盲人
摸象,经验主义的感觉。我虽然自己也是业余水平,但平时喜欢胡思乱想,自觉有点心得,因此写下来,与诸位共享。不当之处也请大拿斧正,共同进步。

帖子从下面三个问题展开:
1、高放到底有没有用?
2、高放如果有用,那么为什么大家不都用呢?
3、调谐高放是什么鬼?

=====
1、高放到底有没有用?

这一问题其实涉及到一堆相关的问题,比如:高放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有人加了高放效果就明显提升,但是又有人说,高放效果不大,甚至加了高放效果变差? 简直是小马过河,没衷一是.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看到两点:第一,高放的本质是什么,第二,高放与其他部分(尤其是混频器)的关系是什么。

1.1 高放的本质

记住:离开了"信噪比"来谈接收效果,那都是耍流氓。而高放的本质是通过放大来自天线的信号,来提升整机的信噪比。怎么做到的呢?数学上,这涉及到级联放大器的信噪比计算。推导过程在此不赘述,简单地说一下公式:

F=F1+(F2-1)/G1   --- (1)

这里的F代表级联放大器系统的整体噪声系数,F1/F2分别代表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噪声系数,而G1代表的是第一级的放大倍数。

有几点附加的解释:

(1) 公式中要求的噪声系数和放大倍数是线性的,如果原始数据是dB,则需要进行转换,且转换标准要统一,比如都用功率。转换公式: f = 10^(dB/10), dB=10*log(f)

(2) 混频器虽然严格意义上不是放大器,但是可以看作一个广义的放大器,只看增益和噪声系数,不去理会频谱变换就可以了。

言归正传到级联放大器的噪声系数计算。

a. 假定来自天线的信号强度是10uV,噪声1uV,那么该信号的信噪比就是20dB (注意这里信号是电压度量,转成信噪比时,公式系数要变成20,即 20*log(10/1) )

b. 假定混频器的噪声系数是6dB (怎么来的?三角公式,积化和差,每项系数是1/2,意味着信号强度减半。直观上的理解,可以认为:混频之后,有用信号的功率被平均分配到了LO+RF和LO-RF这两个频点上去了,而中频只是其中一个频点,因此功率总是输入有用信号功率的一半,即衰减6dB,等价于噪声信噪比下降6dB)当然这是理想情况,实际上混频器还会引入其它噪声,一般噪声系数要比6dB大。不过这不是重点,掌握方法,大家可以替换成不同的数字去算即可。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首先分析没有高放的情况下,经过混频器之后的信噪比。这种计算比较简单,直接加减即可,结果是: 14dB = 20dB-6dB (对,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假设混频器之前有一个10倍电压放大量的高放 (G1=100,注意功率放大倍数是电压放大倍数的平方P=U*U/R)),其噪声系数2dB (F1 = 10^(2/10)=1.58,注意这里要从对数dB变成线性值),那么从混频器(F2=3.98=10^(6/10))输出的信号的信噪比是多少呢?

按照之前的公式(1), F=F1+(F2-1)/G1 = 1.58+(3.98-1)/100 = 1.61

换算成dB就是  10*log(1.61)=2.07dB

这就是高放+混频器两者合在一起的噪声系数。将其与高放和混频器的噪声系数做对比可以看出:它与高放的噪声系数极为接近,似乎不太受混频器噪声系数的影响。这就是很多人说的:收音机(或者其他接收设备)的性能主要由第一级放大器所决定。这也是高放存在的理论基础。

1.2 扩展一下。

(1) 如果高放本身噪声系数就比较高,比如上面的高放的噪声系数也是6dB, 那么计算将是: 3.98 + (3.98-1)/100 = 6.02dB,这印证了上面的结论:高放的噪声系数基本上给整体噪声系数定下了基调。这是LNA (Low Noise Amplifier)低噪放大器的原理。如果要加高放,那么一定要选低噪声系数的,否则没用。

(2) 再扩展一下,对比一下好收音机和差收音机在加了高放后的差别。把高放之后所有的收音机组件,包括混频、中放、检博、低放,都看作一个放大组件,并假定其噪声系数从20dB(F2=10^(20/10) = 100) 变成30dB(F2=10^(30/10)=1000) (随意假定,没有任何基础),相差10倍,看看有一个低噪高放(仍沿用之前的数据,2dB噪声系数,10倍电压放大)会有什么区别

NF=20dB --> F= 1.58 + (100-1)/100 = 2.57
对应对数值是:10log(2.57) = 4.10dB

NF=30dB --> F= 1.58 + (1000-1)/100 = 11.57
对应对数值是:10log(11.57) = 10.63dB

可以看出:原来非常差的机器,性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缩小了与好收音机的距离。

====

2. 既然这么好,为什么大家不都用高放?

那是因为任何东西都是相互制约的。有多大头,戴多大的帽子。高放受谁约束?很多。比如天线,屏蔽措施,比如混频器的特性等。之前看到有朋友丢了一句"互调产物了解一下"就走了,我这里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混频器看似简单,中频与进来的信号积化和差整一下,之后再用滤波器把中频选出来,但实际的物理过程挺复杂的。例如:在里面混频的,不仅仅只有中频和你想要听的电台频率,还有其它电台频率,还有泄漏出来的中频信号等。简单说,假如天线里面在你收听的频率附近有两个强台,当他们信号足够强而且满足特定的频率关系(例如2*f1-f2=IF),那么他们也会产生一个中频频率出来,跟目标电台所产生的中频混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称为三阶互调的干扰噪声。抵抗三阶互调干扰,需要靠混频器。如果混频器虚不受补,压不住干扰信号,那就完蛋,表现为整个频段,很多地方都能听到莫名其妙的噪声。所以,输入信号并不是越强越好,高放并不是加了总是起效果,要讲配合。我曾经用二变版DE-1103做过实验:在一个可以接收到强信号的地方,如果打开到远程DX接受开关,中波就听到很多莫名其妙噪声(这种并不是单纯原频点噪声的放大,而是在很多频点产生了原本不存在的噪声),如果切换到Local本地,就没有问题。另外一个XH-DATA D-808,在接入一个较强的外置天线了,也出现类似现象:接收效果反而变差了。因为混频器过载了。

所以,用不用高放,不是简单的一句话,没有什么定式的。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然实践出真知,加了有效果就行。但是也要注意避免盲人摸象:同样的机器,同样的高放,可能在不同的地点,效果也不一样,因为外部电磁环境不一样:信号弱的山窝里面,即使加了高放也不会过载,那么对接收效果有很大的改善,而在某些地方有强台,加了高放就会适得其反。因此,我们不能说片面地说:高放必须加,或者高放没有用之类的。

====

3. 调谐高放是什么鬼?

调谐和高放是两个正交的概念,并无绑定关系。当两者都用上时,便有了调谐高放。高放前面讲了,那么调谐呢?

看问题,要看本质。调谐的本质是什么?我的理解:频谱整形。在谐振频率点,振幅加强,在其它频率点,振幅减弱。仅此而已。

谐振自身并不能提升信噪比(这个信噪比由其电感电容自身的工艺和结构决定的),但是因为频谱整形的原因,谐振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对谐振频率的放大器,某种程度上等价于高放,因此对于减弱之后环节信噪比对整机信噪比的影响,具有正面意义。

但这并不是必须的。在今天的半导体工艺条件下,非调谐放大 + 高性能混频器也能做到非常好的性能。

当然,谐振整形还有很多其它好处,比如降低镜像干扰等,不再赘述。

有人就会说了:调谐+高放,那不是好上加好了吗?但还是那句话,要根据具体的设计来看。对于某些电路结构,它的确能明显地提升效果,但也存在约束。比如需要三联电容,可能造成自激,还有统调不当,在某些频率范围内,甚至会降低性能等。这里还要没有考虑成本

言尽于此,请给位指正

网友:
学习了。

建议再考虑高放+AGC的情况。 说实话单加高放,不如高放+调谐,  高放+调谐不如 高放+调谐+AGC。

当然不用这些技术,单加高放,用算法,也是可以的。毕竟技术在发展,不能抱住不放。

网友A:
拉杆天线肯定要高放,不然信号太弱(尤其短波),达不到混频的电平要求,外接天线,尤其有源天线,可以不要高放

网友:
你这不是业余,已经很专业了好不好~!

网友:
加高放肯定好,关键是设计好不自激,调整好要统调,是这两个关键限制了高放的普及,灵敏度要求高的收音机是一定要加高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谐高放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统调跟踪极其困难,几乎就是不可能任务

老王肯定统调过239或者77A之类的机器,不得不佩服,这类机器确实很精密。就带调谐高放的传统超外差接收机而言,在某些环境下的抗干扰能力和声音的干净度确实很优异,我在状态的77A在市区听短波,2米的线就能收到很多广播信号,而且音质比较干净,调谐高放能够有效的提升接收机的抗干扰能力,提升整机信噪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拉杆天线肯定要高放,不然信号太弱(尤其短波),达不到混频的电平要求,外接天线,尤其有源天线,可以不要高 ...

并不需要,拉杆天线如果是常用的单根的话,是不平衡天线,它相当于半根标准的半波振子天线,另外半根是虚拟的,可以是墙壁,可以是人体。所以人体走动会感应,因此是不稳定的,效果极差,在市区接收FM优质台只要标准的半波振子天线就足够了。

网友:
举的例子有点极端,实际分立元件组成的放大电路,NF不会到20dB,30dB,实际的改善效果比例子小很多

加入高放的初衷并非为了降低整个电路的NF, 是为了给混频及提供足够幅度的输入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并不需要,拉杆天线如果是常用的单根的话,是不平衡天线,它相当于半根标准的半波振子天线,另外半根是虚 ...

调频和中波(比如本地台),信号都比较强,你试试短波不加高放? 调频和调幅的原理不同,相对抗干扰能力更强,信号弱点影响也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频和中波(比如本地台),信号都比较强,你试试短波不加高放? 调频和调幅的原理不同,相对抗干扰能力更 ...

FM是高保真信号源,应用场景是本地台,而且还是质量和内容优质的节目,不是接收远地台的,是高质量近程广播系统,调幅立体声也是同样的应用场景,只有短波才是属于交换信息为主的远程系统

网友:
高放是高频放大的简称???

网友:
这段时间有幸接触了国产Xs-z14型五空气帘中.短波收讯机。感觉在远距离接收时。选择手动增益控制。让高放达到某一个临界点上。此时高放能均衡的处理好灵敏度和信噪比。另在某一个特定场合。如您附近有很多台电动自行车在充电状态,此次的电磁干扰【大家都知道】,在Xs-14设备上缓慢的调整手动增益。他可以完全抵制自行车充电器带来的干扰。当然,此时天线接口必须采用他的环状天线!
所以说,高放带来的优越性利大于弊

网友:
       楼主分析比较专业,高放在通信机中叫做预放,或叫做低噪放,在此处就是放大微弱信号,因此其本身噪声性能要好,使用低噪声管子,达到降低整机噪声系数,从而提高灵敏度。但高放过载后产生交调信号会干扰和压制有用微弱信号,接收机灵敏度反而下降。
       加调谐选频后,带宽窄了,杂信号少了,产生的交调就少了,对有用信号的干扰自然小,有利于接收微弱信号,提高了接收灵敏度。但可变调谐回路的同步跟踪(相当于收音机的统调)要做好比较难。
       但如果高放和混频动态范围(1dB压缩点)很大,交调也少了,可以不加调谐,但器件要求高了,大动态的高放电路,其耗电也会增加很多。如果接收频率范围很宽,高放的电路的匹配和频响均匀性能也是难题。很多专业的机器第一混频使用二极管环形混频器,就是为了提高混频器的动态范围,尽管这类混频器是负增益(约-7~-10dB),但可以在后面中频电路中弥补的。

网友(2024-05-02):
超外差收音机,如果把中放以上频率的第一级放大,称为高放,没有一个是不调谐高放,只不过大多数民用三级及以下收音机,把高放、本振和混频共用一个晶体管,调谐级数越多选择性越好,把高放、本振和混频分开能增加增益,只有短波收信机在调谐以前加的一级或两级放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放,中波收音机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
混频变频需要合适的信号电平,信号弱的影响不多说,信号太强混/变频失真也会增大,实际电路即使是有高放也会限制其增益

谐振能抑制部分噪音,因为有用电信号电压会被增强到Q倍,噪声电压没有谐振规律不会得到相应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