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的音频输出和电流表的连接方式

楼主(2023-10-12):
近几日试验了图中的线路图。经在矿石收音机上试验,体会效果不错。灵敏度和选择性均比常规线路有所提高。特别是二极管检波的电路。欢迎矿友老师们。探讨交流

二极管检波的电路

场效应管检波的电路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那么多电感串起来,意图是啥? 和用一个等值的电感区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那么多电感串起来,意图是啥? 和用一个等值的电感区别大吗?

减小分布电容

网友:
勇于探索的精神非常好。感谢分享!

网友B:
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我认为矿机性能得到提高,有三方面原因;
1。矿机匹配发生了变化,朝向更好的匹配。
2。阻抗变压器被割断了直流电流,远离了磁路的饱和点。
3。割断了流向舌簧耳机直流电流,使得舌簧耳机衔铁始终处于差动的中心,电感量最大,灵敏度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我认为矿机性能得到提高,有三方面原因;
1。矿机匹配发生了变化,朝向更好的匹配。
...

除了老说所说的几点之外?还有以下几点。就是高频扼流圈的使用接入,使得直流电路,和音频交流电路。对于调谐电路来讲,呈现很高的阻抗。进一步降低了后期对前级电路的影响。使得调谐回路的Q值,只制约于二极管的rd值。我们只要选择合适的rd的二级管儿。与之匹配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23-10-13 20:36):
还有就是通过电位器可以调节通过二极管直流电流的大小。以此来控制二极管的rd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那么多电感串起来,意图是啥? 和用一个等值的电感区别大吗?

一是减小分布电容。二是用不同值的电感来阻碍相对应频率的高频信号。这样阻碍的高频信号更彻底,频率范围更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是减小分布电容。二是用不同值的电感来阻碍相对应频率的高频信号。这样阻碍的高频信号更彻底,频率范围 ...

多谢指教。学习到了。这样比用单个电感的效果更好。

网友C(2023-11-29):
检波之后已经是主要是音频信号,分布电容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波之后已经是主要是音频信号,分布电容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忽略了?

检波之后的分布电容。是的可以忽略了。但是你还要考虑。音频负载对调谐回路的影响,增加了高频扼流圈。就是,隔绝了。音频负载与高频谐振电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