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ONY车机高频头引脚定义

楼主(2023-10-12):
偶得一个索尼车机高频头,芯片是SONY 353-01,查资料查到一些引脚的定义,不知道对不对,有些引脚不知道定义,请教一下坛内老师,谢谢!
1.ANT 天线
2.GND 地
3.R-CH 右声道
4.L-CH 左声道
5.QUALITY
6.S-METER
7.TU-MUTE 调谐静噪?
8.MUTE-C
9.RDS
10.VCC 电源
11.TU-VDD 调谐电压?
12.GND 地
13.TU-SCL 调谐 串行时钟?
14.TU-SDA 调谐 串行数据?
15.E2P-VDD 存储 电压?
16.E2P-SCL 存储 串行时钟?
17.E2P-SDA 存储 串行数据?

网友A:
SONY_353-01 Front End
PIN:
1  ANT
2  GND
3  R_OUT
4  L_OUT
5  QUALITY(有电台低电平)
6  S-METER(电台电平)
7  TU-MUTE (要上拉10K-->5V,否则会静音)
8  MUTE-CONDITION(悬空即可)
9  RDS(鉴频后的声音输出,本来是输出给RDS解码的,也可外接立体声解码器)
10 VCC 8.5V
11 Tu -vdd 5v
12 GND
13 SCL
14 SDA
15 E2P-VDD(悬空即可)
16 E2P-SCL(悬空即可)
17 E2P-SDA(悬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_353-01 Front End
PIN:
1  ANT

谢谢回复,好像要I2C总线控制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好像要I2C总线控制才能工作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