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700加装天线插座,电视羊角天线收听短波

楼主(2023-10-12):
给德生R9700加装了一个3.5mm的外接天线孔,3.5mm转F头,75欧同轴电缆拉到窗台,接上一副1米长的电视机羊角天线,从此就可以在房间里愉快地听SW了。

网友:
单元房使用天线真值得研究啊。长了无法架设,小巧的效果又不好。

楼主:
个人认为,保持良好短波能力很重要,互联网太脆弱了。

楼主:
卫星也很好,但是接收设备比起短波复杂多了。

网友A:
半波偶极天线不如折合天线,建议制作折合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波偶极天线不如折合天线,建议制作折合天线.

收短波得做很大一只吧。现在听30m波段,天线和同轴电缆都是就地取材,买了几个转接头,免了蹲窗台而已。

网友B:
现在短波有什么可听的,全部是中国之声垄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短波有什么可听的,全部是中国之声垄断了!

BBC、NHK、KBS、VOK都在播,CRI的英文和日语节目,也没那么乏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一根长的软拖线的效果。

单软拖线试了,阳台上垂下去邻居会困惑,而且拖进屋里干扰会很大。夹在天线上的长软线,拖进室内的部分会感应到很多干扰。

网友D:
我也是广播爱好者,以前在室内收听调幅用20米长的多股铜芯线在窗框内绕3~4圈并固定,两个线头一端接在天线输入端,一端接机内地线,这样收听效果极大改善,台多,干扰忽略不计。收听短波用一根10米单股铜芯线架在室外(斜天线),用75欧姆电视天线馈线连接到收音机,馈线屏蔽层接地(收音机电源地),芯线接单股铜线,效果尚可。接受FM的话,用室内电视羊角天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广播爱好者,以前在室内收听调幅用20米长的多股铜芯线在窗框内绕3~4圈并固定,两个线头一端接在天线 ...

我这里有十几楼高,想不出在窗外拉10米长线的办法。打算在阳台铝合金窗框上安一个英制F座,窗框充当地网,用一根鱼竿挑软导线出去做个单鞭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