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看看300B单端A1类是如何输出15W功率的

楼主(2023-10-13):
纸上谈兵,利用仿真技术来看一下300B单端能否在A1类工况下实现大功率输出,突破常识认知的8W或者更高。不多说,上三个截图大伙看看,其中有两点需要说明:
1、电子管的模型是网上普遍采用的,可能不准,但是也能说明电路的变化趋势。
2、300B栅极的直流电流“标签”始终在UA级别,说明电路工作在A1类状态。

补充内容 (2025-4-4 07:45):
上面三个图中的“屏耗”更正为“电源输入功率”

网友A:
做300B还是老老实实做8W的,要20多瓦的还是选其他大功率的管子,别的论坛争论俺是当个热闹看看

楼主:
大约0W输出的仿真截图,包括1楼的3个,上面4个截图电路未做任何调整,只是改变了输入信号的幅度。

补充内容 (2025-4-4 07:46):
上面图中的“屏耗”更正为“电源输入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约0W输出的仿真截图,包括1楼的3个,上面4个截图电路未做任何调整,只是改变了输入信号的幅度。

请教老师,单端放大仿真瓦特计一直显示0w,不知道为什么?是我输出变压器模型选的不对?推挽仿真正常,也许是Multisim 变压器模型有问题,不适合胆机输出牛参数仿真,看您仿真单端瓦特计工作正常,不知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老师,单端放大仿真瓦特计一直显示0w,不知道为什么?是我输出变压器模型选的不对?推挽仿真正常,也 ...

我是把变压器的参数设置了一下,下面的设置供您根据自己的实际用牛情况参考:
铁芯:非理想铁芯----固定电感----15H
漏电感:自定义----初级5MH    次级:0.5MH
电阻:自定义-----初级50欧姆,次级0.1欧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把变压器的参数设置了一下,下面的设置供您根据自己的实际用牛情况参考:
铁芯:非理想铁芯----固定 ...

多谢指点!还是不行,找不到原因,接个电压表自己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点!还是不行,找不到原因,接个电压表自己算吧

才看明白,您说的是功率表的接法吧,功率表有两组端子分别是电压和电流,电压两个端子跟负载并联,电流两个端子与负载串联。单独拿出来截个图可能看的更清楚一些。

网友C:
理论没有突破,工程应用突破了,看起来俺这智商是理解不了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看明白,您说的是功率表的接法吧,功率表有两组端子分别是电压和电流,电压两个端子跟负载并联,电流两 ...

接法没问题,在推挽电路中正常,就是单端电路就显示0w,应该是单端牛模型有问题

网友D:
15瓦输出时已经削顶不是正弦波了,向方波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瓦输出时已经削顶不是正弦波了,向方波过渡。

嗯,是的,15W的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是在失真度在5%以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做300B还是老老实实做8W的,要20多瓦的还是选其他大功率的管子,别的论坛争论俺是当个热闹看看

纸上谈兵了一下,支持300B单端(A1类)最大输出功率8W!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纸上谈兵了一下,支持300B单端(A1类)最大输出功率8W!

是啊,您看我在1楼和2楼的贴图就明白了,静态管子不超压,不超屏耗,但是在15W输出的时候状况是什么样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没有突破,工程应用突破了,看起来俺这智商是理解不了滴

理论没有突破,工程的突破不知道有没有,所以我特意在300B的阴极设置了一个10欧姆电阻,并且用一个直流电压表检测这个电阻上的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见,让小孩干大人活累死。

逐层抽丝剥茧,慢慢分析电路的特点,相信懂技术的人会看懂的,也就决定您自己是否愿意把300B单端的最大输出功率提升上来。接下来“敲黑板说重点”的时候到了:

1、静态无信号输入时,300B的屏耗用到了34W,这应该是个相对安全的屏耗范围。最高屏压用的比较高,接近450V。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内容在下面会有说明。但是从300B的特性曲线看得出来,这个工作点是个糟糕的工作点,小信号输出的时候失真比较大,很少有人会选择这个静态工作点。

2、在小信号好向大信号过渡的过程中,300B的工作点是“滑动”的,这从300B的阴极的10欧姆电阻上的直流电压变化可以看得出来。电路虽然没有特意设计滑动电路,但是电路的滑动作用是有的,产生的“延迟”作用是必然存在的。也就是说在小信号输出的时候如果同时有大幅度的脉冲信号,大幅度的脉冲信号依然会削顶失真,并没有达到“大功率输出的电路”应该具有的“功率储备”的目的。

3、无论大小信号输出的时候都跳不出科学依据,就是单端甲类的效率问题。随着输出功率的增大,输出管300B的屏耗逐渐增加,在8W以上的输出时达到40W,继续增加输出功率,300B的标称屏耗超过40W,这对于电子管的寿命是有严重影响的,这是电路设计中应该避免的。

补充内容 (2025-4-4 07:51):
上面三个图中的“屏耗”更正为“电源输入功率”,而屏耗=电源输入功率-输出功率,所以关于屏耗的观点应该改为:
3、在8W以上的输出时屏级输入功率达到40W,屏耗为40W-8W=32W,管子工作是安全的。

网友:
这仿真整的挺好

网友G:
看看被人质疑不会用计算机的退休老头的仿真,输出16.45W,此时屏耗46W。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被人质疑不会用计算机的退休老头的仿真,输出16.45W,此时屏耗46W。

嗯,用图形能简单易懂的说明问题,就不用繁琐的文字。不过您和我应该是犯了相同的错误,把“屏耗”和“电源输入功率”给搞混了,也许是来源我的误导,我抱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用图形能简单易懂的说明问题,就不用繁琐的文字。不过您和我应该是犯了相同的错误,把“屏耗”和“电 ...

我的阴极电阻是1欧姆,所以我计算的就是屏耗。

网友H:
300B设计时超屏耗就没啥意思。实际应用中很多电路都是在25-30W屏耗下,个别追求极致的才敢于大胆用到接近35W。用到40W的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阴极电阻是1欧姆,所以我计算的就是屏耗。

电阻是串联在300B阴极的,同时也是电源供应的通路。简单的想一下,这时候电源的供应功率是多大?电路的输出功率是多大?那么300B的屏级实际损耗是多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阻是串联在300B阴极的,同时也是电源供应的通路。简单的想一下,这时候电源的供应功率是多大?电路的输 ...

        针对这个仿真,我理解是:电源功率=屏耗+输出牛铜耗

网友:
纸上谈兵对于玩电子有时也很重要,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针对这个仿真,我理解是:电源功率=屏耗+输出牛铜耗

严谨,真是严谨多了,那么输出牛的铜耗是多少?铜耗因为工作温度的变化会受到多大影响?这个“铜耗”对于讨论问题,有颠覆性的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300B设计时超屏耗就没啥意思。实际应用中很多电路都是在25-30W屏耗下,个别追求极致的才敢于大胆用到接近35 ...

4、不要相信1楼的伪命题:静态功耗33.4W的300B单端工作在A1类状态,最大不失真功率为15W。
    还以为300B的A1类推挽能有这么高的效率,其实不然。从1楼的截图可以看出,在15W输出的时候,如果有那么个“静态”,这个静态功耗也是47W,而不是33.4W,实际上的效率是多少自己可以算出来。

补充内容 (2023-10-16 12:31):
更正“还以为300B的A1类推挽能有这么高的效率”应为“还以为300B的A1类单端能有这么高的效率”

网友I:
稍微超点屏耗其实没事,300B,2A3这类管的限制瓶颈是阴极最大电流。
300B这玩意 阴极最大平均电流就60毫安,长时间超平均电流,管子容易挂
除非在硬件上改善灯丝,否则这事不好实际中解决。模型不能模拟所有情况。
不过楼主仿真用的固定偏压,这才是增大功率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率管直流屏阴电压X屏流是屏耗W,放大的交流信号在输出变压器次级负载8欧处测出来的是交流电压VXV除8=W。 ...

    对于效率来说,简单的描述,应该是:“(负载得到的功率/电源供给功率)*100%”。只有因为常规的单端甲类有点特殊,通常认为工作点是固定不变的,静态时电源供给功率几乎全部加在了输出管上,就经常把静态管子的屏耗作为电源供给功率了。
    如果管子的工作点是变化的,就不能用静态屏耗来替代电源供给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稍微超点屏耗其实没事,300B,2A3这类管的限制瓶颈是阴极最大电流。
300B这玩意 阴极最大平均电流就60毫安 ...

    这是JJ的300B参数,已经规定了最大屏极电流不超过100MA,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对阴极的最大电流的规定,屏耗产生的后果是热量积累的造成屏极温度过高,但是阴极电流的过载是瞬时的,会对于阴极的电子发射能力造成影响。
    5、在应用中不要使管子的阴极电流超过规定的最大值,否则同样会加速300B管子的老化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300B设计时超屏耗就没啥意思。实际应用中很多电路都是在25-30W屏耗下,个别追求极致的才敢于大胆用到接近35 ...

最近有很多新产品的300B,已经把屏级加大了,最大屏耗同时也增加了,灯丝的电流也加大了一点。如果手头用的是新型的“大号300B”,可以考虑使用稍微高点的屏耗和稍大点的静态屏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JJ的300B参数,已经规定了最大屏极电流不超过100MA,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对阴极的最大电 ...

您这个我有耳闻,还有曙光的300BC。
这都是改型,加强了。

网友:
问题是别人并没有说是用了加强版的300B,在这瞎猜没鸟用。

楼主(2025-04-04):
2年后再看这个帖子,才发现对于某些数据的理解是错误的,为了避免错误流传,特意说明一下。有时间了,要逐条编辑帖子了。

最重大的错误就是在1楼和2楼的截图中,把“电源输入功率”和“屏耗”搞混了,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屏耗”=电源输入功率-输出功率。

网友J:
引用 楼主:
2年后再看这个帖子,才发现对于某些数据的理解是错误的,为了避免错误流传,特意说明一下。有时间了,要逐 ...

给牛哥点个赞,这个气度本坛极少有人能及。

网友K:
       可以说仿真与实测基本一样,都有电流升高现象,打破了直流不变的老概念。另外有个建议,把“电源输入功率”更为“功耗”可能更好,按照规范说法是“功”与“耗”的统称,“功”代表输出功率,“耗”代表损耗,可写成管子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给牛哥点个赞,这个气度本坛极少有人能及。

在当时的讨论中,已经澄清了单端功放的“电源输入功率”和“管子屏耗”的问题,但是今天仔细看帖子才发现,1楼和2楼的图片上没有更正,而且帖子已经不能编辑了,所以只能在帖子下面给了补充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说仿真与实测基本一样,都有电流升高现象,打破了直流不变的老概念。另外有个建议,把“电源输 ...

    嗯,有关电流升高的问题,以前用便于理解的“滑动”来解释的,我的观点是:因为驱动信号不是理想的正弦波,从您的实测图上已经看出来,驱动信号的正负半周的幅度是不同的,更麻烦的是正负半周的形状也有很大的区别,一个胖,一个瘦,这就造成了实际的信号是一个“含有直流成分的交流信号”。
    在A1类单端放大电路中,这个“含有直流成分的交流信号”作为输入信号,会使输出信号也带有“直流成分”。应该就是造成屏极平均电流变化(检测阴极电阻上的电压来换算成电流)的原因。

毕竟不是在写教科书,能便于理解就好。记得不是太清楚了,还有个叫法为:“屏级输入功率”,如果用屏极输入功率-输出功率=屏极损耗,可能更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关电流升高的问题,以前用便于理解的“滑动”来解释的,我的观点是:因为驱动信号不是理想的正 ...

佩服牛哥,勇于给自己过往的发帖标红修正。给牛哥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2年后再看这个帖子,才发现对于某些数据的理解是错误的,为了避免错误流传,特意说明一下。有时间了,要逐 ...

为牛哥认识到2年前的错误认知点赞。也就是应该是现在的输出功率越大,屏耗就越小。输出功率与屏耗是反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关电流升高的问题,以前用便于理解的“滑动”来解释的,我的观点是:因为驱动信号不是理想的正 ...

我赞成这个观点。

网友L:
难道耦合电容损坏了,不然怎么会有一个带有直流成份的交流信号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难道耦合电容损坏了,不然怎么会有一个带有直流成份的交流信号呢?

恰恰是耦合电容没坏,要是耦合电容能过直流,这直流工作点还“滑动”不起来了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恰恰是耦合电容没坏,要是耦合电容能过直流,这直流工作点还“滑动”不起来了呢。

耦合电容没坏,直流那来?,照楼主的观点推动波形上上左右不对称畸变造成的,推动波形是可以调好了再上吗。再说了整机加有大环负反馈,推动波形变差很正常,这个不是带来直流成份的理由。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耦合电容没坏,直流那来?,照楼主的观点推动波形上上左右不对称畸变造成的,推动波形是可以调好了再上吗 ...

再说了整机加有大环负反馈,推动波形变差很正常

这个我也赞同。
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正是这个“变差”的推动波形,使得推动信号含有直流成分。现在我们假设推动信号含有-10V的直流成分,300B的栅极直流偏压是-94V,如果直流能通过耦合电容的话,那么有推动信号的时候,300B的栅极直流电压叠加推动信号中的直流电压后就应该是-104V。但是正因为直流无法通过耦合电容,300B的栅极电阻会将栅极直流电压拉回到-94V。这样,在有推动信号时,就等效将300B的栅极直流电压提升了+10V。

补充内容 (2025-4-5 17:19):
细细想来,这个说法有问题

楼主:
把仿真文件整理一下,发上来供大家参考。不要纠结信仿真的数据,但是通过调整原件的参数,看结果的变化趋势还是有用的。

网友:
用牛哥提供的仿真文件做了一个仿真,结果是在刚撤去输入信号的瞬间,300B栅极的直流电压是-86V,经过393mS以后,栅极的直流电压恢复到静态值-92V。这与我在46楼的分析是相吻合的。

网友M:
再来看推动级U2的屏极直流电压变化。仿真显示,当无信号输入时,U2屏极直流电压为274V,有信号输入时,U2屏极电压是268V,这个仿真说明推动级的输出信号里恰好有-6V的直流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再来看推动级U2的屏极直流电压变化。仿真显示,当无信号输入时,U2屏极直流电压为274V,有信号输入时,U2屏 ...

我也有这个感觉,只是当时没有表述清楚,其实也不太把牢这现象是否正常,来个截图说明吧。要注意“开机瞬间”的字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这个感觉,只是当时没有表述清楚,其实也不太把牢这现象是否正常,来个截图说明吧。要注意“开机瞬 ...

把“开机瞬间”的表述改为“加上输入信号的瞬间”比较合理。因为仿真软件运行时,首先会建立正常的直流工作点(无输入信号时的直流工作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静态工作点)后继续进行仿真。

网友M:
Multisim软件中,在仿真运行时,用切换函数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单位来模拟有无信号输入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M:
Multisim软件中,在仿真运行时,用切换函数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单位来模拟有无信号输入非常方便。

嗯,在输入信号几百MV的场合,我就是用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几个微伏或者更低的输出,视为“零信号”进行仿真的。

看来使用“非对称信号驱动”在同样的电路中是可以提高最大不失真功率的,如果使用标准的正弦波来驱动300B单端,截图说明得到的最大不失真功率为11.4W。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我也赞同。
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正是这个“变差”的推动波形,使得推动信号含有直流成分。 ...

除非隔直耦合电容损坏,10V的直流怎么能通过?和栅极叠加?假设不成立。
电路里固偏电压和信号电压是两码事,混为一谈了,一94V是功率管的直流固偏电压(直流)要放大的是交流信号电压(交流)。

网友N:
俺电脑里以前用的简单仿真软件不在了,俺特别想知道:

如果把楼上这个电路中耦合及负栅压电源电路单独仿真会有什么结果?
就是C4/1uF、R12/100k、V3/94V负电源+标准正弦波信号源,只考虑末级无栅流的情况下,看看所形成的负栅压波形是否是通常像想象的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N:
俺电脑里以前用的简单仿真软件不在了,俺特别想知道:

如果把楼上这个电路中耦合及负栅压电源电路单独仿 ...

本人不会仿真,也不相信仿真,只有懂仿真的去仿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嗯,在输入信号几百MV的场合,我就是用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几个微伏或者更低的输出,视为“零信号”进行仿真 ...

用366.3V的电压源代替耦合电容,这样推动信号中的直流成分就可以传输到300B的栅极了。结果显示动态时300B的栅极直流电压由静态时的-92V下降到-97.9V,而屏流中的直流成分只增大到96.2mA,远远小于用RC耦合时的增量,且此时输出波形的削峰失真也远大于用RC耦合。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用366.3V的电压源代替耦合电容,这样推动信号中的直流成分就可以传输到300B的栅极了。结果显示动态时300B ...

这样与原电路是不是不等效了?
阻容耦合本质上是耦合电容在前级屏压驱动下的充放电过程,推测,充放电过程拆开来看,如果充电回路与放电回路不完全等效,直流电阻不对等,那么是不是波形就有变化?------这一点不敢肯定,是因为若充放电不对称,那么就有直流电位一直上升不停的趋势-----这样好像也不成立?这又与事实不符。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样与原电路是不是不等效了?
阻容耦合本质上是耦合电容在前级屏压驱动下的充放电过程,推测,充放电 ...

是的,不等效了。
不停地上升是不会的 。假设一个非理想正弦波有-10V的直流成分,通过RC耦合后,由于直流不能通过电容,所以-10V的直流成分就消失了,那么这个RC耦合之后的非理想正弦波=RC耦合之前的非理想正弦波+10V直流电压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是的,不等效了。
不停地上升是不会的 。假设一个非理想正弦波有-10V的直流成分,通过RC耦合后,由 ...

你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有点牵强。正确地表述是,RC耦合之后的非理想正弦波=RC耦合之前的非理想正弦波 - 直流成分=没有直流成分的非理想正弦波=信号。

尽管你的说法也许从哲学上没有错,但是容易造成对后续事件的误导和判断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有点牵强。正确地表述是,RC耦合之后的非理想正弦波=RC耦合之前的非理想正弦波 -  ...

是不是牵强我也不知道 ,但是从数值计算上也对,而且事实上是否把-10V直流电压耦合到后一级,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O:
你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有点牵强。正确地表述是,RC耦合之后的非理想正弦波=RC耦合之前的非理想正弦波 -  ...

细细想来觉得还是您说得在理。
这个由于推动波形不对称通过RC耦合后,会使300B出现类似直流工作点变化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是如何准确解释,我也说不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是的,不等效了。
不停地上升是不会的 。假设一个非理想正弦波有-10V的直流成分,通过RC耦合后,由 ...

谢谢指正!
我觉得之前一直在关注大咖们的更大功率更低失真以及屏耗关系及电路机理的讨论,但现在连这个非对称驱动电压都还没有理解:
这几个贴中,
一个是固定栅偏压直耦---但栅极电阻与负栅压固定电源有分压或局部并联关系,查一些常见的固定偏置电路与此都不一样,而且提供给末级的栅负压是上下波形不对称的;由此带来的屏流均值上升,似乎能够部分解释,关键是这个驱动的栅负压为何不对称?
另一个是变压器耦合---也出现屏流均值上升,与前一个对比就更奇怪了,变压器耦合过来的栅负压应该是对称的,那么除非偏置点偏低了(末级自己出现非对称),否则为什么屏流均值上升呢?
对我个人来说,得先理解这些基本问题,才能进一步理解大咖们讨论的问题。脑子慢,基础差,勿怪。

网友:
引用 网友M:
细细想来觉得还是您说得在理。
这个由于推动波形不对称通过RC耦合后,会使300B出现类似直流工作点变化的 ...

我暂时也没有答案。我不清楚推动信号是否导致300B直流工作点的变化,因为目前所有的模拟或者测试,未能将直流工作点和动态信号隔离起来,仅仅以屏级测量的数值来判定直流工作点是否升高或者降低,不是很可靠,也许是动态信号的平均值升高了,而直流工作点本身并没有变化。

看1楼3种不同输出时,Vdc 基本没什么变化,1,2 伏的变化在450V供电的背景下近似于没有变化。因为静态工作点是联动的,是否可以推论静态电流也没有变化。

直流工作点是否变动,直接关系到此类“大功率”300B的实用性。即使确实变动了,情况也不一定很妙,因为在过大的直流电流下,尽管平均屏耗有可能在极限屏耗以下,但其峰值,已在信号周期内的一段时间,超过,或者严重超过了极限屏耗。当然也有人认为,只要平均不超就可以,我对此抱怀疑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N:
谢谢指正!
我觉得之前一直在关注大咖们的更大功率更低失真以及屏耗关系及电路机理的讨论,但现在连这 ...

刚才细想了一下,非对称信号驱动导致300B工作点变化的说法确实有漏洞。

网友M:
引用 楼主:
嗯,在输入信号几百MV的场合,我就是用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几个微伏或者更低的输出,视为“零信号”进行仿真 ...

发现这个仿真可能有问题,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驱动信号是纯正的正弦波,但是有51μA的直流流过100K的栅极电阻,导致栅压降低了5.1V。看来我们的说法有问题。
补充一下:驱动信号为101Vp的理想正弦波时,300B栅极有51μA的栅流(直流),这应该是300B的模型有问题。
再补充:模型没问题,是驱动信号过大,栅极有了正向电压,于是有了栅流。

网友P:
引用 网友M:
发现这个仿真可能有问题,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驱动信号是纯正的正弦波,但是有51μA的直流流 ...

我在那边已近作的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发现这个仿真可能有问题,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驱动信号是纯正的正弦波,但是有51μA的直流流 ...

先不着急,论坛就是论证的地方,很像早期的欧洲的“沙龙”,在仿真中出现的情况和实际上“whmks”同学的实测差不多是相同的走向。主要是两个问题:
1、即使用理想的正弦波驱动,在输入信号逐渐增大的时候,阴极电流也在随之增加。
2、在5%总失真率以下的条件下,非对称性的输入信号增加了最大不失真功率。

对于问题2,我想应该没什么异议,哪怕是通过负反馈修正,也是如此。
对于问题1,这是关键,如果看一下300B的曲线和我们选定的负载线,在Q点的上下是不对称的电流,那么我们测量的直流电流,是个平均值。可以继续讨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随着输入信号的增大,阴极电流会增加?

本帖旨在讨论能否在A1的300B能否输出15W的功率,至于是否合理在31楼我就表明了观点,超标应用必然会缩短电子管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在那边已近作的总结

我一直认为是有直流工作点变化的,并且从一开始也相信那个大功率单端甲类功放是真实可信的(好不好咱不做评判)。问题是这个直流工作点变化的原理,没能有一个自认无漏洞的解释。
用下面这个图仿真,也会发现直流工作点会随信号大小而有所改变。显然这里与电容无关,只是猜测与储能元件电感可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在那边已近作的总结

不一样的条件,我的条件是450V的供电,输出变压器的阻抗2.5K,在失真相同的情况下,输出功率应该接近手册中给出的数值。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先不着急,论坛就是论证的地方,很像早期的欧洲的“沙龙”,在仿真中出现的情况和实际上“whmks”同学的 ...

对于问题1,这是关键,如果看一下300B的曲线和我们选定的负载线,在Q点的上下是不对称的电流,那么我们测量的直流电流,是个平均值。可以继续讨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随着输入信号的增大,阴极电流会增加?

如果电流增大只是计算出来的平均值,这倒好解释,就是因为失真导致计算出来的直流电流增加了。可从下面的仿真看,直流工作点就是增大了,那这个就必须与储能元件有关系。看来这个直流工作点的变化,一是需要有不对称的信号(这个不对称信号不仅仅是指驱动信号不对称),二是有储能元件(与电容电感都相关)。
下面这个是关闭输入信号后屏流变化曲线的仿真: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不一样的条件,我的条件是450V的供电,输出变压器的阻抗2.5K,在失真相同的情况下,输出功率应该接近手册 ...

条件不同这个不影响电流中点位移的问题啊,我的中心思想是,信号要大到进入A2后有栅流引起的中点移动问题,而这个只能是中点电流上升才能提升功率,不能是屏电流减小,那么结果就是有正极性的电荷才能抵消部分原来的负偏压,且要求有一定滞后维持的特性,这个就要储能元件才能办到。而事实上是可能接近零栅就会有部分栅流出现,我是不接受耦合电容接受正负不对称信号而引起中点飘移的观点的,最起码暂时是这么个想法,这个转换必须是超过某个特定界限才能触发,不然任何时候个中点都变的话,这无疑是在增大失真。

网友:
还有耦合电容方式,耦合电容栅极电阻这端的电位一般是静态负偏压的数值,而出现栅流后这个点电位会下降,也即使负偏压在减小,那么耦合电容其实本质上就负栅压电路的储能元件。其实这些都可以通过判断纯A1时中点电流会不会(偏压会不会变)和A2时偏压会不会变来排查。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先不着急,论坛就是论证的地方,很像早期的欧洲的“沙龙”,在仿真中出现的情况和实际上“whmks”同学的 ...

“本帖旨在讨论能否在A1的300B能否输出15W的功率,至于是否合理在31楼我就表明了观点,超标应用必然会缩短电子管的寿命。”

这个我在隔壁论坛(帖子:2023重做300B,可惜现在点开是空的了),23年就发了完整的电路以及各种实测,也有很多人按照我的电路做出来了,甚至咸鱼都有人按照我给的开版的文件做出PCB在卖。具体就是450V屏压,75ma屏流,固偏, 在4%失真下得到14W。(要考虑输出牛效率)。

非常容易和简单。

无论用什么电路,只要这个屏压屏流,固偏,3.5K牛,推动能输出足够大的推动电压。

历来大部人认为300B就是出8W的固有观念,是非常错误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N:
俺电脑里以前用的简单仿真软件不在了,俺特别想知道:

如果把楼上这个电路中耦合及负栅压电源电路单独仿 ...

你所要求仿真的这个点,也就是300B栅极点,用数显表交流挡测是二级放大的经耦合电容过来的推动的信号正弦波交流电压值,用示波器可观看到正弦波波形。用数显表直流挡测是固偏电压94V。不懂仿真的这样回复不知是否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本帖旨在讨论能否在A1的300B能否输出15W的功率,至于是否合理在31楼我就表明了观点,超标应用必然会缩 ...

    是的,当时在200B的微群里,我见到过你发的PCB图,也就是大约在那个之后,我进行了这个仿真,最大不失真功率确实是可以做到超过8W很多。个人的玩法不同,很多人还是指望一台300B单端要听好多年的,对于管子的寿命还是比较在意的,一般不愿意把管子用的这么狠。这时候300B的屏耗虽然没有超标,但是已经处于一个相对很高的状态了,所以在31楼,我提出了管子阴极电子发射能力超标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P:
条件不同这个不影响电流中点位移的问题啊,我的中心思想是,信号要大到进入A2后有栅流引起的中点移动问 ...

对,虽然咱们两个的电路中300B的工作条件是不一样的,但是反映出来的现象是一样的,变化趋势也是类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电流增大只是计算出来的平均值,这倒好解释,就是因为失真导致计算出来的直流电流增加了。可从下 ...

在驱动级的输出和300B的输入电容之前,串联了一个1欧姆的电阻,在输出大约15W的时候,用示波器的一个通道观察到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N:
俺电脑里以前用的简单仿真软件不在了,俺特别想知道:

如果把楼上这个电路中耦合及负栅压电源电路单独仿 ...

在53楼有个贴图,是按照您的想法测试的结果。

楼主:
从使用不对称信号驱动,可以获得更大的功率和小一些的失真的结果,难道是负载线或者说是工作点在做“滑动”?从静态红色的A线,滑动到最大输出黑色的B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53楼有个贴图,是按照您的想法测试的结果。

谢谢楼主图示,俺看帖不仔细(因视力问题没有盯着小字看),下来慢慢再消化。

网友Q:
引用 网友M:
如果电流增大只是计算出来的平均值,这倒好解释,就是因为失真导致计算出来的直流电流增加了。可从下 ...

有关300B单端功放的实测功率及其dc工作点的问题,这个板块争论了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因为争论的帖子大部分都是口水帖,我一直在旁观,不想卷进无谓的争吵中。而且这些争论所提出的技术观点,在我眼中,都偏离了方向,无法找到背后的技术真相。

现在看到你加入进来以后,技术讨论进入正轨,而且有了很好的交流切磋的氛围。因此,我也加入进来,以你这个回帖为跳板,谈一谈对300B单端功放实测功率偏离理论功率及dc工作点的看法:

1、目前所讨论的“标准”300B单端功放,其dc工作点并没有产生变化。在功放工作时,在屏极上串上电流表去测dc电流,实测得到的有信号时的dc电流,高于零信号时的电流,其原因就是你这个回帖所引述的:“ 如果电流增大只是计算出来的平均值,这倒好解释,就是因为失真导致计算出来的直流电流增加了”。

换句话说,零信号时,测到的dc电流才是管子的dc工作点,有信号时(信号是失真信号)测到的dc电流不是他的dc工作点,他只是测量上的假象。或者说是,采用测量实际工作有(失真)信号时的屏极dc电流的方法,来当作是dc工作点,然后认为管子dc工作点产生了偏移,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2、300B虽然线性很好,但他是有失真的。他的传输函数不是直线的,而是弯曲的,总体上呈信号电平越高、失真越大的现象,而这是所有纯A类电路的固有特征。对于单端A类电路来说,他的传输函数是呈单调性变化的,因此,输入无失真的正弦波信号时,他输出的是有失真的不对称性正弦波。

你前面帖子的仿真里,使用能输出很高电压而不失真的虚拟信号源来驱动300b,仍然能看到你所说的“dc工作点移动”的现象,原因正在于此。因为屏极电流是失真的正弦波电流,而不是无失真的正弦波电流。

3、在原理层面,对于一个不对称的正弦波电流,这个交流信号可简单视为由2个电流信号构成:1个是无失真的正弦波电流,其dc成分为零,另1个是失真电流,而这个失真电流仅在正半周(或负半周)出现,其波形类似于半波整流电路的输出电压波形,其dc成分不为零,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是脉动的dc电流。

我们知道,dc测量时测的是平均值,用dc电流表测半波整流电路的输出电流时,是能测到dc读数的。而上述这个失真电流,也类似这种情况,会在dc电流表上得到反映。

4、由第3点可知:

    当使用dc电流表去测300b的屏极电流时,总是会受失真电流的影响。失真程度越大(不对称现象越严重),“dc工作点移动”的假象越大。由于300b的失真特性是输入信号正半周的增益高于负半周(实际上现有的所有线性放大有源器件均如此),因此,此时用dc电流表去测,总是能测到比静态dc电流更大的dc电流值。

5、从上面分析可推理出

(1)实测功率高于理论输出功率,高出的那一部分功率,实际上主要是“失真”功率,是由失真成分(脉动dc电流)贡献的。如果扣除掉这部分“失真”功率,那么,将会得到300b的理论功率(8w?)。

——从大家的实测情况看,我猜测,厂家给出的8w理论输出功率,是按负半周削波前、且按300b无失真放大时的情形来计算,然后给出的理论值。而不是按负半周削波前、该管实际工作时测得的输出功率来给出的。

(2)如果300b前面的电路,其失真特性与300b的失真特性相同,也即是,已提前把300b正半周电流对应的这部分信号电平作了提升,那么,这台功放在进行正弦波测试输出功率时,他能比前面电路无失真时输出更大的功率(以负半周信号削波前的状态进行测试)。大家集中讨论的那台“标准”功放,就属于此情形。

(3)有些电路设计者,会根据管子的正半周增益高、负半周增益低的特点,通过多级电路的安排,让正负半周的增益更接近一致,这是一种可行的降失真技术。我见过的资料中,曾有日本的研究者采用过这种方法,以此来降低失真。我还见过diyaudio论坛上,有采用这种技术路径的bjt晶体管组态单元电路(名字忘记了,大概叫*ish,俄罗斯发明的)。

(4)假如大家集中讨论的那台“标准功放”,也采用这种降失真技术,在信号到达300b之前,就把正半周的增益降至比负半周小,以此来校正300b的失真特性,让其更加线性,那么,可以预计,这台功放的实测功率将会比现在更小。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你所要求仿真的这个点,也就是300B栅极点,用数显表交流挡测是二级放大的经耦合电容过来的推动的信号正 ...

谢谢提示,对仿真图标注的确实没有细看也没有消化。

我关心点在于:如果给前级的是标准正弦波信号,哪一步导致末级栅极电压信号不对称,是前级推动管非线性导致还是耦合过程中耦合电容的充放电不平衡所致,虽然有大咖在另一帖给出了结论,但仔细阅读并对照,他说的栅极有滤波电容--这一点有疑虑,最近这两贴要么阻容耦合(只有一个耦合电容),要么输入牛耦合,所以疑问依然存在。

如果给末级栅压是非对称的,那么输出级可能会因偏置位值不同有几种情况发生:
1)非对称输入信号与低偏置的非线性抵消,屏流均值变化不大,功率可能增大也可能变化不大;
2)输出信号不能被抵消,屏流均值升高明显,但输出波形依然非对称,即使输出功率增大,失真可能下不来;

楼主及另一讨论帖的结果好像是没有1)和2)中的缺点,优点是虽然屏流上升了、虽然栅负压不对称,但输出波形基本对称、功率增大的同时,失真4.9%,我对这样的结果没有疑问,对更早一点的热帖大功率更低的失真且有坛友实物送高手实听超过其现有制作这一点也无疑问。在本帖中跟帖主要是哪个非对称栅负压是怎么形成的,是前级大信号非线性必然导致(或偏置点故意安排--为末级输出功率更大+失真可接受)?与阻容耦合+固定负栅压电源之间有无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关300B单端功放的实测功率及其dc工作点的问题,这个板块争论了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因为争论的帖子大部 ...

“1、目前所讨论的“标准”300B单端功放,其dc工作点并没有产生变化。在功放工作时,在屏极上串上电流表去测dc电流,实测得到的有信号时的dc电流,高于零信号时的电流,其原因就是你这个回帖所引述的:“ 如果电流增大只是计算出来的平均值,这倒好解释,就是因为失真导致计算出来的直流电流增加了”。

换句话说,零信号时,测到的dc电流才是管子的dc工作点,有信号时(信号是失真信号)测到的dc电流不是他的dc工作点,他只是测量上的假象。或者说是,采用测量实际工作有(失真)信号时的屏极dc电流的方法,来当作是dc工作点,然后认为管子dc工作点产生了偏移,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工作点本来就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如果不能正确的分析动态工作点,也就是有信号输入的时候管子的工作点会因为信号的影响产生“滑动”(细致分析几乎所有的实际单端甲类放大电路均是如此),是无法解释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会增加的现象的。
我认为,动态的时候,300B的DC工作点也要发生变化,如果这时候还要依照“静态工作点”的参数,来分析交流输出的数据,就有点“刻舟求剑”的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提示,对仿真图标注的确实没有细看也没有消化。

我关心点在于:如果给前级的是标准正弦波信号, ...

“在本帖中跟帖主要是哪个非对称栅负压是怎么形成的,是前级大信号非线性必然导致(或偏置点故意安排--为末级输出功率更大+失真可接受)?与阻容耦合+固定负栅压电源之间有无关系?”

在仿真的文件里,是刻意安排的300B前面的驱动电路,虽然输入的是标准的正弦波,但是经过两级放大之后(也就是进入300B之前),已经是个非对称的信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本帖中跟帖主要是哪个非对称栅负压是怎么形成的,是前级大信号非线性必然导致(或偏置点故意安排--为 ...

非常谢谢您的明示!终于过了俺自己心里这道坎了。接着继续学习其它几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N:
谢谢提示,对仿真图标注的确实没有细看也没有消化。

我关心点在于:如果给前级的是标准正弦波信号, ...

整机没加大环负反馈前,两级放大的推动300B正弦波信号应该是对称和不变形的,如果不对称失真变形就是没调试好,可用示波器先把二级放大调试好。
如果整机加了负反馈后,再看这推动波形如果不对称变形是正常的,这时就不要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关300B单端功放的实测功率及其dc工作点的问题,这个板块争论了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因为争论的帖子大部 ...

鬼版好!谢谢您的回复。您说的观点,大多数我都很赞同,跟您有所分歧的,主要是动态时工作点是否会“滑动”。
经过这几天的思考,我现在的理解是:如果电路中有储能元件(电容或电感)而放大的信号又是非对称的波形,那么放大器的工作点就一定会或多或少地“滑动”。在放大非对称信号时,如果“测到的或计算出来的直流电流增加”现象会随信号的消失而立即消失,按我的理解,这不算是工作点发生了“滑动”;但如果是因为线路中有电感或电容,“测到的或计算出来的直流电流增加”现象并不会随着信号的消失而立即消失,而是能维持一定的时间,那么我认为这个就应该被认定为在动态时工作点发生了“滑动”。
请看下面这个简单的电路:300B的静态电流设定为84.2mA,驱动信号为110Vp的理想正弦波。第一张图是刚输入驱动信号时300B屏极电流的波形。可以看到,由于静态电流较小而输入信号有很大,所以屏极电流波形发生了严重的削波失真;第二张图是开始输入信号50ms以后300B屏极电流的波形。很明显,削波失真有了明显的改善。我的理解,削波失真改善的原因就是300B的工作点向上“滑动”了。在其它条件都没改变时,就是因为屏极电流波形发生了明显的非对称失真,从而导致300B的工作点向上“滑动”。

再看下面这个图:这里的曲线显示了在关闭输入信号后,屏流在经过数十mS以后才从一个较大的值回落到静态值84.2mA。很明显,这种情形与“滑动甲类”放大器的工作点变化非常相似。

当然,举这个例子只是用来说明如果电路中有储能元件(电容或电感)而放大的信号又是非对称的波形,那么放大器的工作点就一定会或多或少地“滑动”。实际上这种依靠输出波形的非对称失真来达到工作点“滑动”的方法并没有实用价值,就像您说的那样,靠失真来增加输出功率无意义。于是有了另一个想法:那就是非对称的推动波形和耦合电容是不是也能使放大器的工作点“滑动”?如果能,那就既能通过工作点“滑动”来增大输出功率,又能避免输出信号失真太大。我的观点是肯定的,但是我还没有好的方法来说明这些。

补充内容 (2025-4-7 13:01):
补充说明一下,本贴里所说的“工作点”,均是指“直流工作点”,特此更正。

网友Q:
你说:“ 如果电路中有储能元件(电容或电感)而放大的信号又是非对称的波形,那么放大器的工作点就一定会或多或少地“滑动”。”

这里你仿真观察到的“工作点滑动”,实际上是,上电的那一刻起,由于回路中存在着储能元件,导致管子在这个起始阶段,还属于“暂态”阶段,管子还没有进入到他的真正的dc工作点上。也就是说,你的仿真被这个暂态过程干扰了。

你这里的屏极上串有电感(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对于这个屏极串联电路来说,由于电感具有“电流不能突变”的特性,当屏极上电的那一刻开始,是需要过一小段时间(即上述的暂态过程),dc电流才能到达零信号的工作点电流。

改一改你这个仿真电路和仿真方法,应该就能消除上述暂态过程、对“工作点滑动”现象是否真的存在作出验证:

1、在信号源与栅极之间串一个开关,栅极与偏置电源之间跨接一只合适的电阻(以便让管子在断开开关时仍获得正确的偏置)。

2、先断开开关,过一小段时间才合上,以便让管子完成暂态过程,屏极电流进入到真正dc工作点的程度。

3、从合上开关那一刻开始,也就是加上输入信号的那一刻开始,观察示波器上的电流波形,就可以与你这个回帖的电流波形作对比,看一看还有没有原来的“先是削波、然后不削波”的所谓“工作点滑动”的情况出现。

网友M:
引用 网友Q:
你说:“ 如果电路中有储能元件(电容或电感)而放大的信号又是非对称的波形,那么放大器的工作点就一定会 ...

鬼版误会了,我的仿真软件设置是先建立正常的静态工作点再开始仿真的,而不是模拟从开机开始。
先从静态开始启动仿真,再加输入信号,仿真结果跟图一是一样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M:
鬼版误会了,我的仿真软件设置是先建立正常的静态工作点再开始仿真的,而不是模拟从开机开始。
先从静态 ...

你这里的仿真,我没看出你做到了“先有足够的时间建立dc工作点、然后才输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这里的仿真,我没看出你做到了“先有足够的时间建立dc工作点、然后才输入信号”。
其实我这个软件的默认选项就是建立好正常的静态工作点才开始仿真的,也就是说开始仿真的时间为0时,静态工作点已正常建立了。
再仿一个:

网友M:
把时间轴调大到每格500ms。红圈中的圆角表明300B的屏极电流峰值也有一个逐渐增大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M:
再来看推动级U2的屏极直流电压变化。仿真显示,当无信号输入时,U2屏极直流电压为274V,有信号输入时,U2屏 ...

你的这个仿真把U2的真流工作电压274V一268V,一6V仿到推动信号电压上去了是不是有点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300B还是老老实实做8W的,要20多瓦的还是选其他大功率的管子,别的论坛争论俺是当个热闹看看

支持啦,理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瓦输出时已经削顶不是正弦波了,向方波过渡。

再多的功率有啥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M:
把时间轴调大到每格500ms。红圈中的圆角表明300B的屏极电流峰值也有一个逐渐增大的过程。

这回看清楚了。

我第一个回帖,是针对无储能元件时的情形做出分析的。而你这里的分析,确实能揭示出,变压器/电感负载的单端A类电路自身就带有“一定的滑动A类”功能。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1、他跟滑动A类单端功放电路一样,工作点的滑动,都不是瞬时生效的,而是需要延时一段时间才能到达“目标”工作点。这是非常重要的特性,因此,只能称为工作点“滑动”,不能把他理解为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工作点“改变”。

2、不同的是,他是靠不对称性的那部分波形(“失真”的那部分波形)来制造工作点的偏移程度,其滑动A类的工作特性是依存于管子本身的特性,不能作人为的设计更改。而专门的滑动A类偏置电路,则可以通过设计来控制其偏移程度等工作特性。

由于是靠输出波形不对称而产生这个自带的“滑动A类”效果,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源自于失真的次生效应/“副作用”。以前的书本和资料都没见有这方面的分析,估计跟此有关——都集中于研究减少失真,没有精力去研究有了失真之后的情况。

这种变压器负载/电感负载的单端A类电路,为什么自身会因为产生波形不对称的失真而带有这种“滑动A类”特性?因为对电感电路特性不熟悉,在简单查阅一下电路分析书之后,我现在有了头绪,待有时间再回帖作专门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回看清楚了。

我第一个回帖,是针对无储能元件时的情形做出分析的。而你这里的分析,确实能揭示出, ...

现在转贴我在另一个帖里309楼关于滑动A类功放的观点———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2398&extra=page%3D15&page=62

争吵了好几天,好不热闹。我也说几句我的判断/看法:

1、纯正的单端A类功放的效率理论最高是50%,这是铁律。

2、能超过50%这个理论最高效率,说明这台功放不是纯正的单端A类功放。

3、楼主所质疑的这台功放,依我看,超过99%的机会是一台采用古老技术路线(或许加了一点新料)的“滑动A类”功放。

4、滑动A类功放的dc工作点是可以滑动的。在稳态测试时,也就是输入连续的正弦波信号进行测试(比如测THD+N)时,他的dc工作点已滑动至工作电流更大的位置,因此,他能呈现出:(1)整体上为单端A类放大的特性,(2)输出功率比纯正的单端A类更大,也即是能超过50%这个理论最高效率,(3)在输入信号幅度足够大(即滑动前不能作无削波失真放大的信号)、且未达到新工作点削波的程度时,仍有足够低的失真。

5、从第4点可知,从输出功率及其对应的THD测试数据,是难于区分出被测功放的真正工作类别,也即是,难于区分他是纯正的单端A类、还是“滑动A类”。

6、滑动A类工作时,可以简单地看作是这样工作的:(1)没有音频信号输入时,处于原来的dc工作点,此时输出管的功耗没有超出该管的规格。(2)有音频信号输入时,被人为手动切换至新的工作点。(3)在新工作点下,按理论计算的输出管功耗将明显超出该管的规格,但是,因为这时候的大部分时间里,有较大的音频功率输出,输出管实际分担到的功耗并不超出该管的规格。(4)在新工作点的工作期间,某些时间(相对较短)里输出管的功耗会超出该管规格,但因为是瞬时功耗,仍落在该管应用的允许范围。这里的工作情况,有些类似于晶体管datasheet里的soa安全工作区(标有ms毫秒级应用的安全工作区明显大于dc工作的安全工作区)。

7、滑动A类功放在工作时,他的工作点是滑动的。这个工作点的滑动,意味着,有一个不属于原音频信号的新输入信号加入了进来,也即是,加入了新的失真成分。滑动的速度越快,这个失真成分的频率越高,越容易被人耳所觉察。滑动速度越慢,则频率越低。滑动速度很慢时,其频率将低于音频的低端、变得“不可闻”,但是,在滑到新工作点的这个期间,他能输出的最大不失真功率是不够理想的,不能对前面所说的幅度足够大的输入信号作无失真放大。也即是说,工作点切换至新工作点是有延时的。

8、滑动功放的工作点滑动,通常是由输入的音频信号来控制。较常见的做法是,将音频信号作整流滤波,以此得到一个由音频信号幅度决定的dc电压,并由这个dc电压直接控制工作点的滑动。由于这里有整流电路在起作用,即使输入音频信号的频率很低(比如100hz),也会在这个控制滑动的dc电压上叠加有该音频信号的丰富谐波,虽然后面接有滤波电路,但毕竟滤波能力有限,这些谐波将有相当一部分最终作为失真成分叠加到整台功放输出的音频信号中。若要减少这些谐波成分,可以强化滤波/加大滤波电容的容量,但是,加大滤波电容容量,就等于降低工作点滑动的速度,加长了切换至新工作点的时间,会导致这台滑动功放有更长的时间处于额定输出功率(即前述的最大不失真功率)不理想的状态。

网友H:
工作点只有静态工作点(Quiescent Operation Point),即0信号时的工作点。一旦有信号,工作点就变成不断摆动变化的瞬时值,测量的电流也只是平均电流,这个电流只跟上下半幅的幅度、波形有关,跟管子的线性有关,而跟静态工作点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输入的是对称信号,放大级又没有失真,则平均电流跟静态工作点的电流相等,其他情形则随机,没有必要混到一起去对比研究,也更不是什么无意识的滑动。
真正的滑动甲类,必不可少地要增加输入信号检测环节和平均工作电流的驱动环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纸上谈兵了一下,支持300B单端(A1类)最大输出功率8W!

老胆,老当益壮。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工作点只有静态工作点(Quiescent Operation Point),即0信号时的工作点。一旦有信号,工作点就变成不断摆 ...

我认为你说的很对,输出信号其实就是输入信号叠加在负偏压上的电压起伏导致中点跟着浮动,所以屏流跟着浮动导致的,所以动态信号动起来后,根本就没有什么中点漂移这回事,因为动态时的输出信号就是中点在摆动形成的。这个中点只是静态无信号时到有信号时的一个起步参考点,比如牛的中点就是静态电流所形成的磁场能量,屏流正幅值是电源提供的,而屏流负幅值是变压器所所储存的磁能在释放,这两个不同方向的电流就必然有个中点交接点成为静态工作点,次级的话就是绝对零电压点,然后输出相反方向的电流,无论你的信号是什么形状,对称与否,失真多大,次级的绝对零点,也即是绝对零电压点是不会变的。因此,有推动牛的线路,推动牛次级前的包括次级本身所有线路都不能影响后级管的工作点。电容耦合其实道理一样的。
    另外动态过后屏流停在某一个点一段时间这个才能叫工作点,哪怕是新的点,他必须要能保持一定时间才算数,比如20hz的一周50ms的维持时间,不能在一定时间内维持的,能跟着信号在变化的那都不算不能称为是工作点。

网友:
可不可以简化一下
有信号,交流叠加在直流上面,这个直流会不会变化?在什么情况下变化?是增大?还是减小?
如果这个直流不变化,那么负半周的交流做功的包络面积为什么能增加?

网友:
我认为,牛的次级是绝对零点,你的信号形状失真大小往那头大这都不可能影响的了次级的绝对零点,电磁感应定律说得很清楚,初级没有电流变动,次级输出电压就是零,也即是绝对零点,电容耦合那个其实是相对零点而已,但道理一样。为了方便分析,用推动牛绝对零点概念更容易找到问题根本。这是先排除掉推牛次级之前的所有影响后,全部精力放在后级观察分析它的新工作点有哪些途径形成,就能找到他输出大功率的理由。后级 推动牛次级加负栅压供给线路到300B栅极,既然推动牛次级有绝对零点特性,那么他就不可能有直流通过,那么能改变工作点的就只有负偏压线路的偏置电压。这个怎么变,什么时候会变,什么时候不会变,如何导致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网友:
实现滑动甲类的方法不止一个,有的方法完全出乎你的意料。
下面这个放大器跟普通的线路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也是一个滑动甲类放大器((好不好暂且不论)。300B静态电流76.9mA,静态屏耗34.2W。

输出功率20W时,屏极直流126mA,屏耗33.7W。

Multisim14仿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