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毛钱的基准

楼主(2023-10-13):
x宝2.7元买了三个lm385z_2.5

偶尔测试一下三位半应该没问题

完成图

网友A:
我计划把手头7219表里面LM385基准换成LT1004-1.2,但是那个可调电阻估计是几百ppm的,换了可能没用

网友B:
有没有买国产的试试?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买国产的试试?有区别吗

没有买国产的试

网友:
2.5V 为毛要九毛钱的 385,1 毛钱的 UTC431 不香么

网友:
9分钱的ME431AXG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计划把手头7219表里面LM385基准换成LT1004-1.2,但是那个可调电阻估计是几百ppm的,换了可能没用。

那个可调电阻用两个金属箔电阻代替,降低该可调电阻权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可调电阻用两个金属箔电阻代替,降低该可调电阻权重

对头,早期高位表,比如惠普 3455、3456,横河 2501...等都是这种电位器调的,温度系数大怎么办?降低它权重呗

网友(2024-11-13):
题主能告诉我怎样焊吗?也想做个最简单的基准,看了你的贴子买了10片lm385,但零基础,能模仿你怎样焊接吗,还要是么器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