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手搓一个半波对称振子调频波段天线

楼主(2023-10-13):
   逛论坛几天了,看了几个大神做的半波对称振子天线的帖子,自己也想做一个,看看能否多收几个调频电台。先理论学习一下大神们的经验,积累点原理知识。看帖子看书,确定了一些不太清楚的知识点,比如 有的大神用0.95的电磁波衰减率(用这个衰减率振子单边长685mm),而有的书籍是用0.97的电磁波衰减率,书中提到一句,对比较复杂的城市环境,天线可以选长一点,由此我选用0.97的这个衰减率(用这个衰减率振子单边长727.5mm)。再比如做巴伦用的材料,最好是NXO-10的双磁芯材质,不过这个材料的成品在某宝竟然没找到,不过巴伦这东西可以用圈线的办法来实现,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磁芯材料,就圈几个线圈。
  对论坛中提供原理图片的大神致敬!
  根据大神们的原图,加上我自己的理解,也绘制了此次半波对称振子的原理图。附图不清楚可以下载PDF格式文件看

网友A:
那個不叫衰減率,和衰減沒關係。它是指的波速,即電波在導體中的傳播速度,因爲總是小於真空中的速度,所以這個值總是小於1。

通常在雙極天綫中的波速可以取從0.95~0.98之間的值,帶寬越寬這個值越寬鬆,誤差不必取到毫米級。

楼主:
坛友最新回复,NX0-10的单孔巴伦也是可以的,这是坛友“何必937大师”做的,不是我做的哦。
手搓真天线,静待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不叫衰減率,和衰減沒關係。它是指的波速,即電波在導體中的傳播速度,因爲總是小於真空中的速度,所以 ...

感谢论坛元老指出我的错误之处,我查了一下,0.97这个参数的确不是衰减率,书上是叫波长缩短率(原因就是元老说的,电波在空气中传播受到了空气的影响,波长变短了),我缪误了。
天线这个东西严谨起来吧,需要丝毫不差,宽泛起来吧,啥都可以当天线,从锅碗,到防盗窗。遇到我这种比较认真,又不太认真的人吧,就是玄事遇到妙人,玄妙的人和事了。哈哈

楼主:
6mm直径的铜管到货,卷尺,锯条,齐上阵,73cm长的铜管,不短也不长,有点弯,怎么办,家里没有啥专业工具,只能开始用手,真!手搓啊,哈哈,手搓过各种各样的东西,第一次搓铜管。庆幸的是搓完挺直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6mm直径的铜管到货,卷尺,锯条,齐上阵,73cm长的铜管,不短也不长,有点弯,怎么办,家里没有啥专业工具 ...

銅管6mm直徑太細了,剛度不夠。
這種調頻天綫,我是買的1cm直徑鋁管,中心孔徑3.5mm(壁厚達到3.25mm),外面套一段等長的特氟龍管兼做絕緣和保護,而中心軸正好可以攻一段4mm的螺紋,用來作爲連接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銅管6mm直徑太細了,剛度不夠。
這種調頻天綫,我是買的1cm直徑鋁管,中心孔徑3.5mm(壁厚達到3.25mm) ...

最近也打算做一个天线玩玩,铜管用6mm铜管,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固定方法,不太懂原理,只会照着抄。用金属固定不影响效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打算做一个天线玩玩,铜管用6mm铜管,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固定方法,不太懂原理,只会照着抄。用金属 ...

不影響啊,信號剛剛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打算做一个天线玩玩,铜管用6mm铜管,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固定方法,不太懂原理,只会照着抄。用金属 ...

你仔细看,管子外面套了绝缘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影響啊,信號剛剛滴

室外可以用吗?下雨会不会进水生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看,管子外面套了绝缘层的

绝缘层看到了,我是怕那些固定的金属板会影响接收,看来是多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室外可以用吗?下雨会不会进水生锈啊

想想辦法嘛,沒看都是鋁合金的嗎?螺絲都是不鏽鋼的?

网友:
好的好的,感谢指导,这就着手准备DIY

楼主:
抛砖引玉啊,7楼大神做的好精致!咱没加工工具啊,就振子那个夹具,我看都是机加工出来的,咱最多有个手电钻。我室外没架设条件,屋子里又小,我在水管上打孔,用扎带紧固固定振子,如图。打算立在窗边用。
7楼大神用螺丝固定馈线和振子的办法和我不谋而合,我也打算用螺丝配合铜鼻子固定,焊接铜管太难了,铜管散热极快啊。
有条件弄个7楼大神那样的,看着就是个艺术品,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外可以用吗?下雨会不会进水生锈啊

室外用的话,可以喷敷宽温三防漆,或者直接上防锈漆,7楼大神做的那个只有振子和馈线的连接点是生锈的关键点,其他的我看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銅管6mm直徑太細了,剛度不夠。
這種調頻天綫,我是買的1cm直徑鋁管,中心孔徑3.5mm(壁厚達到3.25mm) ...

看到您的这个振子的固定方式,倒是启发了我,我可以3D打印一个固定振子的夹具,6mm铜管也不重。简单倒是简单,估计没您这个用的长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外用的话,可以喷敷宽温三防漆,或者直接上防锈漆,7楼大神做的那个只有振子和馈线的连接点是生锈的关 ...

連接點豈能忽視?那都是用了透明的防護膠。

网友D:
引用 楼主:
6mm直径的铜管到货,卷尺,锯条,齐上阵,73cm长的铜管,不短也不长,有点弯,怎么办,家里没有啥专业工具 ...

你找一张长木板,压住铜管后站在上面,找个楼梯栏杆处双手把稳以免摔伤,用腿脚搓动木板就能得到非常平直的铜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找一张长木板,压住铜管后站在上面,找个楼梯栏杆处双手把稳以免摔伤,用腿脚搓动木板就能得到非常平直 ...

事实是跟您说的差不多,我用了个小板凳,平面的,压住铜管搓直,的确是用手搓的,不是脚搓的。没有相关的工具做点东西好难啊

网友E:
去建材市场买直径20的薄不锈钢管,厚的饮水不锈钢管我也做过,重几倍!然后固定可以在水暖买pv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建材市场买直径20的薄不锈钢管,厚的饮水不锈钢管我也做过,重几倍!然后固定可以在水暖买pvc的

U型管夹,再一个长点短点没关系,双条同长就好,中心频率偏点而已,可以根据你当地电台分布频率自己定中心频率,不一定要照抄。微安电流铜和不锈钢电压下降没什么差别,价格铜管和不锈钢管就差得远了,不锈钢还不怕室外。最后,有空间上全波,信号比半波强1格信号,具体看我帖子。nxo 10的双孔有卖的,只是我买时没有10的,只有20,后来店家补货了。单孔我买了几种,要不要感觉没影响,信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