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德生PL-200,请教... ...

楼主(2023-10-13):
早些年买的德生PL-200,因有十多年未使用,再加电,不显示,不开机。
拆开后,在法拉电容两端加2.5V电压充电,充电后显示屏显示,但还不能开机。短路开机微动开关,开机,收音正常,音量电位计失能,始终是最大音量。

更换了法拉电容。

更换新的开关后,开关机功能正常。
因年久线材老化,没几下拉杆天线连线就断掉了,换根新线。

现在的问题是:电路不能为法拉电容充电,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容放电到一定值后,便不能开机了。
查看论坛内的帖子,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问题。原因何在呢?

每天发图数量有限制

网友:
查一下音量电位器。

网友:
可以帮忙修运费自理

网友A:
前些天在另一个贴子里坛友海洋发了电路图,去下载一个吧!

维修德生PL-200,请教...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fromuid=98977

楼主:
在这点儿为电容充电
这个螺丝想稍微拧紧点儿结果就断了 意外。
换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在另一个贴子里坛友海洋发了电路图,去下载一个吧!

维修德生PL-200,请教... ...

谢谢!图已下,但有的地方不太明白,法拉电容似乎是依靠右边的2V稳压电源供给,不受其他控制。是不是2V稳压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