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变压器串联的问题

楼主(2023-10-13):
前几年收藏了两个微波炉变压器,把磁短路铁芯和高压绕组拆掉了,想绕个蓄电池充电器。初级串联让铁损降低。现在有个问题想不明白,次级该怎么搞?次级也串联还是整流后并联?

网友:
楼主想降铁损,能降低多少?八九百瓦的变压器其效率要达到百分之九十七、八了吧。根本没必要串联,那样效率反而下降,铁损增大,况且体积增大,问题多多。

楼主:
这两个变压器大小有些不同。也就是说初级阻抗和匝数是不一样的。串联之后它们分到的电压也是不一样的。次级串联的话是不是也能在不同的输出电流下保持总电压变化不大?次级整流后并联的话,能够保证电压变化不大吗?

网友:
两个不同的变压器初级串联后不是平均分配电压,是哪个变压器的负载重哪个变压器分配的电压小,这个和电阻串联分压很相似

可以给两个变压器各自绕一个次级,串联起来整流充电,两个变压器很可能不是平均分配初级220v电压,可能是一个100一个120甚至相差更多,但不妨碍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变压器大小有些不同。也就是说初级阻抗和匝数是不一样的。串联之后它们分到的电压也是不一样的。次级 ...

匝数和内阻都不同,不能并联,应该会烧变压器

楼主:
微波炉变压器设计上它工作在近饱和的状况下,铁损很大。一般情况下这种变压器就是卖废铁的。要利用它得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匝数和内阻都不同,不能并联,应该会烧变压器

这个不见得会烧

楼主:
昨天用第一种方案做了测试,带十五瓦负载,一小时后温度上到四十五度。两个变压器温度不一样相差两度。带十五瓦,这几乎是空载了。可见微波炉变压器用做电源是相当差劲的。两初级一个是111伏一个是114伏,电压降了一半了铁损还是相当严重。要不是想着废物利用也不会折腾它。

网友:
改成输出变压器,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不知道。我还有另一个拆完线圈的铁芯,看不到有什么异常结构(气隙什么的)看着硅钢片也挺好的。谁知道利用原来的初级会有那么差劲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