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东芝12L151Z黑白电视机的维修,寻找电路图。

楼主(2023-10-13):
在本地咸鱼卖家处花100元收了个东芝黑白电视机,对方试机录像是有图像的,只是场扫描不太正常,时而一条直线时而满屏雪花。
到现场自提时用车载逆变器试机则没有画面,看完整性没问题就拿回来了。回家后拆机测试发现交流熔丝断,直流熔丝正常,电源变压器初级和次级都通,现找不到完整电路图,只搜到一个电源部分的,有以下疑问:
1.东芝电视机为啥电路图中全是国产三极管?
2.看电源部分电路图发现有一处行反馈,是否意味着不能直接从稳压电路滤波电容位置送11V进去试机?
欢迎讨论,谢谢。

楼主:
内部污损严重,高压帽龟裂,电路板全是类似油泥的灰尘和污渍。

网友A:
记得那个行反馈电路好像是为了保证低压(150-220v)的情况也能稳定的工作而设置的,大约工作过程好像是这样的,R5那个电阻开机的时候给整机供电,行震荡起振,行电路工作,从行电路反馈的电流给BG2和BG1供电,然后稳压电路正式接管,很多年没有修了(30年),或许说的不对,但是基本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那个行反馈电路好像是为了保证低压(150-220v)的情况也能稳定的工作而设置的,大约工作过程好像是这样 ...

感谢提供思路。

准备先打扫卫生,然后换保险管。
如果电源接不通,能否直接用可调电源供给11V?

网友B:
用外接电源12V/3A,直接替代那个11V,看看视频能不能出来?伴音放大好像要18V的。行输出管C极27V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外接电源12V/3A,直接替代那个11V,看看视频能不能出来?伴音放大好像要18V的。行输出管C极27V才正常。

找不到整机电路图,有点麻烦,无法进一步分析电源供给的详细情况。

准备断开变压器次级,送15V直流进入整流稳压电路,用直流可调电源限流供应,避免烧毁元件。

网友:
没找到电路图

网友C:
楼主的车载逆变器输出电压,频率,可能与市电有误差,所以烧了电视机初级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车载逆变器输出电压,频率,可能与市电有误差,所以烧了电视机初级保险丝。

是修正波的逆变器,不排除是这个原因导致烧了保险。
交流输入保险此阿0.5A,如果是这个原因导致那换个保险应该可以亮机。

楼主:
真巧,这本书是本村出版的,右边那位主编是我小学同桌的爸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外接电源12V/3A,直接替代那个11V,看看视频能不能出来?伴音放大好像要18V的。行输出管C极27V才正常。

看了一副其他品牌黑白电视机的图,伴音末级功放三极管的电源来自电源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后直供,未经稳压电路。
这个电压应该是18-20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思路。

准备先打扫卫生,然后换保险管。

外接稳压电源的电压应该在12V左右,电流应该能够满足1.5A,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电视机的行电压有些是15-17V左右,而国产的电视机行电压基本是27V,印象里面行管只要是塑封管的,行电压大多是15-17V,而金封管(3DD15D)的行管基本是27V.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一副其他品牌黑白电视机的图,伴音末级功放三极管的电源来自电源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后直供,未经稳 ...

伴音电路供电都是整流滤波后直供无需稳压。这类电子垃圾到手后拍照做好标记,把主板用热水加洗衣粉或者洗涤剂彻底洗澡弄干净,待干燥彻底后慢慢修理好,基本就不容易再出故障。
要不然太脏都无处下手,细小的裂纹都看不清楚,故障难以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稳压电源的电压应该在12V左右,电流应该能够满足1.5A,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电视机的行电压有些是15-17 ...

感谢提示。
有电源部分的电路图,其他部分找不到,电源图上显示11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伴音电路供电都是整流滤波后直供无需稳压。这类电子垃圾到手后拍照做好标记,把主板用热水加洗衣粉或者洗 ...

确实已经脏到无处下手的程度了。

网友E:
维修电源11V可试机
那个18V大概是行管C极自举电压,应该是改善市电低的稳压性能, 试机时可不管它

很久没摸了,不知记得对吗?

顺便说一下
行自举电压,当年的指针表型号不同,差异不小,今天数字表到也没试过,
当年老的MF47是比较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维修电源11V可试机
那个18V大概是行管C极自举电压,应该是改善市电低的稳压性能, 试机时可不管它

听您解释后可以放心接通直流电源试机了。

网友F:
有几个图片可以参考一下,电源部分可以直接输入11V直流电压使用,行反馈(保证稳压电源更加稳定输出11V)部分不用考虑。伴音功放部分可以另外供电。

webwxgetmsgimg (31).jpg webwxgetmsgimg (32).jpg webwxgetmsgimg (33).jpg webwxgetmsgimg (34).jpg

网友G:
那机子是国内组装,3DG733相当于2SA733,如果是NPN的则直接通用2SC,之前偶尔出现垂直亮线,可能场块UPC1031接触不良,补焊。这机子可用12V直接供电,但最好断开电源部分,否则可能回流烧坏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机子是国内组装,3DG733相当于2SA733,如果是NPN的则直接通用2SC,之前偶尔出现垂直亮线,可能场块UPC103 ...

感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几个图片可以参考一下,电源部分可以直接输入11V直流电压使用,行反馈(保证稳压电源更加稳定输出11V)部 ...

感谢提供资料。

网友:
红圈里的元件可以与电源电路断开,之所以这样设计,是为了拓展电视机电压段的稳压性能,因为当年全国电网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电网,220V输出电压都比较低,有的甚至很低,电源纹波太大,输出直流电压也很低,导致画面严重扭曲,行场都不同步。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外接稳压电源的电压应该在12V左右,电流应该能够满足1.5A,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电视机的行电压有些是15-17 ...

日本电视机的行电压有些是15-17V左右

只有日本三洋是这个提升电压,其余日本机型均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日本电视机的行电压有些是15-17V左右

只有日本三洋是这个提升电压,其余日本机型均不是。

20多年前我开维修店的时候有时候碰到国产的电视机,记忆中长城和昆仑就有18V行电压的,我只是善意的提醒楼主要注意有些电视行电压是18V,不是指所有电视机都一样是27V的,以免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多年前我开维修店的时候有时候碰到国产的电视机,记忆中长城和昆仑就有18V行电压的,我只是善意的提醒 ...

长城和昆仑就有18V行电压的

它们当年都是三洋联合体的,全套引进日本三洋的生产线和技术,所以与三洋一样。

网友I(2023-12-06):
黑白电视修理不用担心那么多。
对这个机子,直接将来自行提升电路断开,直接接主滤波电容正极,在此处加大于15V的电压。整机全部工作状态,当然除了电源变压器和整流电路。18-19V的笔记本电脑电源也可以,要注意电源管发热。
结合故障,先检查补焊场输出集成块及周边。在将场扫描部分电位器全部换新,一般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黑白电视修理不用担心那么多。
对这个机子,直接将来自行提升电路断开,直接接主滤波电容正极,在此处加大 ...

感谢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I:
黑白电视修理不用担心那么多。
对这个机子,直接将来自行提升电路断开,直接接主滤波电容正极,在此处加大 ...

一看就知道当年曾经修理过不少的黑白电视机

网友:
现在修黑白电视机最怕高压包坏了,因为现在买不到。

网友(2024-01-07):
引用 网友E:
维修电源11V可试机
那个18V大概是行管C极自举电压,应该是改善市电低的稳压性能, 试机时可不管它

行自举电压,亦称提升电压。

500型  30型  64型(不带运放的)测试都是准的

数字万用表当年是高端奢侈品,没有用它测试过。

带运放的63型万用表测试提升电压,严重偏低,正常值27V,用它测试最多24V,甚至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