藕合线圈(变压器)同名端、冷热端的绕制定义

楼主(2023-10-13):
每次遇到修电子产品时,尤其是收音机,需要重新绕制如本振线圈、中周线圈、输入输出变压器、高频藕合线圈等,都会遇到首尾端的引出问题,在电路中首尾端(同名端)及电路中要求的冷热端的连接关系很容易搞错,请教本论坛的朋友,给一个清晰明确的正确引脚定义及与电路连接关系示意图,解决多年的困惑。谢谢!

网友:
“定義”是人爲的,如果需要,通常就放一個黑點表示同名端,這是一個不成文的慣例,不要强行追求什麽“定義”。

网友:
这怎么可能有???

网友A:
相同绕线方向时,头头、尾尾就是同名端。一个线圈就可以认为是多匝同名端确定时的串联关系。引脚关系是按照需要确定的与绕组本身关系不确定,也就是说可以这样引出也可以那样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绕线方向时,头头、尾尾就是同名端。一个线圈就可以认为是多匝同名端确定时的串联关系。引脚关系是按照 ...

谢谢你的解释,不容易搞明白的是同名端(首尾)在电路中的连接关系,在收音机电路中,接的不对,本振不振盪,中放工作不正常,功放无声或自激!这才是我要搞清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