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的车机-凯歌4B9-3B

楼主(2023-10-14):
最近在海鲜市场瞎逛,收到全新(实际不新,只是没用过)的车机,据说老上海小轿车用过。但感觉和80年代卡车还是比较般配的,和上海轿车配有点高攀了。感觉80年代中后期,制造工艺质量即使国营大厂,也走下坡了,但是用料还行。
只找到类似的功放部分原理图16576483,但这台的功放部分貌似TDA2030,没拆仔细看。
补充:找了半天网络图片。貌似上海760轿车内还真的是它。但不确定。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连FM都没有的?有点出乎意外,记得当时的收放机都有FM,AM没办法听呀。

网友A:
后期的汽车收录机基本上是调感式的调谐电路,采用TA7240,TDA2030做双声道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期的汽车收录机基本上是调感式的调谐电路,采用TA7240,TDA2030做双声道功放。

谢谢道版加分鼓励,这台也是调感的。估计车机用,调感有优势--不容易跑台。如果是可变电容颠簸一下台就没了。

网友:
我好像也有一个这样的机车,不过不是这个品牌的。

网友B:
看线路板的洞洞,好多元件没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线路板的洞洞,好多元件没有装。

回复楼上2位朋友:估计原来低频部分功率不够,此机音频放大部分额外做了一个,就是左侧那部分,用的当时比较流行电路简单的TDA2030模块。
谢谢二位关注。

网友:
4B9-2的功放电路不是这样的,是输入输出变压器的,单独一个铁盒子装功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线路板的洞洞,好多元件没有装。

还有4B9-1就要都用上了位置,是自动选台的功能,而且还是双合的功放电路是输入输出变压器的,。

网友C:
大部分的4B9-3都有一个电源转换器,是正负搭铁转换用的,这个没有是后来的产品。那个时代的汽车正极负极搭铁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的4B9-3都有一个电源转换器,是正负搭铁转换用的,这个没有是后来的产品。那个时代的汽车正极负极搭 ...

谢谢老师指点迷津, 今天没分了,明天补

网友:
真正国产老货,现在很少能见到这机机了,不过做工可真的不咋地,反映了当时国产货的真实水平。

网友:
有一台老车机。

网友:
老国货车机,凯歌是佼佼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2位朋友:估计原来低频部分功率不够,此机音频放大部分额外做了一个,就是左侧那部分,用的当时 ...

TDA2003、UPC2002,在八十年代车机里,用的较多....

电源电压用12~14.4v,好像专门为车机设计的?

TDA2030功率更大,电压也更高,似乎用在卡车24V的系统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4B9-1就要都用上了位置,是自动选台的功能,而且还是双合的功放电路是输入输出变压器的,。

是这样的,谢谢分享。

网友D:
凯歌车机,更早的有使用拨盘是调节的,从电路上说,早期的是输入输出变压器的,后来的就到了只有输入变压器的那种,再后来就使用集成功放电路了。
类似样式的我手里有两台,一台是使用输入变压器的OTL功放电路,还有一台直接使用了功放集成电路,前一台是可以选择正极或者负极接地的,后面这一台就取消了这个功能。两台机器中高频部分都使用锗管,虽然都使用了高放电路,但实际使用并没有感觉灵敏度有太高

楼主:
统一回复:感谢各位老师朋友的关注!每天300分,只能加18分讨个吉利了,不要嫌少。关键还是老机器玩的开心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凯歌车机,更早的有使用拨盘是调节的,从电路上说,早期的是输入输出变压器的,后来的就到了只有输入变压器 ...

感觉是不是您测试的时候把天线接室外会不会提高一点灵敏度?我猜车机的重点会不会是在耐温、耐寒、震动? 东北零下30度要考虑,夏天车内70度也要考虑,80年代国道菜地路面也要考虑。所以灵敏度选择性音质啥的其次。毕竟那时候驾驶室内机器噪音相对于现今还是大很多。

网友:
看电路板知道这机器是80年代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是不是您测试的时候把天线接室外会不会提高一点灵敏度?我猜车机的重点会不会是在耐温、耐寒、震动? ...

我有一条室外简易天线,当时试的时候先是随便接了根线,发现不行后又接了这根室外天线,我这里中波信号弱,所以我对灵敏度比较敏感,就实验来说,至少这台机器没有达到我心里的预期,有点失望,在我的心目中,带高放的收音机应该要比普通的不带高放的强得多才对,可能是我的期望值太高了吧。

网友:
我以前有个北京牡丹的车机 效果也不错 上面有个显示信号的强度的电表 给红旗车用的

网友E(2024-11-14):
引用 网友A:
后期的汽车收录机基本上是调感式的调谐电路,采用TA7240,TDA2030做双声道功放。

请问,这款车机如果不用外接拉杆天线,而使用中波磁性天线,又该怎么接入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条室外简易天线,当时试的时候先是随便接了根线,发现不行后又接了这根室外天线,我这里中波信号弱 ...

要是手上有一台别的已知接收性能的收音机和这台车机作对比才能知道它的接收到底是强是差。单独试车机应该试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手上有一台别的已知接收性能的收音机和这台车机作对比才能知道它的接收到底是强是差。单独试车机应该 ...

收音机还是有几台的,自然是对比过,所以我才感觉到失望

网友:
组起来 动起来 唱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款车机如果不用外接拉杆天线,而使用中波磁性天线,又该怎么接入呢?

不好意思,因为这台机器是调感的,没法用磁棒。相当于常见的双联可变电容用两颗固定电容替代了,而磁棒线圈的磁棒能在线圈里面左右滑动变化电感值。 ,谢谢朋友关注我这个老帖子。
我买回来因条件所限,还有就是还在上班搬砖,就放在那里看看,等退休了大把时间时折腾。

网友:
请坛友们指教:
老式调感汽车收音机中有些可自动调台,凯歌有这种品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