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还是收信机哪个性能更强啊

楼主(2023-10-14):
从来没有玩过收信机,对收信机的印象还是一直保留在电影里的样子。电影《英雄儿女》王成肩背的电台应该就是最小的收信机吧。
之前没有玩过相对比较好收音机,但自从买了德生PL880的机器简直是如虎添翼。这台机器短波电台非常多,白天和晚上在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波段都有不同表现,有点应接不暇的味道。我有时就在考虑,如果在同样的环境下,用同长度的外接天线,好一点的收音机与过去的收信机哪个性能更强一点,灵敏度还是选择性?
我们不从机器功能上判断,因为收信机是电台不单是收还能发送信息。如果单从短波频道的电台信号接收角度比较与收音机的优劣,你觉得哪一个更好?

网友A:
专业接收机强在功能多,而不是性能。
为了功能多,很多权衡、折中。

比灵敏度,应该在同等天线条件下比。

同样中波磁棒天线,顶级专业接收机比不过统调好的八管机。
同样一米长拉杆天线,顶级专业接收机比不过D1875。

专业接收机的电路中,无法提高灵敏度,事实上,没有任何办法能提高灵敏度。
专业接收机为了大频率范围覆盖,没办法高放谐振,只能用宽带带通滤波器,很影响性能。

专业接收机指标标的极高,但是虚标。

有的专业接收机内置磁棒天线,和普通收音机一对比就立马知道是虚标。
短波拉杆天线也一样。

139A之类的,应该不错,139A属于小频率覆盖范围,和普通的短波收音机差不多。
139A的三极管,应该是精挑细选的,和后来的硅管也相差无几。
139A似乎还能手动精确统调跟踪。
因此,同样拉杆天线,139A如果统调好,和好的普通收音机是同一水平。

顶级专业接收机,就灵敏度而言,比不过硅管版139A。
硅管版139A,是灵敏度的天花板,不但现在无法超越,再过100年,也无法超越。

专业接收机的本意是可玩性强,而不是性能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专业的,一个是民用的,当然收信机效果好太多了!好天线伺候着,没电磁干扰时背景宁静,拧动旋钮一个 ...

有条件也搞台收信机玩玩。。。

网友C:
建议楼主版主玩SDR接收机。

网友D:
收信机当然好,楼主的880已经不错了,我的收音机都不超50元,自己做的听着也能很爽。

网友:
收信机一定要有好的天线才行。

网友E:
上了年纪还是这个就可了
当然专业的更好, 就像楼主说,这个也是最近买来的,现在又想追求更好的,等收信机买来玩熟了又要买更好的,很易入坑
很费时间精力和钱,还会占地

短波现在中文广播好的都关了转网上了

网友F:
收信机听电台通话信号有优势,内容无所谓,收音机效果就差了。

网友:
一个是傻瓜一个是单反,没法比

网友G:
收信机可玩性高。因为面板上有很多的控制旋钮,需要边接收边去调整相关的旋钮。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收听效果。这些是收音机无法具备的

网友:
好的天线很重要

网友H:
很多老接收机性能并不比高档收音机好,这是受当时的材料和档次定位的。比如很多人都有的239,除了比较皮实,性能是相当一般的。但也有些接收机性能强悍,比如专门用于侦查,监听或者持续进行远程通讯用的设备,常见于大型的固定电台,比如海岸电台,邮电系统之类的。这些接收机大体上有几个特点
1.合成本振的,频率调谐稳定精确(现在收音机基本也达到了)
2.良好的中频选择性(DSP收音机可以达到,普通型的尚不足)
3.低噪声系数(部分高档民品甚至更好)
4.高动态范围(民用远不及)
可见民用机主要缺陷在于动态范围这方面,对于高性能的通讯接收机,第一混频器的动态范围十分重要(也依靠预选器)。这是和一些通讯接收机的用途有关的,比如舰载的接收机,其接收天线和发射天线不过相距十几米,在上kw功率发射时接收机往往还需要在其他频道上工作,没有足够的动态范围将导致阻塞,无法收到信号。不过对于大多数民用环境而言,碰到这种场合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也不一定很重要。

抛开性能不谈,以下是yy时间:
曾经价值昂贵的专业设备的质感以及抚摸这些设备带来的愉悦感,是几百块钱的民品给不了你的...

网友I:
抛开性能不论,通常收信机外观体积挺大的,我觉得我不需要这样的机器,不过,还是想尝试一下玩玩,体验一下,因为没有玩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条件也搞台收信机玩玩。。。

据我了解,收攸机最便宜的也要四,五千元一台!是听我儿子说的。他喜欢玩车台。

网友F:
现在就是用收音机听听信号,清晨短波比较好,6~7点,收到7220,7410,9445,15840,16100,7055(SSB)。窗外2米电线,绕在拉杆天线上。

网友J:
肯定是收信机好了,一个民用消费品,一个专用工业品,不在一个档次,军品更是不计成本制造。优秀的收信机在繁华的市区依然能够清晰的收听广播,而且能把大部分干扰信号给你分离出来,一般的收信机就是一片底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接收机强在功能多,而不是性能。
为了功能多,很多权衡、折中。

这个就带偏了,无论收音机还是接收机都可以用综测或者信号发生器测量其接收灵敏度的,微伏级的调幅接收和毫伏级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老衲回帖时,发现了一个新词,“折中”。

老衲原来一直以为是“折衷”,
输入法里居然没有这个词,但老衲记得一清二楚,就是这个词。

输入法里面是“折中”。

网友:
这个机器就很好玩,我有两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接收机强在功能多,而不是性能。
为了功能多,很多权衡、折中。

谢谢坛友的详细的分析,我没有玩过收信机只能是听听了,谢谢分享你的分析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专业的,一个是民用的,当然收信机效果好太多了!好天线伺候着,没电磁干扰时背景宁静,拧动旋钮一个 ...

我不是讲机器的总体性能,只是单纯从短波的电台接收性能上的能力。。当然总体分析收信机不是只接收信号还有其他很多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版主玩SDR接收机。

曾经有过考虑,例如俄罗斯的孔雀之类,但看了其他人的视频感觉太复杂了失去的玩的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信机当然好,楼主的880已经不错了,我的收音机都不超50元,自己做的听着也能很爽。

我这台880也是我买的所有收音机中最贵的了,之前也就是普通四五十块的机器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了年纪还是这个就可了
当然专业的更好, 就像楼主说,这个也是最近买来的,现在又想追求更好的,等收信 ...

朋友分析的很有道理,现实情况下好像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信机听电台通话信号有优势,内容无所谓,收音机效果就差了。

分析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收信机可玩性高。因为面板上有很多的控制旋钮,需要边接收边去调整相关的旋钮。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收听效果。 ...

朋友的这个机器没见过自己安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多老接收机性能并不比高档收音机好,这是受当时的材料和档次定位的。比如很多人都有的239,除了比较皮实 ...

谢谢朋友的专业分析和评论,非常专业!我没玩过收信机没有体验过只能说学习了,谢谢分享你的专业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K:
职业机器和业余的机器不能相提并论,再就是好的机器不如好的接收环境。没电磁干扰的情况下随便一个超外差收 ...

不错的,有一定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抛开性能不论,通常收信机外观体积挺大的,我觉得我不需要这样的机器,不过,还是想尝试一下玩玩,体验一下 ...

不错,与我有相同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就是用收音机听听信号,清晨短波比较好,6~7点,收到7220,7410,9445,15840,16100,7055(SSB)。窗外 ...

索尼机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肯定是收信机好了,一个民用消费品,一个专用工业品,不在一个档次,军品更是不计成本制造。优秀的收信机在 ...

想知道一般的收音机有没有具有你讲的  “能把大部分干扰信号给你分离出来” 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介绍楼主一台性价比极高的接收机

也是你心目中的收信机

这个机器之前有见过,好像二手机问题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一般的收音机有没有具有你讲的  “能把大部分干扰信号给你分离出来” 这样的功能?

一般收音机不具备这个功能,一台好的收信机在市区能很好的分离出各种信号。收信机在收听一个广播台的时候,附近的碳刷式电动机发出的干扰电磁波混合着电台信号被接收,电机停转的时候声音立马恢复清晰干净的状态。普通收音机是底噪一直存在,而且有一种混沌不清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一般的收音机有没有具有你讲的  “能把大部分干扰信号给你分离出来” 这样的功能?

同频基本无解,用所谓抗干扰小转盘天线试过,抗干扰也十分有限。如果在野外,可以试着调整拉杆天线的长短及朝向试试,会有一些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