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VG-SDR-(2)滤波优化

楼主(2023-10-14):
在上期的视频中,我制作了一款中波直采的SDR收音机,结构简陋,并未进行过多的滤波处理,噪音较大,在后面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尝试降噪处理,虽尚未达到理想目标,但已有初步成效。
***************************************************************************************************

主要改进有以下几点:

1、LNA电路优化

2、改进LO生成算法

3、增加DAC循环缓冲区

4、增加FIR-DEC滤波器

5、DAC后增加LPF滤波器

***************************************************************************************************

这是我重新设计的LNA电路,相对于上次的电路有几点改进

1、减少2级放大为1级放大

2、S9014偏置电路改为分压偏置

3、射级增加103电容

4、电源部分增加47欧姆的限流电阻,后面增加LC-PI型滤波器

***************************************************************************************************

这是我设计覆铜板的草稿图

***************************************************************************************************

这是焊接好的覆铜板

***************************************************************************************************

这是DAC后的低通滤波器

***************************************************************************************************

上次的数字振荡器是一个固定表,这个固定表有个问题,信号采样必须是完整周期的整数倍才可以,如果不是整数倍,会造成振荡器波形不连续,这个不连续在混频后会引入噪声。

***************************************************************************************************

由于采样率是2.4M,我创建了一个2400点的正弦波表,然后对这个lut表进行步进抽取,当步进为1时抽取,频率是1K,如果步进为2时抽取那么频率是2K,以此类推,这是根据这个算法生成的测试波形图

***************************************************************************************************

上个视频中我只是在ADC时用到了循环缓冲区,现在我把DAC也加上了循环缓冲区,循环缓冲区我是通过转换一半中断来实现的,这里我用了一个小技巧,就是把2维数组当1维数组来了用。

***************************************************************************************************

实际2维数组存储就是用多个1维数据串联起来的进行存储的。

***************************************************************************************************

在上次数字混频后我只用了滑动求和抽取滤波器,有效果但不理想,这次我先用25点的滑动求和过滤器把2.4M的采样率降低到96K,然后再通过61阶2倍抽取的FIR过滤器降低到48K,效果有所增强。

***************************************************************************************************

FIR滤波系数我是用matlab进行的设计,这是设计时的参数设置。

***************************************************************************************************

经过以上改进,我们来重新试听一下效果,感觉改进还是蛮明显的。

***************************************************************************************************

项目地址:direct-rf-v2分支

https://gitee.com/zhuxianguo/stm32-f407vg-sdr

视频地址:

【STM32-F407VG-SDR-(2)滤波优化】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w411c7vw/

网友A:
羡慕你能搞数字收音机,我也要往你这个方向走了

网友:
太厉害了,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是没有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你能搞数字收音机,我也要往你这个方向走了

我也是算用算学,不过业余搞在专业人员很简单的问题,因为没人指导沟通需要个人踩很多坑才能有一点儿进展

网友:
仔细没看完,只是好奇 LO直接方波行不行
FIR可以考虑8、32位机的通用的实时技巧提高反速度,不用做实际25移动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