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功放问题

楼主(2023-10-14):
最近玩一玩达林顿管,想试一试效果如何,故来请教几个问题
如图,图中四个三极管皆为9014,β值都为350左右,不过个人认为第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应该和第二个的集电极接一起,偏置估计约为200k,不知准确否,请大家指正。同时有一个小疑问,它的电流增益为多少?

楼主:
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网友A:
按楼主设定的偏置算不成啊,VT1和VT2两个PN结压降之和约1.3V,偏置电阻压降为6-1.3=4.7V,4.7/200=0.0235mA,0.0235*350=8.225mA,VT1的集电极有8mA的电流,VT2只能饱和了,但由于流过偏置电阻的电流不足以使VT2饱和,因此需要VT1提供一部分偏流,故VT2的集电极电压不会低于0.7V,作放大使用时工作点偏高,对正向半周放大不足,会导致失真增加。另R2电阻上静态电压达5.3∨,5.3/0.1=53mA,功耗会很大。总之,电路设计不太合理,应重新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设定的偏置算不成啊,VT1和VT2两个PN结压降之和约1.3V,偏置电阻压降为6-1.3=4.7V,4.7/200=0.0235mA ...

感谢详细分析讲解

网友:
这电路槽点太多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吐槽……,像这种接法放大倍数超级大,因此不太适合这种偏压方式,而且就算你成功设置工作点,两个达林顿管,放大倍数太大,输出直接饱和了

网友:
这种放大倍数特别大的电路,必须设置负反馈来保证放大倍数不会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