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单声道场效应管应该怎么接线

楼主(2023-10-15):
两只管子的型号是irfp450

两只管子的型号是irfp450
16578052[/attachim]偶得一块单声道场效应管功放板,想接起来听听音‘那位热心朋友帮忙说一下这线应该怎么接。谢谢

网友A:
就只一张图片,要高手才能分辨出接线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只一张图片,要高手才能分辨出接线定义。

我不想给坛友潻大多麻烦,我只想知道场效应管那个脚是信号输入,那个脚是电源,是双电源还是单电源。输出脚很直观。总供六根线我就可以查出来啦。如果您知道就请您赐教啦。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只一张图片,要高手才能分辨出接线定义。

管子的型号是irfp450.,一个是at924ad另一个是at9206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