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LM386模块设计缺陷

楼主(2023-10-14):
就这个模块,哪哪都好,就是一点,输入端没有隔直电容!其实也不赖商家,因为网上好多电路图没带输入隔直电容,输入信号默认是已经去除直流的。但是我们爱好者做收音机,音频信号里往往带着很大的直流分量,这个时候模块就不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音源静态时直流电位不为0,接入到别人直流电位为0的输入端,即使别人有隔直流电容,但这个电位差导致隔 ...

我认为这句话不妥:“LM386,TDA2822这种IC,就是针对单电源设计,输入端的直流电位天生就是0,不用电容都行”

LM386:
输入端是PnP三极管有偏置电阻50KΩ,不是绝对0电位。如果没有外加直流分量,可以不串电容。有外加直流分量,要看影响偏置的程度,很重的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LM386输出是带直流的,必须加输出电容,否则喇叭过直流增大功耗还容易烧毁原件

网友:
当年给朋友改车载带屏幕dvd加声音,买了好几个LM386板子,喇叭使用笔记本内置喇叭,能听个响,有贴片有直插,现在还有好几个一直闲置。

网友A:
你的音源静态时直流电位不为0,接入到别人直流电位为0的输入端,即使别人有隔直流电容,但这个电位差导致隔直电容充电,导致很大的冲击,例如导致扬声器长时间的凸出。

按行规,连接外界的端子直流电位应该是0,输入也是,输出也0.
例如1969电路,输入端的直流电位是接近1/2Vcc,因此输入都必须加电容,但如果电容另一端是悬空,接入到其他0电位的信号源,也会产生一个冲击,因此这个电容的另外一端也应该加上一个电阻落地,
而LM386,TDA2822这种IC,就是针对单电源设计,输入端的直流电位天生就是0,不用电容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