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收音头试着改造暂时没有成功

楼主(2023-10-14):
鱼上收了一个索尼收音头,型号FH-E705C,它是组合机的一个部件,通过排插与主机相连。

网上下载了该机电路图,见到电源有12V和5.6V两组,试着用12V电源加一个7805稳压块供电,焊接好后拨下电源板与主机之间的排插,用万用表测试电压正确,插上排插,主机没有任何反应。

再次分析了一下电路图,除了12V和5.6V电源,还有AU BAS、两个VF、一个VG输入,用途暂时不明,输入电源后主机没反应估计原因有两个,一是收音头是坏的,二是AU BAS、VF、VG还要输入相应的电压或信号收音头才能工作,收拾好工具暂时停止改造,等再探索一下电路原理再继续改造。

网友:
加上电源后,显示屏应该亮的。

网友A:
做个记号,这个索尼收音板应该是三洋LA1851和LC7218锁相环组合,我有几块一样的收音板,

我用老土的汇编语言和低端的51单片机写出它的驱动程序。

网友B:
你给的电路图,缺少CPU部分。
只有收音及PLL部分,
看不出收音头是独立控制,还是受控于下部的功放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记号,这个索尼收音板应该是三洋LA1851和LC7218锁相环组合,我有几块一样的收音板,

我用老土的汇编 ...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组合机的一个部件”恐怕不好改造!因为没有控制的大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电路图,缺少CPU部分。
只有收音及PLL部分,
看不出收音头是独立控制,还是受控于下部的功放部分。

因为只知道收音头的型号,不知道配套功放主机的型号,目前只搜到收音头的电路。

网友:
电路图缺少CPU部分,一般CPU和显示部分在前面板上。
这个机器不缺CPU,应该好搞。

网友C:
灯丝电压没有,估计也是重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丝电压没有,估计也是重要原因。

谢谢提醒,查看了电路图,两个vf是提供给显示屏的灯丝电压,vg好像是提供给CPU的-30V电压。
https://servlib.com/sony/audio/fh-e705c-st-h705c.html?start=8

楼主:
从资料里可以知道,现在还缺vf灯丝的交流电压3.9v,缺vg显示屏直流 -24V 两组电压,接下来再完善电源输入看看。

楼主:
继续,用软牙刷清洗干净主板吹干,再找一下手里的几个变压器,其中一个有双12伏和双7.8伏输出,改造一下作为供电电源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用软牙刷清洗干净主板吹干,再找一下手里的几个变压器,其中一个有双12伏和双7.8伏输出,改造一下作 ...

关注你的进展。。。。。。。。。。

网友D:
电源容易,如果不是国频才是难点,需要动刀的地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容易,如果不是国频才是难点,需要动刀的地方多

这机的特点是带短波接收,在收音头里较为少见,改造的目的是想试试他的短波接收功能。

网友:
带短波的都给你挖掘出来了,SW接收频率上限比较高,我玩那个索尼一体的只到17.9M

网友:
估计还需要控制信号。

网友:
咸鱼看到一台,一下子就被买了,不懂是那位下的手。

楼主:
继续,按照电路图通上所有电压,荧光屏顺利点亮,但是按任何健没有启动,看来还需要遥控器或者主机配合发出开机信息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按照电路图通上所有电压,荧光屏顺利点亮,但是按任何健没有启动,看来还需要遥控器或者主机配合发出 ...

应该可以开机,按下3个按钮,看原文:

网友E:
先同时按下stero/mono,——再按下memory/next。就可以不要主机开启收音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同时按下stero/mono,——再按下memory/next。就可以不要主机开启收音头。

谢谢,回去试试,看来看不懂英文容易走弯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去试试,看来看不懂英文容易走弯路。

AC3.9v这个灯丝电压你是如何处理的。太高,太低,都对屏的寿命有影响。而且不宜用直流。

还有用开关电源,可以干扰中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3.9v这个灯丝电压你是如何处理的。太高,太低,都对屏的寿命有影响。而且不宜用直流。

变压器一组输出是8V,串了30欧电阻后测灯丝电压是3.8V。还有请教一下灯丝为什么不能用直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一组输出是8V,串了30欧电阻后测灯丝电压是3.8V。还有请教一下灯丝为什么不能用直流呢?

好像是1头暗1头亮,亮度不均匀。你用电阻串联,有点冲击。灯丝冷态电阻低。开机电流较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继续,按照电路图通上所有电压,荧光屏顺利点亮,但是按任何健没有启动,看来还需要遥控器或者主机配合发出 ...

别瞎折腾了,遥控都在主机,没有主机无法工作,这是档次最低的收音组件了,高档一点的组合音响每一个组件都是自带变压器的,仅仅遥控靠主机

网友:
现在就是缺一个开关信号,以前看过有些组合机只要短接两个引脚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别瞎折腾了,遥控都在主机,没有主机无法工作,这是档次最低的收音组件了,高档一点的组合音响每一个组件 ...

原装手册上写的。不是瞎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手册上写的。不是瞎折腾吧!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资料,回家后继续捣鼓,按照说明书按下三个键后,机子顺利启动,能在fm、mw、sw切换,说明主板正常,只是显示屏亮度低,可能是老化或者加的电压不足造成,先不管了,接下来准备接入天线和音箱测试无线接受功能。

网友:
我也有几部主机部分损坏的索尼小组合机小卡座和CD机 看到有帖子说可以改成单卡座用 单独给上供电 按键部分亮 但是屏幕闪错误符号 估计需要什么控制信号

楼主:
如果测试收音接收功能正常,这是改造的最终计划:使用电池给机子供电,并且加上功放、喇叭和天线,这样可以成为一部完整的收音机使用了。

网友:
不错,用四节锂电全部搞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测试收音接收功能正常,这是改造的最终计划:使用电池给机子供电,并且加上功放和喇叭,这样可以成为一 ...

dc-DC得到负压,要测试,是否有干扰AM,SM,而FM可能问题不大。

12.6v用7812也不行,压差不够,要LDO------低压差才行。

这样各电池功率不同,实际使用效果可能有问题。

这种机器,键盘较少,使用组合键来扩展功能。时钟设置,也需要使用组合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DC得到负压,要测试,是否有干扰AM,SM,而FM可能问题不大。

这几条都是我想到过的问题,如果空间足够,想用14500电池7只单独提供-30伏电压,这样能做到完全无电源干扰,12.8伏也可以取消稳压IC,的确意义不大,电池分配功率不平衡会造成电压失衡这方面,最大耗电部分为灯丝(约140毫安),其余部分都耗电较低,所以用了两个电池并联提供,正常情况下使用5小时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几条都是我想到过的问题,如果空间足够,想用14500电池7只单独提供-30伏电压,这样能做到完全无电源 ...

已经可以开机了,应该可以收听了,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C:
以前某些型号彩电的遥控板变压器,就有带-30V高压绕组的,可惜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可以开机了,应该可以收听了,实际效果如何?

用了开关电源,加了两根软导线接到天线插口,再将音频输出接到电脑音箱。开机切换到FM无声(静音),切换到AM和SW后全是开关电源的干扰声,虽然没有接收到电台,但显示正常,频率可调,至少证明机器运行正常。因为平时工作很忙,所以机器暂时放着,准备用铁芯变压器提供电源后引天线到户外,再确认一下接收效果,如果良好,再进行下一步:用18650电池改造成一部便携式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某些型号彩电的遥控板变压器,就有带-30V高压绕组的,可惜都扔了,

为了良好的接收效果,准备用纯电池供电,完全确保无电源干扰

楼主:
下单了,等着电池到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良好的接收效果,准备用纯电池供电,完全确保无电源干扰

也可以找到一只小功率C型变压器,次级用漆包线绕制,难度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找到一只小功率C型变压器,次级用漆包线绕制,难度不大,

绕过一次变压器,拆了硅钢片就装不回去,而且线也绕的扭扭曲曲,感觉麻烦的要命,然后再也不想绕变压器了,还是机器绕出来的漂亮。

网友G:
单片机需要负电源,灯丝也要负电源,你可以参考一下EX10图纸,用两个绕组提供电源和灯丝电压

SONY EX10 - 记事本.pdf

网友:
切换到FM时将立体声关掉,这样不会在无台或者弱台时静音,调谐时顺便测试一下VT调谐电压是不是会变化,看调谐系统是否正常。

网友:
VCD谍机变压器应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需要负电源,灯丝也要负电源,你可以参考一下EX10图纸,用两个绕组提供电源和灯丝电压

下载了,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看了电路图,灯丝作为阴极没有直接接地,而是通过稳压管、电阻、电容接地, 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3-11-18):
因为平时事情多和前段时间外出旅游的原因,收音头放着一直没动,直到这个周末有空,继续进行改造。

首先感谢几位老师提供的说明书,按照说明书画出了改造电路图。

把5只18650电池、7只14500电池、万能板和各种元件焊好,检查无误后打开2个拨动开关,收音头顺利点亮。

用4平方软铜线插在AM和FM天线插孔当临时天线,按三个按键,开机,接收的底噪出现了。

分别测试FM、短波,自动搜索成功率低,绝大多数电台靠手动搜出来,电台声音清晰响亮,甚至要把音响电位器调到最小免得吵到邻居,中波没试,因为天线原因无法收到。

总结一下:玩这部机器主要是想玩短波,和PL660相比,它的灵敏度偏低,应该是天线没匹配的原因,但是选择性极好,机子步进为5K,短波接收到信号后,按一下+或-键(加5K或减5K)信号就消失了,如果匹配好天线,灵敏度、选择性、音质应该远超普通收音机,记得有句话是玩收音机的最终是玩天线,计划接下来弄套好的便携式天线,把再收音头耳机插孔、开关、充电插孔等装设完善,把整套接收设备带到野外在干扰少的时候玩接收。

网友(2024-04-25):
这个我知道,我有个和你差不多的收音头,点亮了,但是只显示时钟,不开机,VF-VF3.3v直流灯丝电压,然后灯丝对地有-21伏,VG和任意一个VF短接,再加5v,13v
就点亮了

网友:
用了两台可编程电源才点亮

网友H:
楼主的完整手册能分享吗?谢谢!邮箱:625123464@qq.com

网友:
索尼的收音头  声音不好听的   粗糙不圆润

网友:
刚看了下,我的不开机,只显示时间,测量锁相环芯片的外接720晶振无波形,并且供电叫电压偏低,只有4.6v,它经过一个75欧电阻,估计是电流大导致的,不知道是晶振坏了还是新芯片挂了

网友:
刚看了下,我的不开机,只显示时间,测量锁相环芯片的外接720晶振无波形,并且供电脚电压偏低,

网友:
刚看了下,我的不开机,只显示时间,测量锁相环芯片的外接720晶振无波形,并且供电脚电压偏低,只有4.6v,它经过一个75欧电阻,估计是电流大导致的,不知道是晶振坏了还是新芯片挂了

网友I:
这种收音头电源和控制部分都在主机,改造难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完整手册能分享吗?谢谢!邮箱:

电路图已发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收音头电源和控制部分都在主机,改造难度比较大。

只改造供电电源,提供负28伏、正12伏、正6伏、正3.9伏电压四组电压,按照接线图接入就行,难度并不大。

网友:
请教下楼主,我的点亮了只显示时间,好像待机了,如何让它开机工作?我觉得那个AU BAS线,可能是遥控信号

网友:
可以考虑买一块带VFD显示的DVD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同时按下stero/mono,——再按下memory/next。就可以不要主机开启收音头。

感谢大佬指点,我的已经顺利开机,但是中周内附的槽路电容氧化了,直接捅碎了,外附82P瓷片电容,微调一下,搜索亭台,调频立体声灯也点亮了,高频头里边的中频输出变压器,槽路电容也不行了,直接捅碎,外附50p瓷片电容,这机器就是存储预置位太少了,才20个,连接我的有源FM天线能收30个电台,不知道预置位是在MCU掩膜还是外置的24C01存贮器,要是能扩展就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已发邮箱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枫丹白露,大佬可以再分享下EX10的电源转换原理图吗?谢谢!我电邮625123464@qq.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需要负电源,灯丝也要负电源,你可以参考一下EX10图纸,用两个绕组提供电源和灯丝电压

枫丹白露老师 可否分享下EX10电源转换原理,您发的网盘分享失效了,谢谢!我电邮:625123464@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H:
枫丹白露老师 可否分享下EX10电源转换原理,您发的网盘分享失效了,谢谢!我电邮:

自行下载。。。。

SONY EX-10.zip

229 Bytes, 下载次数: 99

网友:
谢谢老师,图纸已下载!

网友:
  2000年前后我在汕头旧货市场50块钱买得一只这样的收音头,接VCD变压器后可以用,但声音太小。后来,把它的主板移植到一台SONY AM/FM二波段收音头上,显示板上有二波段,四波段的模式选择焊盘。现在,因为FM的中周电容老化,收台灵敏度很低。

网友H(2025-02-02):
已成功,而且改了一键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已成功,而且改了一键开机!

电源电路图可否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