攒了5个收音头,猜猜哪个效果最好?

楼主(2023-10-14):
不知不觉,已经攒了5个收音头,听不过来了
看看点亮的效果!
不得不说,老机器就是漂亮!

网友:
喜欢TEAC收音机

网友A:
R7,T7的调谐指示,有意思,  我有一台, 调谐指示也是这样的,但不是上面的型号,你这几台,都有电路图吗,是否可以分享下?

楼主:
您还是有经验。
经我自己对比,这台TEAC  T-70年代最早,电路最简洁,实际听感反而效果最好,声音灵动有磁性。
可能是使用了日立的HA11225鉴频和HA12016解码的原因。
由于是电位器调谐,没有使用对顶变容管,底噪略大。

网友:
上面的漂亮,本人喜欢刻度盘的

网友:
凭直觉最上的指针机最好,你旋转金属圈时就已经赞同!

网友:
喜欢AKAI的设计,应该是后期的产品了,都直接数字显示了,少了指针和转轮....

网友:
都漂亮,指针的调谐时手感好,莹光显示的数码感强,不敢几乎都是fm、am两波段,有带短波接收的极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T7的调谐指示,有意思,  我有一台, 调谐指示也是这样的,但不是上面的型号,你这几台,都有电路图吗,是否可 ...

T7的调谐指示并不是特点,T7最大的特点是一套由电机带动的调谐系统,自动收台的空气联
电路图放在网盘里了,见附件

T7 T06.rar

150 Bytes, 下载次数: 105

网友:
T7牛啊,电机带动的调谐系统  ,刷新认知了,同时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个人认为是雅佳比较不错吧。

网友:
接收最好应该是雅佳,声音最好的应该是美国的AR

网友:
TEAC,曾经的怀念

网友:
TEAC 噪音低 音质好

网友B(2024-04-10):
引用 楼主:
T7的调谐指示并不是特点,T7最大的特点是一套由电机带动的调谐系统,自动收台的空气联
电路图放在 ...

电机代替手动调谐,就是说前面板控制还是按键的,自动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代替手动调谐,就是说前面板控制还是按键的,自动搜台?

有一套精巧的拉线系统,外加自动停台电路,既可以旋钮手动,也可以按键自动寻找下一个或上一个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套精巧的拉线系统,外加自动停台电路,既可以旋钮手动,也可以按键自动寻找下一个或上一个台。

这套调谐系统是第一次见,这可能也是手动调谐年代高级的了,后期有电子调谐有存储频道的就代替这个了。

网友:
三菱收音头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C:
它具有欣赏价值只能接收附件几个广告商业调频台能有啥用?倒不如音响蓝牙转接手机网络电台最起码能有数百上千个电台可欣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具有欣赏价值只能接收附件几个广告商业调频台能有啥用?倒不如音响蓝牙转接手机网络电台最起码能有数百上 ...

他们感觉舒服,仅此而已,这里主要是怀旧,旧机修修,

网友D:
井底之蛙的天空永远只有井口那么大

网友:
上面两个漂亮,下面两个直观

网友E:
从灵敏度来说,这些机子都不会太高,因为要兼顾成本和信号稳定,要收更多的台,当时中短波可以用收信机,调频没好办法,直到近些年DSP收音机问世,才有了突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井底之蛙的天空永远只有井口那么大

井口再大有调幅立体声收音座吗?玩过吗?恐怕见都没见过吧?那是有标志性的摩托罗拉芯片的。国内玩过的人极少,我全都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目前除了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三套央广节目品质还有保证,其他音乐台没有欣赏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灵敏度来说,这些机子都不会太高,因为要兼顾成本和信号稳定,要收更多的台,当时中短波可以用收信机,调 ...

这些都是普通收的家用机,重视的就是外观、操作、音质,我主要考虑声音。

网友F:
都是高档货,没玩过 真漂亮!

网友G:
去年修了一套山水T-7收音头,换了电机和自动调谐部分的集成块,二极管十几个,指针调谐指示的翠绿二极管。按键自动调谐调试很麻烦。

网友:
路过,进来看看热闹。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高档货,没玩过 真漂亮!

高档倒是谈不上,都是两三百块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年修了一套山水T-7收音头,换了电机和自动调谐部分的集成块,二极管十几个,指针调谐指示的翠绿二极管。 ...

看来您是把这套自动调谐系统搞得明明白白了啊!
我就是感觉拉线系统不好搞,还有两个动滑轮

网友H:
好多啊,我收藏了两个收音头一个收扩机,一个健伍KT??,一个山水T550,一个先锋SX434收扩,感觉还是T550的声音好听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多啊,我收藏了两个收音头一个收扩机,一个健伍KT??,一个山水T550,一个先锋SX434收扩,感觉还是T550 ...

我看T550挺好啊,做工用料也比T500好点,还是四波段带短波的,这种收音头不多。
山水的电容也会用好几种,可能是校音吧,声音一般是中音比较厚重,人声有磁性。

T550

T550

T500

T500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去年修了一套山水T-7收音头,换了电机和自动调谐部分的集成块,二极管十几个,指针调谐指示的翠绿二极管。 ...

关键搞好了,高人啊。电路图我看过,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关键搞好了,高人啊。电路图我看过,没看懂

修好了本来要发帖子的,帖子写了一少半有事就搁置了,现在还在草稿箱里呢。看了这个帖子才想起来我也有这机子。

楼主:
今天闲来无事,为了搞懂这个自动搜台,就把说明书这部分翻译了一下,基本上算是搞明白了。
就是AM部分如何产生自动频率控制电压的,有些基本理论不懂。

楼主:
山水T-7 收音头自动搜索原理翻译
(by高老庄2024年4月30日)
2. OPERATIONS OF MOTOR DRIVE SERVO LOCK SYSTEM
The tuner T-7 adopts a motor drive servo lock system.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to perform a stable tuning operation based on automatic follow-up control, even when the tuned frequency fluctuates for some reason or other.
The operations of the automatic search tuning by the motor drive
servo lock system will be described below simply.
(T-7 See Block Diagram)
2.伺服电机调谐系统的原理
     调谐器T-7采用了一套伺服电机调谐系统。因此,即使当调谐频率由于手动或其他原因发生漂移时,也可以基于自动跟随控制稳定于锁定的电台。
下面将简单地描述这套由伺服电机驱动的自动搜索调谐系统。
(请参照T-7方框图)
Automatic search operation
When depressing once the up-search key fsw 1 and down-search key fsw 2, the servo motor begins to rotate and therefore the dial tuning mechanism operates to move the variable tuning condenser.
自动搜索开始
      当按下向上搜索键fsw1和向下搜索键fsw 2一次时,伺服电机开始转动,通过拉线带动刻度盘指针和可变电容开始自动调谐操作。
Automatic search stop operation
When the tuner is set to a desired broadcasting station, the search circuit changes to a cut-off state by the IF signal and therefore the servo motor stops rotating, so that the operation of the dial tuning mechanism stops temporarily.
自动搜索停止
     当调谐器检测到广播信号时,会产生IF信号,IF信号将搜索调谐电路变为截止状态,同时伺服电机停止转动,调谐机构暂停动作。
Servo lock operation
When the tuner has been set to a desired broadcasting station, the servo motor actuates the dial tuning mechanism so that the optimum tuning point can be obtained by using the AFC voltage gene.rated by detecting the IF signal.
电台锁定
      当调谐器检测到广播信号时,调谐电路通过检测IF信号产生AFC压差信号,伺服电机根据压差信号驱动调谐机构进行微调,获得最佳调谐点。

2-1. Automatic search tuning operation in FM receiving
When depressing once the up-search key fswl, a minus trigger pulse signal is inputted to the terminal No. 13 of the flip-flop cir.cuit (up/down) fIC2a.
Accordingly, the terminal No. 11 of the flip-flop circuit flC2a changes to H level in potential. After having been inversed through the inverter fIC3 to L level in potential, the pulse signal is applied to the level comparator fIC1b through the transistor fQ4.
(Since a minus trigger pulse signal is also applied to the flip-flop circuit (search on/off) fIC2b, the terminal No. 3 of the flip-flop fIC2b changes to H level in potential to turn on the transistor fQ4.)
As a result, the output terminal No. 1 of the level comparator
fICIb changes to a plus voltage.
Therefore, a plus voltage +B is supplied to the servo motor to rotate it counterclockwise, so that the variable tuning condenser is rotated.
2-1. 调频接收中的自动搜索调谐操作
      当按下一次向上搜索键fsw1时,一个负触发脉冲信号被输入到触发器电路(向上/向下)fIC2a的输入端13,触发器电路flC2a的输出端11的电位变为H电平。在已经通过反相器fIC3被反相到L电平后,脉冲信号通过晶体管fQ4被施加到电平比较器fIC1b。(注:即电机驱动比较器输入端2)
由于负触发脉冲信号也被施加到触发器电路(搜索开始/停止)fIC2b输入端1,触发器fIC2b的输出端3的电位变为H电平,加到fQ4基极以使晶体管导通。
    结果是,电平比较器fICIb的输出端1 变为正电压,fQ8导通,正电压+B加至伺服电机以使其逆时针旋转,带动可调电容转动。

When the tuner is set to a desired broadcasting station by the operation of the dial tuning mechanism by the servo motor, the FM muting signal from the terminal No. 12 of the IF amplifier/quadrature detector dIC1 changes from H level to L level in potential.
In addition, the signal 2 from the terminal No. 10 of the signal
indicator driver slC1, changes to H level in potential.
When the above-mentioned FM muting signal and signal 2 are inputted to the search stop section made up of the transistors fQS, fQ6, fQ7 and the inverter fIC3f,the transistor fQ7 is turned off, and the terminal No. 6 of the inverter fiC3f changes from H level to L level in potential.
As a result, a minus trigger pulse is inputted to the terminal No. 6 of the flip-flop circuit (search on/off) fIC2b, and therefore the terminal No. 3 of the flip-flop circuit fIC2b changes to L level in potential to turn off the transistor fQ4.
Accordingly, no servo motor control voltage is inputted from the flip-flop circuit (up/down) fIC2a to the level comparator fiC1b,so that the search operation of the dial tuning mechanism is stopped.

    电机驱动调谐机构接收到电台信号时,来自IF放大器/正交检测器dIC1的引脚12的FM静音信号的从H电平变为L电平(LA1231的引脚12即静音输出)。
    同时,信号强度指示驱动器slC1的引脚10变为H电平,即信号②变高。(LA1231的13脚的信号电平输出至信号强度指示驱动器LB1416,LB1416的10脚接第二个指示灯sLD8,即有信号时sLD8会点亮,信号②即signal ②变高)。
当上述FM静音信号(L)和信号②(H)被输入到由晶体管fQS、fQ6、fQ7和反相器fIC3f组成的搜索停止部分时,晶体管fQ7截止,反相器fIC3f的输出端6的电位从H电平变为L电平,L电平被输入到触发器电路(搜索开始/停止)fIC2b的输入端子No.6,触发器电路fIC1b的输出端子No.3的电位变为L电平以截止晶体管fQ4。
    fQ4截止后,就没有控制电压从触发器电路(向上/向下)fIC2a输入到电平比较器fIC1b,伺服电机从而停止调谐机构的搜索。
After the tuner has been set to a desired broadcasting station,the AFC voltage from the terminal No. 7 of the IF amplifier/quadrature detector dIC1 is inputted to the level comparator fIC1b.
This AFC voltage becomes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AFC volt.age when the tuner is set to a frequency higher than a desired tuning point, and lower than the reference AFC valtage when set to a frequency lower than a desired tuning point.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FC voltage and received frequency has characteristics shown by a S-curve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Whenever the turner is set to a frequency apart from a desired tuning point, a plus voltage +B or a minus voltage -B is necessarily applied to the servo motor to rotate it clockwise or counterclockwise.
When the tuner is set correctly to the optimum tuning point,since the AFC voltage coincides with the reference voltage, the voltage between the two input terminals of the level comparator fICIbbecomes zero and therefore the servo motor stops rotating.
    电机驱动调谐机构接收到电台信号时,来IF放大器/正交检测器dIC1的引脚7的AFC电压(AFC signal)被输入到电平比较器fIC1b。
    当调谐器被设置为高于所需调谐点的频率时,该AFC电压变得高于AFC参考电压(由LA1231外围电路产生的信号⑤),而当被设置为低于所需调谐点时将低于AFC参考电压。因此,AFC电压和接收频率之间的关系具有由S曲线图形表示所示的特性。因此,只要当前频率与所需调谐点不同,或高或低比较器都将翻转,向伺服电机施加正电压+B或负电压-B,使其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
当调谐器被正确地设置到最佳调谐点时,由于AFC电压与参考电压一致,电平比较器fICIbbe的两个输入端子之间的电压变为零,此时伺服电机停止旋转。

2-2. Automatic search tuning operation in AM receiving
Almost the same automatic search tuning operation is carried out in AM receiving or in FM receiving. In AM receiving, however, the search stop operation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only the signal 2.
After the tuner has been set to a desired AM broadcasting station,the IF signal from the terminal No. 9 of the AM-IF amplifier elC1 is FM-detected by the detector made up of the transisior fQl,transformer coils fT1 and fT2 and diodes fD12 and fD13 and next inputted to the level comparator fIC1b.
This AFC voltage actuates the servo motor for dial tuning operation,so that the received frequency can be set to the optimum tuning point in the same way as in FM receiving.
2-2. AM 接收中的自动搜索调谐
      在AM接收自动搜索调谐与FM接收几乎相同的自动搜索调谐,但在AM接收中,仅通过使用信号2来执行停止搜索。
在调谐器已经被设置到期望的AM广播电台之后,来自AM-IF放大器elC1的引脚的IF信号被由晶体管fQ1、变压器线圈fT1和fT2以及二极管fD12和fD13组成的频率调制检测器(此处还没搞懂),产生AFC信号,输入到电平比较器fIC1b。
      该AFC电压驱动伺服电机进行调谐操作,从而可以以与FM接收相同的方式将接收的频率设置为最佳调谐点。
2-3. Search operation by touch sensor and stop of
servo lock operation
When touching the tuning knob with the hand, hum noise is pro duced from the knob. By utilizing this hum noise, the search operation and the servo lock operation can be stopped. After having been amplified by the amplifier fIC1a, the hum noise is detected by the detectors fD1 and fD2 into a H-level voltage. This H-level signal is passed through the diode fD14 and applied to the terminal No. 7 of the automatic search stop circuit fIC3f to stop the search operation.Also, since this H-level signal is applied to the bases of the transistors fQ2 and fQ3 to turn them on, no AFC signal is inputted to the level comparator fICIb, and therefore the servo lock operation stops.
(In the case of AM receiving, this H-level signal changes the AM-IF waveform shaper fIC3b into a cut-off state to prevent the AFC voltage from being generated.)
Therefore, the automatic tuning operation changes to the manual tuning operation whenever the hand is brought into contact with the tuning knob。

2-3. 通过触摸传感器进行搜索和停止伺服锁定操作
     当用手触摸调谐旋钮时,旋钮会产生感生电压。通过利用这种感生电压,可以停止搜索操作和伺服锁定操作。感生电压被放大器fIC1a放大之后,被检测器fD1和fD2检测为H电平(即图中Auto Tune Stop Signal)。该H电平信号通过二极管fD1并施加到自动搜索停止电路fIC3f的端子7以停止搜索操作。此外,由于该H电平信号被施加到晶体管fQ2和fQ3的基极以使它们导通,所以没有AFC电压信号被输入到电平比较器fICIb,因此伺服锁定操作停止(此时比较器输入端被短接,电平一致)。
    在AM接收的情况下,该H电平信号将AM-IF波形整形器fIC3b改变为截止状态,以防止AFC电压的产生。
因此,每当手与调谐旋钮接触时,自动调谐操作就变为手动调谐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水T-7 收音头自动搜索原理翻译
(by高老庄2024年4月30日)
2. OPERATIONS OF MOTOR DRIVE SERVO LOCK S ...

感谢分享,先回帖再研究。

网友J(2025-03-01):
你好  朋友能否将T-7图纸分享一份  之前买的还在仓库废弃 研究研究  谢谢 24975662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  朋友能否将T-7图纸分享一份  之前买的还在仓库废弃 研究研究  谢谢

发你邮箱了

网友J:
收到了 多谢  这个自动调谐台有些复杂   要是哪位高人自作一套这个电路  把普通手调收音头加上这个  就好了

网友:
都好东西可惜本地没什么好电台可听都广告贷款卖药装修改听APP网络电台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看T550挺好啊,做工用料也比T500好点,还是四波段带短波的,这种收音头不多。
山水的电容也会用好几种 ...

请问您有山水T550的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收到了 多谢  这个自动调谐台有些复杂   要是哪位高人自作一套这个电路  把普通手调收音头加上这个  就好 ...

这个调谐机构有点复杂,电机、齿轮、轮滑都不好搞,自己制作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您有山水T550的图纸吗?

没找到。
不过收音头的电路基本一样,不用图纸也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