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3-10-14):
SOP-8,丝印LE33 6K527。淘宝上找不到,百度也找不到。这到底是什么?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3.3V  线性稳压 电源芯片 应该是这个

网友:
看起来是这个LDO。1脚是输出。8脚是输入。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lexx.pdf

网友:
低压降电压调节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