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料最省的LA1600收音机

楼主(2023-10-15):
这个电路可以作为测试电路测试LA1600的好坏,元件是能省就省,非常适合作为练手电路。

网友A:
3脚本振功能和6脚AGC功能没有测试,只能说是阉割版的测试电路。2脚9脚没接退耦电容,有可能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如果大量测试,建议搭一个标准电路,IC处放个9脚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脚本振功能和6脚AGC功能没有测试,只能说是阉割版的测试电路。2脚9脚没接退耦电容,有可能电路不能正常工 ...

主打一个娱乐,正经做还是要好好去耦

网友B:
9脚对地不接0.022UF滤波,是不是音频有特大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9脚对地不接0.022UF滤波,是不是音频有特大的噪声?

只能说能响

网友C:
LA1600的工作频率能到50MHz,做短波收音机应该没问题
https://www.henteko.org/wpress/h ... am_pll_transceiv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LA1600的工作频率能到50MHz,做短波收音机应该没问题

https://www.henteko.org/wpress/ham_radio/50mhz_ ...

这个电路应该可以用于短波,本机振荡外置,只用混频和中放。这对芯片的要求小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