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空调制热除霜问题

楼主(2023-10-15):
          大家都知道冬季用空调制热外机散热器会结霜。我这里是东北,有集中供暖所以冬天几乎用不到空调。有个问题比较好奇,就是东北冬季零下十几度甚至二三十度空气中的水蒸气早被冻干了。那么这时候开空调制热外机散热器还会结霜吗?如果不会,空调会不会还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隔一段时间就开启除霜工作呢?

网友A:
我这里是南方,没有东北冷,偶尔也会开空调制热,结霜是肯定的,毕竟还有蒸汽分压,不过结霜不多,当室外温度低时,如5度以下,制热效率会降低,也就是无热可供交换了,东北那么冷就不知道情形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是南方,没有东北冷,偶尔也会开空调制热,结霜是肯定的,毕竟还有蒸汽分压,不过结霜不多,当室外温 ...

感谢回复。冬季有几次洗澡的时候想开空调提高下房间温度,结果一开制热空调面板上显示除霜,得差不多三分钟后才能出风。没耐心等,加上知道冬季制热效率太低索性开电暖气器了。就是好奇这时制热外机会不会结霜。毕竟外面冰冷的石头砖瓦和金属上都没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冬季有几次洗澡的时候想开空调提高下房间温度,结果一开制热空调面板上显示除霜,得差不多三分 ...

空调开启制热模式时不会马上吹出风来(避免刚开始吹出冷风),要等几分钟轴流风机才吹出热风。制冷则不需要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冬季有几次洗澡的时候想开空调提高下房间温度,结果一开制热空调面板上显示除霜,得差不多三分 ...

显示是预先设计的过程,开机显示除霜,零下十几度哪有霜?就算有也早升华了,东北零下十几度开空调取暖?你还是开电热取暖吧。

网友:
霜是由空气中的水分凝结而成,零下几十度了,空气非常干燥,空调外机不会结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冬季有几次洗澡的时候想开空调提高下房间温度,结果一开制热空调面板上显示除霜,得差不多三分 ...

好久不见!才看到您又回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是预先设计的过程,开机显示除霜,零下十几度哪有霜?就算有也早升华了,东北零下十几度开空调取暖? ...

日本有北海道专用机型,可以在零下25度制热,而且能效比达到3以上,富士通的诺可力,大金的乌鲁鲁,三菱的雾峰,都是不可思议的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日本有北海道专用机型,可以在零下25度制热,而且能效比达到3以上,富士通的诺可力,大金的乌鲁鲁,三菱 ...

什么0下25度制热!只不过是多加了几条发热丝,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0下25度制热!只不过是多加了几条发热丝,而已。

北海道的专用空调,外机里面有天然气加热系统,就像家用天然气淋浴器一样,一有制热信号就及时点火,这个90年代在日本的洋垃圾经常看到,无排烟道

网友:
零下十几度空调基本无用了,外机冻成大冰坨,根本化不了霜,形不成热交换,不如小太阳电暖器热风机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三菱空调里没有你说的发热丝,人家的技术先进是实打实的,不是靠发热丝作弊的

这些胡言你也信,也是醉了。0下25度的气温,你得搬多久才能把室内升温到25度?还有一匹机单位时间内能把多少个立方升温?撇开数据说话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
东北也就供暖之前和停暖之后的半个月左右,环境温度零下5度到零上10几度,需要开空调制热功能。到开始供暖一是没必要用了,二是室外已经零下10几度,空调的制热功能也不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些胡言你也信,也是醉了。0下25度的气温,你得搬多久才能把室内升温到25度?还有一匹机单位时间内能把 ...

承认别人的优点很难吗?中国制造业整体上不如日本,这个难道不是现实么?至今为止高铁上有多少部件需要进口你知道么?

网友:
结霜不结霜应该是看外机的传感器吧?但制热开机需要等内机管温传感器到了设置温度才吹热风。另外看到头像格外亲切,多年没有看到你了。

网友:
先看一下空调的说明书,能够工作的最低环境温度。

不是特别低温设计的一般是 -7℃~43℃,就是最低工作温度零下七度。

制热时外机结不结霜,主要看空气的湿度。实际体验,干燥的话,零下五度也不结霜,制热还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承认别人的优点很难吗?中国制造业整体上不如日本,这个难道不是现实么?至今为止高铁上有多少部件需要进 ...

哈哈,一付教师嘢的口吻。你知道吗,基楚知识贫乏就先别做教师嘢。

网友:
如果是变频空调最低使用环境温度可以-10度左右,装有电子膨胀阀
可以提高效率不停机化霜 个人以为这是变频空调最明显的好处。
又看到久违的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一付教师嘢的口吻。你知道吗,基楚知识贫乏就先别做教师嘢。

这里不是搞设计研发,跟基础知识关系不大,基础知识也是在不断更新的,别老是停留在“空调低于零下5度就不能制热”,“化霜就会停机”这种过时的“基楚知识”里了,这些参数厂家官网上都可查询,在这里辩论纯属浪费口舌毫无意义

高铁行业我比较了解,目前在主要部件方面,IGBT是西门子转让的技术(在株洲生产),受电弓也是西门子,轴承是日本或德国,瑞士进口的,国产轴承也有,但一般用在200公里时速的动车组上,寿命只有几万公里,时速300公里的高铁只能用进口轴承,寿命20万公里。而高铁和动车组每天平均要跑2000~3000公里,如果用国产轴承,十几天就需要更换全车轴承,这个维护保养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

还有最关键的牵引主变压器,一部分使用国产的,但是国产的不能可靠的连续工作,车上需要设置2台变压器轮流工作,每过几小时切换到另外一台变压器工作,否则就会过热保护甚至损坏,这个至少在2020年前是这样的,现在我已不在铁路部门工作了,有没有改善情况不清楚,如果采用西门子变压器只有1台就够了,可以一直连续工作。这就是差距!

网友D:
基楚知识贫乏、S鸡撑饭盖、转移话题、拿别人类似高大上的东西吓人。  夏虫不可语冰,不和你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楚知识贫乏、S鸡撑饭盖、转移话题、拿别人类似高大上的东西吓人。  夏虫不可语冰,不和你聊。

你的“基楚知识”很扎实,我等至今没看明白“基楚知识”是神马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