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博 Linear25 耳放测试-机器及电路图

楼主(2023-10-15):
近日入手了一台欧博和韵Linear25耳放。据说是欧博的低端产品,不过毕竟是大厂,用料虽然不发烧,但是做工还是很严谨的,该套管了套管,该屏蔽的屏蔽,焊点也光滑圆润。

机器采用电源和主机分体的结构,电源里面就一个环形变压器,然后桥式整流块。没有滤波电容,滤波电容都在主机侧。

一、外观如下:
去掉罩子的样子。

我买到的时候,原包装和说明书都还在。

说明书里面对主参数的描述。不过实际用的管子是 5963一只,EL84两只。也就是6CH6换成EL84了。

二、电路图

我自己照着实物抄的操作。手抖,字丑,没办法。我用电脑比划了半天,不会画。
里面的电压都是实测的数值。

黑色:电路图
绿色:原件参数
黄色:实测电压,电子管管脚,模块。

楼主:
这个机器标称输出功率有1W,分高阻输出和低阻输出,并且有平衡和非平衡可选。用于适配不同的耳机。

这里是测试低阻输出,和高阻输出情况下的输出内阻。

思路:
1、将放大器看做一个交流电压源串联一个内阻,电压源的电压不知,内阻不知。
2、外部接入一个100欧的电阻,测量电阻两端的压降。
3、外部改接一个50欧的电阻,测量电阻两端的压降。

假设电压源开路电压为u,内阻为r。那么有2个方程。(我记不住简易公式,我用本办法,解方程用PYTHON即可,不怕复杂。记得有个坛友问过这个事情,在这里我把计算的草纸贴上来了,不要笑话)

这张纸上的黑色部分,解开这2个方程中的r就是内阻。在低阻状态内阻是19.2欧,开路电压是6.3V。这是外加了反馈以后的了,不代表变压器变比。其实这个机器到处都是反馈,反馈量很大的。

红色部分就是高阻输出状态的内阻,是161欧,开路电压是19伏。

这样怎么算都达不到1W,假设阻抗匹配的最佳状态,计算如下:
>>> (6.3/2)**2/19.2
0.516796875

>>> (19/2)**2/161
0.5605590062111802
>>>

我输入的信号是1V(RMS),信号再大就削顶了。当然不计失真的话1W是能达到的,但是有什么意义呢。我觉着这里应该标0.5W就可以了,0.5W推耳机很好了。

网友:
很好,有实践精神,谢谢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耳放,电源也是分体的,推德国拜亚动力DT990阻抗600欧的耳机

第一第二张图叠放,可旋转。

我目前还只能修修机器,从头DIY还有难度。

这个高阻的耳机如何和 和HD600(据说欧博这款机器,就是比较HD600调教的)有比较吗?  我手里那个耳机是低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耳放,电源也是分体的,推德国拜亚动力DT990阻抗600欧的耳机

第一第二张图叠放,可旋转。

你做的东西真多啊,佩服,佩服。

网友:
连电路图都画出来,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600与DT990同一挡次,价位差不多,一个阻抗300欧,一个是600欧。600适合听流行,990适合听古典交响特别 ...

多谢。正在寻摸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出耳放做的输出功率比阴极输出和WFC的耳放功率大,但波形图不如阴出和WCF的,牛出的没做过,没法比较 ...

牛出测指标不如阴出喝WCF但听感我个人感觉比阴出和WCF更好一点。
推深海的耳机我建议输出管用6V6,牛铁芯建议86*40的铁芯

网友:
你好~能测下初级绕组和反馈绕组的分压比和各自的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