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x31和3ax81可以用哪些进口管代替。

楼主(2023-10-15):
问本坛的前辈们个问题,偶得一台10瓦晶体管音频放大器,是以前电视台有源监听音箱拆的。里面用的管子是3ax31  3ax81 3ad6c想问问前辈们这些管子可以用进口啥管子代替呀,我虽说是90后但,比较喜欢锗管功放,,现在在听的是一台英国的力克30   ,这台机子现在有底噪,就像收音机收不到台那种莎莎莎莎声。。感谢前辈

楼主:
我想是不是国产锗管太次了,所以想换进口的

楼主:
这图是以前拍的,现在所有的电容全部换了,

网友A:
   音频功放的最前级的三极管估计应该是3AX31D,把它用3AG1B或3AG1C三极管替换下来,估计“沙沙”声会减小很多。若采用S8550三极管替换下来,估计“沙沙”声会消失,不过用S8550替换后,需重新调整直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功放的最前级的三极管估计应该是3AX31D,把它用3AG1B或3AG1C三极管替换下来,估计“沙沙”声会减小 ...

对头,等会回去把他换了。听看看。谢谢老师,刚好家里有3ag型号的

网友:
前级用9015也可以直换,一般需要把偏置电阻改小一些,可以在原偏置电阻上再并一个250K的电阻,改前级后噪音就基本没有了。后级3AX81没必要改,改以后声音不好听了。以前改139B收信机低放电路时试过。

网友B:
机器不错,当年的专业机,遗憾的是单声道机器。

网友C:
巨大的散热片,看上去应该是甲类放大。更换原件要慎重,否则不达标了
早期电台使用的监听功放,一般情况下是甲类的多

网友:
       喜欢锗管功放,但是不喜欢国产锗管,想找到洋锗管取而代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巨大的散热片,看上去应该是甲类放大。更换原件要慎重,否则不达标了
早期电台使用的监听功放,一般情况下 ...

好的。刚刚试了,个别管子换上居然不响了。要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不错,当年的专业机,遗憾的是单声道机器。

对,单声道的,找了好久一直找不到能配对的

网友D:
用AD162/161可以代替3AD6

楼主:
机器的底座

网友E:
从图片中看原来的机子里面的金属膜电容,一般来说漏电都比较大所以引来了噪声。当然三极管参数不好也会引起噪声。可以仔细检测各另件的参数。选用优质另件可以有效改善噪声。如用进口管可以用9013或8550试一试。要另外调整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图片中看原来的机子里面的金属膜电容,一般来说漏电都比较大所以引来了噪声。当然三极管参数不好也会引起 ...

电容全部换完了,就是有莎莎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图片中看原来的机子里面的金属膜电容,一般来说漏电都比较大所以引来了噪声。当然三极管参数不好也会引起 ...

然后我就估计是管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D162/161可以代替3AD6

好的,谢谢师傅。

网友F:
主要噪声还是在前置放大,尤其是如果锗管穿透电流很大的话。还是建议用硅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噪声还是在前置放大,尤其是如果锗管穿透电流很大的话。还是建议用硅管好。

对我把前置放大板罢了就没有早噪声了,

网友:
这机子确实够老的,电源部分用的还是硒整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