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NP三极管疑问请教

楼主(2023-10-15):
看到一电路图,电流(红色箭头所示)是由PNP三极管E极到B极并流向R2?而麦克风信号又从C1流向B极(蓝色箭头),C1到B极的线路里,两种电流会较劲么?这样也能起到放大作用?请问。三极管如果是NPN型倒是好理解些,电流由B到E,同信号的方向一致。

网友:
这个你把正极当地就好理解了

网友A:
找本基础书看一看你就明白了。比在这零星问这问那要强多了,要系统多了!

网友A:
即使NpN管你的理解也是错误的。信号电压不是直流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本基础书看一看你就明白了。比在这零星问这问那要强多了,要系统多了!

现在基础书大都讲NPN的吧,PNP只是一带而过

网友:
说明你根本就没有弄懂,真弄懂了不管是NPN还是PNP管都能自如的分析电路。如4楼我说的那样,话筒信号不是直流电压,而是交流电压(第2次提醒你)!

网友:
两个电流互相较劲,产生交变变流,所以才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NpN管你的理解也是错误的。信号电压不是直流电压!

这个知道,信号是交流。交流和直流电压可以叠加?这个原理是什么?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基础书大都讲NPN的吧,PNP只是一带而过

是的,电路图里出现PNP就不好理解了

网友:
抓住原则:交流和直流分路。只要静态工作点对,她们互不影响

网友:
没有较勁,刚上电是瞬态,每个电容会充电,电容不再充电时就到达稳态,即使换成NPN电路之稳态也是相同特性,只是瞬态的过程时间有差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信号是交流。交流和直流电压可以叠加?这个原理是什么?请问

就叫“叠加原理”,学过《电路原理》或者叫《电路分析》的都懂。
简单地说,电路里有多个独立电源时,可分别考虑各电源单独作用的情形,再把各自的计算结果叠加起来。
用到放大电路里,就是把直流电源和交流信号源分开考虑:直流电源单独作用的情形就叫偏置电路(直流通路),用来算Q点;交流信号源单独作用的情形叫作交流通路,用来算放大倍数之类的。
再回到你这图里,红色箭头是直流电源作用下产生的,属于偏置电流;蓝色箭头是信号源(话筒)产生的。这两种电流要分开考虑,不然就容易思维混乱。

网友:
确实,交流和直流能叠加,叫叠加原理。不叫叠加定理。

原理和定理的区别。原理,是无法证明的,但是,实践中发现是正确的。定理是可以证明的。

这个原理应该也是可以证明的,但是,证明难度太大。

从“原理”二字,就知道叠加原理极难极难的,不需要理解,硬记即可。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叫“叠加原理”,学过《电路原理》或者叫《电路分析》的都懂。
简单地说,电路里有多个独立电源时,可 ...

是否是直流和交流(叠加)在基极共同作用,使得集电极也产生电压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