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画面都是横向的白色拖影一样的东西

楼主(2023-10-15):
白色和黑色的地方,感觉都是这种横向的拖影

网友A:
  根据多年的实战经验,大多为视放电压(180V)的滤波电容失效了

网友B:
这情况画面都有只是黑白地方比较明显罢了。

网友:
一般是显像管老化,尤其超过20年的电视,这种索尼是80年代产物,可想而知有多老

网友C:
看一下电解电容吧,可能的话把它们全部换了。这么多年了,有些应该是失效了。供参考!

网友:
自激了,示波器按照信号通路追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画面都有只是黑白地方比较明显罢了。

是的,就黑白的部分特别明显,尤其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多年的实战经验,大多为视放电压(180V)的滤波电容失效了

好吧,那我自己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电解电容吧,可能的话把它们全部换了。这么多年了,有些应该是失效了。供参考!

自己搞不了,我不会,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搞不了,我不会,只能这样了

视放电容换一个试试,很容易的。

网友:
果然老师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