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信号表的问题

楼主(2023-10-16):
搜信号表等
某宝搜不到啊
这个表叫什么表呢?
里面的刻度那个塑料片被灯泡烤变形了
这玩意应该去哪里可以制作一个?
广告部?

网友:
就是一个指针电流表(电压表),这里应该叫做电平表,网上搜一搜,说不定有类似的,即使刻度不同也不影响使用,当然、灵敏度不同则需要调整和修改。

网友:
TB搜 电平信号指示表头

自己加背光可用LED二极管,选"雾状"的,还是不满意,用水磨砂纸打磨LED二极管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的回复!我去搜一下。

网友:
熨斗垫布试试

楼主:
这是个好办法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把上面的漆给烫下来

网友:
用易拉罐剪一片合适大小铝片,把这刻度粘上去即可,万年牢

网友:
找一个弧度差不多的圆筒,把指示读盘用一层布盖着,用不锈钢茶杯到一杯开水,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