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za263基准电路求助

楼主(2023-10-16):
请问论坛有做基准的大佬吗?手头有个sza236板子,电路像图1中一样,自己不怎么懂电路,只知道原电路12引脚是接+18v,然后2引脚那边标注了一个电源负极标识。

图2是连接这个板子的部分

图3是这个板子的整个电路图

我究竟如何供电才能让这个263基准工作起来稳定输出10v,试过直接接18v,输出电压一路暴增,看起来不像在工作。自己太菜了,看不懂电路,有大佬可以指教一下吗?

网友A:
运放的正负供电是相对的. 电路图上, LM308上接10v,下接COM(0V), 可以认为是正负5V供电.

IN+是接U2的3脚,好像是6.9XV(记不太清了), IN-接4.22K/10K分压, 输出大概是14.22K/10K *6.9V=9.9V左右.

TP3这条线向下, 经R11, 是接哪里? 理论上是接地的. R5~R11是调节SZA263的工作电流,只有在某一电流值附近,U3的VBE,与稳压二极VZ的温度系数+-相反刚好约为0.

CR2是稳压二极5.6V,理论是运放是会减少Q1的Ib, 你可测量U1 6脚电压

网友:
这个电路,有2部分

1,263的部分和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类似。

2,运放比例升压。将7V左右的电压升到10V

就图上这部分电路就可以工作,有一个地方要连接,就是TP3要和coM连接,(或R11接COM如图红线)电路图上面显示10v的地方输出会从6.6v左右一直升高。超过10v后还一直上升,就是因为分压电阻开路了三极管基极电压不正常,才这样的。

补充内容 (2023-10-20 20:12):
自我反省:这里判断错了,分压下电阻开路,输出电压应该是下降的。

网友B:
一千元出头淘一台34401A,然后就信任它的直流电压和电阻,也不用校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千元出头淘一台34401A,然后就信任它的直流电压和电阻,也不用校准,就可以了。

哈哈,搞这个板子不是拿来校准,单纯好奇研究玩了

网友C:
给你一个参考电路,福禄克8840A表的基准电压部分。SZA263外围电路很烧脑,应该是用了环路反馈之类的技术。263的1脚电压输出大概6.5伏左右,通过运放及外围电路得到需要的电压基准,如7.00000v或10.00000v。这个基准的外围电路有多种形式。

网友A:
CR1,是恒流二极管1mA, 如果是用普通二极管, 加18V,输出肯定非常高.因为U1拉不走这么大的电流.
没有恒流二极管, 可以用电阻代替, 18V供电, 输出10,加上Vbe, 算7V/1mA, 可以选择6.2K电阻.当然效果不如恒流二极管. 但可以让你电路基本能运行. 这个电路没看到负压. COM是接地. 0V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263原来就是一个补偿稳压管啊,没恒温措施吗

没有的呢,所以福禄克用在732b和5440这种高端设备上面就开始做恒温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1,是恒流二极管1mA, 如果是用普通二极管, 加18V,输出肯定非常高.因为U1拉不走这么大的电流.
没有恒流二 ...

有的,原主板在我手上,原来的器件都在,cr1也在。我如果直接加+18v供电,电路图上面显示10v的地方输出会从6.6v左右一直升高。超过10v后还一直上升,所以我不知道lm308这种运放是不是要正负电压才开始工作?如果是的话,我应该如何接入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参考电路,福禄克8840A表的基准电压部分。SZA263外围电路很烧脑,应该是用了环路反馈之类的技术 ...

嗯,我也参考过使用sza263的表的电路图,不过还是不明白我这个运放负电压究竟哪里供电进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1,是恒流二极管1mA, 如果是用普通二极管, 加18V,输出肯定非常高.因为U1拉不走这么大的电流.
没有恒流二 ...

因为考虑到运放可能要正负电压工作,我后面曾用过12端口+18v,2端口-16v,14端口接0v参考gnd,马上就烧了一个35v的c1钽电容。检查电路更换电容后还是和原来一样,输入电压后,原理图标识10v的地方电压会慢慢增加。实在搞不懂这个电路。。  看标识确实没看到-18输入进电路,,,毕竟2脚那个符号原理图写的是电源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正负供电是相对的. 电路图上, LM308上接10v,下接COM(0V), 可以认为是正负5V供电.

IN+是接U2的3脚, ...

感谢指导,之前漏了一截,现在补充完整图片,tp3下面连接一个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正负供电是相对的. 电路图上, LM308上接10v,下接COM(0V), 可以认为是正负5V供电.

IN+是接U2的3脚, ...

大佬,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想知道sza263工作时输出的电压,应该测试那两个引脚?

网友:
如果你有这个电路图的板子, 那个这个板10号是10V输出.任何一个COM就是地. 如6,24,26,其它类似2,4,16,18也是地.(另外不是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