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修的汽车遥控器,待机电流大主要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3-10-16):
同事的老式面包车遥控器进水,能用就是耗电量大3天更换电池,让我帮忙修,很小的遥控器粘在一起需要暴力拆,有没把握修好,给了一个折中方案外接带开关电源。征得同事同意进了一个2节7号电池盒简单连接粘牢完工,同事网上咨询可能是电容漏电,遥控器太老没人维修,让我死马当活马医

简单测量遥控器待机电流0.85mA,工作电流3.0mA,对比电视遥控器待机电流0.9μA,工作电流9-13.0mA,确实待机电流太大了
虽然交差了,还是想知道待机电流大主要原因是什么,有经验的坛友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最大个的那个贴片电容漏电了。

反正跨越正负极的元件都是可能偷斧子的邻居

网友B:
邻居新买的体重称,几天要换一次电池,沿供电线路检查有一瓷片电容漏电导致的

网友C:
用洗板水把板子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邻居新买的体重称,几天要换一次电池,沿供电线路检查有一瓷片电容漏电导致的

感谢分享,这个遥控器粘在一起的不好打开,体积比较小,估计电容贴片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洗板水把板子洗干净

谢谢,后盖露着可以安拆电池,其它的粘死了,不好打开,应该前面老师的示例电容问题,或者电路板潮湿脏漏电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D:
超声波焊接的,要破坏接缝,用细牙锯条小心锯开,露出线路板,用无水酒精洗一下吹干,完事以后用软胶比如粘鞋子的胶糊上即可,尽量不要502,那玩意儿修裂缝行,大的缝隙不好,而且有破坏性,下次不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焊接的,要破坏接缝,用细牙锯条小心锯开,露出线路板,用无水酒精洗一下吹干,完事以后用软胶比如粘 ...

感谢指教,应该早发论坛请教就好了,第一次听说超声波焊接的, 是用细牙锯条锯开的,原来是这样破拆的,已经底板给人家钻了一个孔了。惭愧惭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应该早发论坛请教就好了,第一次听说超声波焊接的, 是用细牙锯条锯开的,原来是这样破拆的 ...

有的厂家故意搞的,一是因为确保长期使用,超声波焊接的确牢固,对于下雨等不是浸泡,还是有点防水的。二是给配汽车钥匙的留点念想,万一碰到类似的情况,配新的不是有点业务做做吗? 我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厂家故意搞的,一是因为确保长期使用,超声波焊接的确牢固,对于下雨等不是浸泡,还是有点防水的。二 ...

同事经常开车钓鱼,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不小心钥匙泡水了, 遥控钥匙做的特别小,比一块大象皮还小。

网友E:
我以前有把雪佛兰钥匙也是很快没有电,后来经查是锁车点触开关有点接触不良,经常会自己导通,导致电池很快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有把雪佛兰钥匙也是很快没有电,后来经查是锁车点触开关有点接触不良,经常会自己导通,导致电池很快 ...

谢谢,专门测量测量遥控器导通电流更大10mA左右。正常待机1μA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焊接的,要破坏接缝,用细牙锯条小心锯开,露出线路板,用无水酒精洗一下吹干,完事以后用软胶比如粘 ...

不要锯,找到可疑焊接缝隙,薄口菜刀加上小锤,几下就开膛了,这样搞开后缝隙小些,相对比较容易粘合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锯,找到可疑焊接缝隙,薄口菜刀加上小锤,几下就开膛了,这样搞开后缝隙小些,相对比较容易粘合回去 ...

好主意,但需要耐心和小心 。我就嫌烦。

网友A:
一般都是最大个的那个贴片电容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