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功放A757功放板问题求助。

楼主(2023-10-16):
有电路图,但对前级电路不熟悉,集成驱动芯片PA0016不了解,主要问题是中点电压为正电压,不为零,继电器不启动。芯片坏了,拆除后,后级正常,中点电压为零,继电器启动,但前级电路还是觉得不正常,正常的机子芯片第四脚电压为零,而现在的机子第四脚位(芯片已拆除)为前级输入的正电压。有修过的师傅请赐教。测试前级电路中的电阻,二极管,三极管都正常。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前后级的供电都是正常的。另外,PA0016怎么测试它的好坏,也请教一二。

网友A:
芯片内部含有过流保护电路,买不到就拆掉它,同时拆掉Q125和Q127,短路C147和C149,串灯泡开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内部含有过流保护电路,买不到就拆掉它,同时拆掉Q125和Q127,短路C147和C149,串灯泡开机试试

谢谢指导!!!

楼主:
再来一张电路图,此图中有电流路径,有朋友说前级就是一个振荡电路,芯片4脚不为零,原因就是前级电路不起振,所以4脚为正电压,如果起振,正负电源交替导通,4脚电位就为零。现在如何查找不起振的原因呢?现手中只有万用表,还请坛中大师们赐教!

网友:
这块ic是输出级偏流控制芯片,用于消除输出管开关失真、提供准A类的效果。看故障现象,不一定就是他坏了。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输出中点不为零,这清楚地表明,以差分输入级为核心,对整个功放电路的大环路负反馈控制已失效。但这种故障不容易查故障点,因为不允许断开环路、在通电情况下直接把电路分割成一块一块地查。

建议在断电后,先把功放电路的各只三极管都检查一遍。然后再检查差分输入级的尾巴恒流源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前级的差分对管检查下或是直接更换成新的试下。

网友:
有图就好弄。去掉IC后,前级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因为没有电压负反馈了。